折腾了二十几天 直流电机终于旋转了 原理图

楼主(2012-08-14):
过程先买了DC 电机MOSFET驱动芯片 IR2110等 烧掉  再买
八个直流固态继电器 烧掉 前后差不多花了三百元
想想还是自己用MOSFET搭 然后画PCB 做板 100
今天早晨通电一试 居然一次性就运转了

因为桥式电路 按 晶体管电路设计书 上搭了个施密特升压
电路不知道升压电路究竟有没有工作 MOSFET就正常工作了
回去拆了二极管断开试试 直接让电机正电压到光耦
还没有加栅极电阻 现在试的24V电机电流也不大
试好后再试220vDC电机

网友A:
这个用洗衣机的控制析就好,便宜又好用。

网友:
咋会烧那么多啊 是不是没控制好死区啊

网友B:
IR2104 加MODFET保证不烧,但是IR2103就是烧,现在都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洗衣机的控制析就好,便宜又好用。

   交流的吧  我要的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2104 加MODFET保证不烧,但是IR2103就是烧,现在都不知道原因!

我就不搞这么复杂了 因为DC220V 通电时间也不长 直接光耦控制
还是谢谢你的图

网友(2012-10-06):
回去用,标记下

网友:
呵呵,我也是烧钱烧得电机转圈的

网友C:
控制好了几百瓦电机使用贴片MOS很轻松,我单管控制48V,300瓦直流电机MOS都还是冰凉的。

网友:
烧烧就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好了几百瓦电机使用贴片MOS很轻松,我单管控制48V,300瓦直流电机MOS都还是冰凉的。 ...

请教mosfet的型号和封装(或芯片面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控制好了几百瓦电机使用贴片MOS很轻松,我单管控制48V,300瓦直流电机MOS都还是冰凉的。 ...

仅仅控制正反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仅仅控制正反转?

是作为我主轴调速工作的,是长时间工作使用的,暂时还没实现正反转。我使用的是110什么型号的管子。快把钱一个的管子。

网友E(2012-11-29):
引用 网友C:
是作为我主轴调速工作的,是长时间工作使用的,暂时还没实现正反转。我使用的是110什么型号的管子。快把 ...

能在说的详细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在说的详细点不

555芯片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