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文本显示器是不是都是基于同一家公司做的?

楼主(2012-08-14):
最近对文本显示器感兴趣,找了不少国内的厂家,发现上位机软件全部都是一摸一样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连上位机安装程序目录下面的所有文件都是一样的。
可以肯定要么是解密了某一家公司的产品,后者是全部是某个公司授权生产的。有知情的朋友吗?

在网上找相关信息的时候发现一则有意思的文章。是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的一个裁判文书。
讲诉的江苏无锡信捷公司的文本显示器被公司前员工盗取,自行生产获利,然后被公司起诉的事情。
原文比较长,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大家要是用公司的产品去牟利,小心犯法噢!!!!!!!

原文如下: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诉鞠文明、徐路路、华轶侵犯著作权案
【裁判摘要】
  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中的目标程序并与特定硬件产品相结合,用于生产同类侵权产品,在某些程序、代码方面虽有不同,但只要实现硬件产品功能的目标程序或功能性代码与他人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实质相同”,即属于非法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的行为,应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
  如果涉案侵权产品的价值主要在于实现其产品功能的软件程序,即软件著作权价值为其主要价值构成,应以产品整体销售价格作为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依据。
  公诉机关: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鞠文明,男,29岁,汉族,大学文化,原无锡市信捷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员工,住无锡市新区长欣公寓。2010年10月21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6日被取保候审,2011年6月7日被执行逮捕。
  被告人:徐路路,男,28岁,汉族,大学文化,原无锡市信捷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员工,住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石塘村。2010年10月21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6日被取保候审,2011年6月7日被执行逮捕。
  被告人:华轶,男,30岁,汉族,大学文化,原无锡市信捷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员工,住无锡市新区叙康里。2010年10月21日因本案被取保候审。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鞠文明、徐路路、华轶犯侵犯著作权罪,向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鞠文明在无锡市信捷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捷公司)工作期间,未经公司许可擅自下载了该公司的OP系列人机监控软件V3.0等软件。后于2008年8月与被告人徐路路、华轶合谋后,共同出资成立无锡市云川工控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川工控公司),用其非法获取的上述OP系列人机监控软件生产与信捷公司同类的文本显示器以牟利。2008年12月至2010年10月间,鞠文明、徐路路、华轶先后生产并向多家单位和个人销售了TD100型、TD307型等型号文本显示器共计2045台,销售金额计人民币448 465元。2010年10月21日,三被告人被抓获。2010年11月下旬,鞠文明、徐路路在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后,伙同孙兴圣又以无锡市云川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川电气公司)的名义生产、销售上述文本显示器计114台,销售金额计人民币25 200元。三被告人结伙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计算机软件,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之规定,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鞠文明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徐路路、华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华轶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
  被告人鞠文明、徐路路辩称:1. 上海市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只是比较了文本显示器计算机芯片上的部分功能区而不是全部功能区,事实上其开发的下位机驱动程序与信捷公司的下位机驱动程序相似度约为1%,不构成实质相同。2. 其生产销售的文本显示器下位机软件与信捷公司生产的文本显示器下位机软件并不相同,该软件系借鉴了信捷公司文本显示器下位机软件的基础上自行开发而成,不构成对信捷公司软件的复制发表,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被告人鞠文明的辩护人辩称:1.鉴定中心出具的二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违反法定鉴定程序,司法鉴定书对鉴定样本的形式和取得方式未作出相应说明,在程序上不符合规范;且鉴定未就整个软件作全面的比对,仅仅抽取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比对,依据此种鉴定方法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故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能成立,被告人鞠文明无罪。2. 本案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应当扣除文本显示器的自身成本。
  被告人徐路路的辩护人辩称:司法鉴定书“实质相同”的结论即使成立,也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犯罪,因为这里的“实质相同”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复制。徐路路是在对同类产品包括信捷公司的产品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对文本显示器的硬件进行的改进制作,其行为充其量属于修改或剽窃,不构成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犯罪。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人鞠文明于2007年在信捷公司担任研发部硬件工程师期间,未经信捷公司许可,擅自下载、保存了包括由耐拓公司享有著作权并许可信捷公司使用的OP系列人机监控软件V3.0在内的部分软件。2008年8月,鞠文明提议并与被告人徐路路、华轶合谋,共同出资成立云川工控公司,用其非法获取的上述OP系列人机监控软件V3.0生产与信捷公司同类的文本显示器以牟利,由鞠文明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负责生产和销售,徐路路负责硬件支持,华轶负责软件技术支持。随后,华轶利用被告人鞠文明非法获取的OP系列人机监控软件V3.0,提取并整合了其中使用于信捷公司开发的OP320-A型文本显示器上的目标程序(即下位机.BIN文件),提供给鞠文明、徐路路用于生产TD100型、TD307型文本显示器。2008年12月至2010年10月间,鞠文明、徐路路购买了相应的CPU、电路板、外壳等元器件在本市新区长欣公寓59号201室组装,并将华轶整合提取的上述目标程序烧写至上述文本显示器的CPU芯片内,生产TD100型、TD307型等型号文本显示器2045台,向多家单位和个人销售,销售金额计人民币448 465元。2010年9月,原信捷公司员工孙兴圣(另案处理)加入云川工控公司,参与销售上述文本显示器。2010年10月21日,鞠文明、徐路路、华轶被公安机关抓获。
  被告人鞠文明、徐路路在取保候审期间,于2010年10月至2011年3月间,伙同孙兴圣继续在本市新区长欣公寓59号201室用上述方法生产上述文本显示器计114台并向多家单位销售,销售金额计人民币25 200元。
  上述事实,有证人李新(耐拓公司以及信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报案笔录、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以及软件授权使用协议、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以下简称滨湖公安局)出具的扣押物品清单以及TD100型、TD307型文本显示器、WORK字样DVD光盘、电脑主机以及华轶所持有的笔记本电脑的照片、云川工控公司、云川电气公司与相关客户签订的供需合同、付款凭证以及信用卡收款明细、证人王丽丽、王文清、许星光等人的证言、被告人鞠文明、徐路路、华轶的供述、鉴定中心于2010年12月16日出具的上知司鉴字〔2010〕第11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滨湖公安局出具的鉴定结论通知书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鞠文明、徐路路、华轶的下位机驱动程序是否是对OP系列人机监控软件V3.0软件中下位机程序的复制。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人鞠文明、徐路路、华轶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计算机软件,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鞠文明、徐路路、华轶犯侵犯著作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鞠文明、徐路路、华轶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发生在2011年4月30日以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适用2011年4月30日以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对于被告人鞠文明、徐路路及其辩护人针对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所提出的异议,法院评判如下: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有关文档。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3条规定,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合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计算机程序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源程序是指用高级语言或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目标程序是指源程序经编译或解释加工以后,可以由计算机直接执行的程序。源程序与目标程序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实现的功能可以相同,两者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转换。而实现同一功能可转换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应当视为同一作品。现控方证据能够证实,鞠文明所谓自主开发的下位机驱动程序,实际上是在无锡耐拓软件有限公司享有著作权并许可信捷公司使用的OP系列人机监控软件V3.0下位机程序基础上进行少量改动而完成的,尽管二者在局部的功能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目标程序、源程序实质相同,可以确认该下位机驱动程序是对OP系列人机监控软件V3.0软件中下位机程序的复制。故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鉴定结论的实质要件所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另外,鉴定中心系根据委托人滨湖公安局提供的鉴材和样本进行的比对鉴定,而滨湖公安局提供的鉴材又系在鞠文明处查获的涉案文本显示器,其比对样本又为受害人信捷公司含有OP系列人机监控软件V3.0下位机程序的同类产品,且鞠文明、徐路路、华轶又都在鉴定结论通知书上签字,未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故辩护人对司法鉴定书的形式要件所提出的异议,法院亦不予支持。
  被告人鞠文明、徐路路及其辩护人关于其下位机驱动程序系其自主开发的软件,故在其生产的文本显示器上使用该程序不构成复制他人著作权、不应认定为犯罪的意见,与司法鉴定部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和经法庭调查确认的事实不符,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人鞠文明的辩护人提出的本案非法经营额的认定应当扣除文本显示器自身成本的意见,因本案被侵权的计算机软件的载体就是文本显示器,三被告人正是通过在这一载体上复制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以牟取不当利益,故本案非法经营数额应为三被告人生产、销售的文本显示器的实际销售金额,对上述辩护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鞠文明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徐路路、华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减轻处罚。鞠文明、徐路路于2010年11月26日因本案被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不思悔改,仍继续从事侵权文本显示器的生产、销售,主观恶性较深,社会危害性较大。华轶虽未主动归案,但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其在庭审中又自愿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根据华轶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可对其宣告缓刑。
  据此,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依照2011年4月30日以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之规定,于2011年6月7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鞠文明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
  二、被告人徐路路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三、被告人华轶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四、被告人鞠文明、徐路路、华轶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没收;查获并扣押在案的侵权文本显示器成品、原材料以及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等与犯罪有关物品,予以没收。
  鞠文明、徐路路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鞠文明称一审认定鞠文明等人侵犯了信捷公司的下位机程序著作权没有事实依据,所依据的上知司鉴字〔2010〕第1101号鉴定书在程序、内容、比对方法等方面存在错误,本案非法经营数额中应当扣除TD100型文本显示器的销售额以及硬件成本,请求二审改判其无罪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徐路路称鉴定结论“实质相同”并非刑法意义上的“复制”,其行为仅应承担民事责任,请求二审改判其无罪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关于上诉人鞠文明提出的“一审认定鞠文明等人侵犯了信捷公司的下位机程序著作权没有事实依据,所依据的上知司鉴字〔2010〕第1101号鉴定书在程序、内容、比对方法等方面存在错误”以及上诉人徐路路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方法存在重大错误,涉案文本显示器目标程序与著作权登记证书载明的软件不相同”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1. 根据鞠文明、原审被告人华轶所作的供述,其销售的文本显示器在出厂时没有上位机程序,仅有下位机程序。上位机程序一般由客户从网上下载,结合鉴定报告内容、文本显示器的功能特点以及上、下位程序的作用,可以认定作为检材提交鉴定的文本显示器无上位机程序,不存在鞠文明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机构比对了上位机程序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形,其提出CPU存储空间的问题亦与源代码比对问题之间无直接关联。同时,鞠文明及其辩护人所称的鉴定样材、检材的存储器构成及比对结果仅有其陈述及所谓的分析,无其他相关证据证实,不能推翻鉴定报告所作结论。2. 耐拓公司作为0P系列人机监控软件V3.0的著作权人、信捷公司作为该软件的独占许可实施人,依照《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有权行使修改权对该软件进行增补、删节,或者改变指令、语句顺序等等,其中当然包括对软件的更新。耐拓公司、信捷公司对修改后的软件同样享有著作权,其提供的目标程序作为比对样本正确。耐拓公司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可证明其对OP系列人机监控软件V3.0系列享有著作权,不等同于其仅就登记内容享有著作权,而且无证据证明甚至怀疑信捷公司提供的程序系按照鞠文明生产、销售文本显示器中的程序修改后提交鉴定。事实上,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鞠文明利用不正当手段复制信捷公司文本显示器的软件程序。故对于其样材收集程序不合法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法院不予采纳。3. 上知司鉴字〔2010〕第1101号鉴定书在委托鉴定事项、鉴定材料、分析说明等方面对此次鉴定过程均有详细的说明,其后附件亦有检材文本显示器照片和样材目标程序。委托鉴定事项明确为“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提供的文本显示器与无锡市信捷科技电子有限公司0P320-A文本显示器的目标程序是否相同或实质相同”,而文本显示器中的下位机驱动程序就是目标程序,所谓“上位机程序”为应用程序,并非此次鉴定比对的对象,不存在上诉人鞠文明及其辩护人所主张的将下位机程序与上位机程序混合比对的情况。鉴定方法系通过鉴定机关将作为检材样材的两个目标程序分别反编译为汇编代码,提取其中以实现对机械设备进行监控信息处理功能的代码进行比较、分析,鉴定方法正确。综上,对于鞠文明及其辩护人、上诉人徐路路关于上知司鉴字〔2010〕第1101号鉴定书鉴定结论错误、鉴定程序违法,该鉴定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对其重新鉴定申请亦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鞠文明及其辩护人提出“本案非法经营数额中应当扣除TD100型文本显示器的销售额以及硬件成本”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关于TD100型文本显示器的销售额的问题:1. TD100型、TD307型文本显示器的下位机程序均系由华轶通过整合、修改0P320-A文本显示器目标程序的手段获取,上诉人鞠文明、徐路路与原审被告人华轶对此亦予以认可,该行为均已侵犯了涉案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 根据鞠文明、徐路路及原审被告人华轶的供述,TD307型系在TD100型基础上修改而成,TD100型文本显示器下位机程序与信捷公司文本显示器下位机程序的相似度高于TD307型文本显示器下位机程序,故TD100型文本显示器的销售额亦应计入非法经营数额。关于硬件成本问题: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明确了“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2.涉案文本显示器的价值主要在于实现其产品功能的软件程序,而非硬件部分,涉案软件著作权价值为其主要价值构成,以产品整体销售价格作为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依据,具有合理性。所以,鞠文明及其辩护人所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徐路路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结论‘实质相同’并非刑法意义上的‘复制’,其行为仅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1. 本案鉴定结论确认涉案文本显示器的目标程序与信捷公司0P320-A文本显示器目标程序实质相同,系复制了实现产品功能、用途的最重要的源代码,两者虽然有一定的不同之处,但该行为仍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且具有社会危害性;2.即便将实质相同理解为部分复制,《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亦明确规定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软件,触犯刑律,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故法院对于徐路路及其辩护人所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鞠文明、徐路路、原审被告人华轶犯侵犯著作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
  据此,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11年7月5日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网友:
硬件被盗版了。。

网友:
软件吧,硬件不都是互相借鉴吗?

网友:
同质化太强了.
有能力的,换个操控方式,自己重新开发嘛..

明知钱景光明.

网友A:
文本显示器这种东西,想不同质化都难啊!一个串口,一个12864能做出什么有质的区别的东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本显示器这种东西,想不同质化都难啊!一个串口,一个12864能做出什么有质的区别的东西出来? ...

有手艺的应该可以做出个比之前公司好点的产品吧,如果一致的话,难免有剽窃的嫌疑不是,如果有改良很多,是不是就可以避免点呢?

网友B:
不可能的,敢翻协议不?协议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
协议才是核心,才是王道,其它的都一个德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的,敢翻协议不?协议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
协议才是核心,才是王道,其它的都一个德性。 ...

敢翻协议不?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谁说都是翻版,好多都是自己开发的上位机软件,我自己也开发了一个,借鉴了各家的文本操作优点。下位机是用STM32F103FRET6做的,可以保存60个画面,每个画面画满元件。

网友:
试问,如彩屏人机界面(比如4.3寸液晶屏)也能做到这个功能,多少钱能接受?

网友:
换个芯片做不就完了~

网友:
  19264单色液晶 + (51mcu)+ modbus RTU +外壳  =  文本显示器

软件可以套用各大厂的,只要协议支持

网友(2013-07-24):
呵呵,这个有意思……

网友:
感觉这个判决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抄袭是肯定的,但是通过著作权来说明对此类功能或者实现形式来说明盗版,估计现在好多公司简直就是全面侵权,估计大部分公司直接倒闭入狱

网友(2013-10-10):
主要原因可能他们以前是信捷的员工,才会有这样的认定!

网友:
中国的山寨逆向工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三菱PLC都有山寨的,何况是信捷的文本。其实国产人机都是互相模仿互相学习的

网友:
都大白菜烂大街的东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谁说都是翻版,好多都是自己开发的上位机软件,我自己也开发了一个,借鉴了各家的文本操作优点。下位机是用 ...

能否介绍一下设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介绍一下设计思路?

biscuit2 上位机太简陋,而且支持的控件比较少,实用性及适用性欠佳。
其实文本不算太复杂。对上位机来说,需要做一个所见即所得的画面操作。完成之后,需要将画面元素转化成相应的数据结构。
相应的数据结构根据控件属性来定义。
此数据结构以及相关的配置属性,组成一个配置文件,上位机将此文件下载到下位机的FLASH 中,下位机解释执行。
注意,如果要求实现上传功能,则配置文件的定义需要仔细斟酌,因为需要从下位机中读取文件,在上位机上面还原整个工程。
如果不需要实现上传功能,则配置文件可以省略很多不必要的属性。
下位机解析配置文件,实现预先编辑的画面显示。对下位机来说最重要的一步是通信。效率的高低也体现在此。
此外,对不同品牌的PLC以及控制器的协议进行抽象统一,并实现高效率的通信解析,是上下位机设计过程中算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一般的文本没有带宏控制功能,或者带非常简单的宏功能(如台达的高端文本等),宏的部分实现也简单。
一般的文本由于控制器基本是CM3 及以下的CPU组成(早期文本都是8位机,最近几年新出的文本基本是ARM7 以及 CM3的主控),
即便带宏功能也不会太复杂。

网友D:
引用 楼主:
biscuit2 上位机太简陋,而且支持的控件比较少,实用性及适用性欠佳。
其实文本不算太复杂。对上位机来说 ...

需要将画面元素转化成相应的数据结构

关键是数据结构  如何定义?

网友E:
"源程序是指用高级语言或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目标程序是指源程序经编译或解释加工以后,可以由计算机直接执行的程序。源程序与目标程序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实现的功能可以相同,两者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转换。而实现同一功能可转换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应当视为同一作品。"

这句话就可以把市场很多人抓起来!
真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源程序是指用高级语言或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目标程序是指源程序经编译或解释加工以后,可以由计算机直接 ...

是啊,我也觉得扯淡。可能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几个人是信捷的前员工。
所以离职了,最好不要做与原公司相同的产品,原公司真要认真追责起来,还是不好对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将画面元素转化成相应的数据结构

关键是数据结构  如何定义?

类似下面结构:
typedef struct
{
     uint16  u16ElementType ;               //元素类型,如静态文本,动态文本,几何图形,指示灯等等,每种类型对应唯一ID号码
   uint16   u16PosLeft;                       //元素在屏幕上面所占区域坐标点--左
   uint16   u16PosTop;                       //元素在屏幕上面所占区域坐标点--上
   uint16   u16PosRight;                     //元素在屏幕上面所占区域坐标点--右
   uint16   u16PosBottom;                  //元素在屏幕上面所占区域坐标点--下
   uint16   u16ElementBytesLength     //元素编译后所占用字节数大小
}BASE_ATTR;

举例,静态图形元素数据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
    BASE_ATTR sEleBase;
    uint16         u16BitmapBytesLength;  //位图取模后占用字节总数
   uint16        u16BitmapWidht;
    uint16        u16BitmapHeight;

//下面数据多少取决于位图取模后的字节总数,因为这里就是位图取模后的数据
    uint8          u8BitmapData1;
    uint8          u8BitmapData2;
    .......
}ELE_STATIC_BITMAP;

有了上面的数据结构,上位机在编译画面时候,把位图取好模,然后填充各个属性,下位机根据这个结构体就可以在下位机的液晶上面还原显示了。
其它画面元素类似,只不过属性多一些罢了。

上面的数据结构中,还可以加入其它很多属性,如位图是否闪烁,闪烁的控制是由某个变量控制吗(如果是由变量控制,则变量是属于内部定义的寄存器区,还是上位机PLC的变量),加入变量后,静态位图元素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元素----动态位图了。

以前的文本做的很简陋,是因为采用8位机,资源太少,复杂元素实现起来耗资源,会对画面更新率产生影响。
现在ARM 很便宜了,使用ARM做主控,可以根据需求做很多自己想要的元素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下面结构:
typedef struct
{

很好  谢谢!~

网友(2016-11-13):
信捷是原设计,那eView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