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的老陈VFD通电没反应

楼主(2012-08-14):
各位大仙,刚收到的老陈VFD通电没反应,我量了一下没有高压灯丝也没有电,大概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原因太多了,從頭開始量起 ,您的 USB 線供電正常嗎? 要不要換一條靠普點的 USB 線再從頭試試?!

楼主:
行了,捣鼓了一早上,不知是那虚焊了,查检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太多了,從頭開始量起 ,您的 USB 線供電正常嗎? 要不要換一條靠普點的 USB 線再從頭試試?! ...

行了,是板上虚焊了

网友:
嗯,恭喜樓主,找著原因了

网友B:
楼主上个点亮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个点亮图看看

图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