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出现如下警告,如何解决?

楼主(2012-08-14):
Critical Warning (332012):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le not found: 'test_module.sdc'. A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is required by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to get proper timing constraints. Without it, the Compiler will not properly optimize the design.
Critical Warning (332012):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le not found: 'test_module.sdc'. A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is required by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to get proper timing constraints. Without it, the Compiler will not properly optimize the design.
Critical Warning (332148):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Critical Warning (332148):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Critical Warning (332148):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各位留步,谢了!

网友:
字面意思是缺少约束文件,但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个。看是不是时序设计方面的设置问题

网友A:
是缺少时序约束的.sdc文件,可以新建一个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缺少时序约束的.sdc文件,可以新建一个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是不是通过这个建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通过这个建立??

你是啥版本quart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啥版本quartus?

12.0+SP1

网友:
timequest时序分析工具,必须要建立一个.SDC文件,以前的版本(9.0以前)是用Classic Timing做时序分析的,所以你以前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通过这个建立??

是通过这里建立的!

网友:
可以通过GUI,也可以直接ctrl+N,新建一个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文件,跟新建一个verilog或VHDL文件一样!对这个东东还是没参透,呵呵~

网友(2012-10-04):
请问楼主解决没?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2013-08-07):
楼主搞定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楼主帮助!!!

网友:
test_module.sdc'  新建一个 吧~

网友(2014-09-08):
没解决,求教

网友:
QUARTUS的新版软件都是Timequest进行时序分析的,需要用到.sdc文件,好像是从10.0开始吧,添加.SDC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2014-10-21):
自己建立个后缀为.sdc的文件保存,在菜单里选择这个文件后再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
建立保存好.sdc文件,通过选择assignments菜单中settings,在settings左侧中找到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再在右边的file name选框中选择自己建立好的.sdc文件,选择OK后,重新编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