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TI的C66系列多核DSP开发产品的吗

楼主(2012-08-14):
主要是用于软件无线电领域,这个DSP在成本和开发难度方面都优于FPGA,就是对性能表现没底

网友:
当然强大了,KEYSTONE架构TI高性能DSP,楼主准备用来干什么?

网友A:
没有说明用途,用法,没法细说,可以肯定的是比低端fpga要好用,但有些要求高的地方只好用fpga。
这个东西主要用于移动通信和雷达信号处理,图像不是特别适合,当然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用途,用法,没法细说,可以肯定的是比低端fpga要好用,但有些要求高的地方只好用fpga。
这个东西 ...

我们主要是用于通信,至于图像c66也是很合适的,浮点性能强劲。FPGA浮点不好处理

网友:
德州dsp单核做的不错,高性能多核的还是飞思卡尔的强
不过,作为小批量,生产成本不敏感的应用来说用德州也说得过去,毕竟解决方案多。
不过楼主如果是孤注一掷的选这个,就要好好衡量了,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德州新品多,但致命bug也往往在新品多。搞过omap3530,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