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电位不同的多机串口通讯,用这个电路可以吧?

楼主(2012-08-14):
地电位不同的多机串口通讯,用这个电路隔离可以吧?

网友:
这个电路,你要考虑通讯速度,这个速度9600应该还行,再高了估计不行。

网友:
  是啊!用光耦隔离后对速度影响蛮大的!

楼主:
通讯速度就是9600的。

光耦改为高速光耦6N137,速度能满足了吧?10M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