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2-115做LED实验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2-08-14):
原来我在EP2C8上面做好的实验,在DE2-115跑,Devices 改成相应的片子,重新编译,死活都看不到效果,感觉问题出在时钟上,DE2-115有三个时钟输入,如图,上面两个都用了,都不行啊,对于DE2-115,是不是事先设置什么东西啊?

网友:
DE-115系统用的是CLOCK_50,这个是可以的我也是在玩这板子呢

网友A:
115一直在用,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确保引脚都锁定了就OK了,另外如果使用了IP,最好还是重新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一直在用,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确保引脚都锁定了就OK了,另外如果使用了IP,最好还是重新做一下 ...

我想问下,复位引脚可以随便选吗?  我用IOBANK_1 ,经常提示

Critical Warning (169085): No exact pin location assignment(s) for 1 pins of 6 total pins
        Info (169086): Pin RSTn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楼主:
还有就是 板子上的LED应该是2.5V,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复位引脚可以随便选吗?  我用IOBANK_1 ,经常提示

Critical Warning (169085): No exact pin  ...

明显提示你RST引脚锁定有错误了

网友B:
复位引脚一般是用那四个按键吧~~
#============================================================
# KEY
#============================================================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M23 -to KEY[0]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KEY[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M21 -to KEY[1]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KEY[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N21 -to KEY[2]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KEY[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R24 -to KEY[3]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IO_STANDARD "2.5 V" -to KEY[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引脚一般是用那四个按键吧~~
#============================================================
# KEY

谢了!

楼主:
解决问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