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EP3C25的JTAG下载问题

楼主(2012-08-14):
最近做了一块EP3C25的板子,采用的Q240封装, 所有的BANK的VIO都为2.5V,但在是调试JTAG时出现了问题, 首先通过JTAG可以识别到FPGA,并且通过Quartus的JTAG工具反复与FPGA通信正常,按理说从USB-blaster与FPGA的线路应该是OK的。但是,在后来通过JTAG烧写的时候,到了百分之88%就提示失败,并且每次都是到88%(另一块板子每次82%)。苦思不得原因,不知有没有高手赐教小弟为何原因啊。

网友:
jtag 烧写 EPCS?

1、先整片擦除一下;看看试试行不行;

2、把所有fpga 的上拉电阻换成 1k,看看行不行;

3、还不行,请换 usb blaster

网友:
资深网友 bingo跟你遇到一样的问题,换 usb blaster 就好了!

楼主:
是吗,我用的是以前Cyclone 2的USB-blaster, 我开始也怀疑过这个Usb-blaster是不是用的3.3V电压,跟2.5V不太兼容,但能识别到器件就不太有把握说是USB-blaster的问题。

网友:
嗯,先mark一下。

楼主:
我后面又用了ByteBlasterII 下载线试了,每次到92%或93%就失败了, 这是何解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原来nCE要直接接地才行,接10K,1K电阻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