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画点

楼主(2012-08-14):
void write_point(uchar x,uchar y,uchar color)
{
        uchar row,tier;//行row,列tier
        uchar temp_h,temp_l;//定义两个变量用来存放读出来的数据
        uchar tier_bit;//取列的低4位

        write_com(0x34);//使用扩充指令
        write_com(0x34);//关绘图显示

        tier=x>>4;//取列高4位,判断在哪一列,值为0~7,高4位表示在哪一大列
        tier_bit=x&0x0f;//取列低4位,判断高低位,0~7低位,8~15高位
        if(y<32)//在上半屏
                {
                        row=y&0x1f;//0x1f的二进制:0001 1111,十进制:31
                }
                else//在下半屏
                        {
                                row=y&0x1f;//0x1f的二进制:0001 1111,十进制:31
                                tier+=8;
                        }
        write_com(row+0x80);//写行地址
        write_com(tier+0x80);//写列地址
        read_data();//空读一次 ,读取当前点的状态
        temp_h=read_data();//读高8位
        temp_l=read_data();//读低8为
        write_com(row+0x80);//写行地址 ,修改该点的状态
        write_com(tier+0x80);//写列地址
        if(tier_bit<8) //高位
                {
                        switch(color)
                                {
                                        case 0:temp_h&=(~(0x01<<(7-tier_bit))); break;//变白,复位
                                        case 1:temp_h|=(0x01<<(7-tier_bit)); break; //变黑,置位
                                        case 2:temp_h^=(0x01<<(7-tier_bit));break;//取反
                                        default:break;
                                }
                                write_data(temp_h);//写高8位
                                write_data(temp_l);//写低8位
                }
                else //低位
                        {
                                switch(color)
                                        {
                                                case 0:temp_l&=(~(0x01<<(15-tier_bit)));break;//变白
                                                case 1:temp_l|=(0x01<<(15-tier_bit));break;//变黑
                                                case 2:temp_l^=(0x01<<(15-tier_bit));break;//取反
                                        }
                                        write_data(temp_h);//写数据,高8位
                                        write_data(temp_l);//写数据,低8位
                        }
                        write_com(0x36);//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om(0x32);//回到基本指令
}

第一种情况:在高位
case 1:temp_h|=(0x01<<(7-tier_bit)); break;
若使x=50时,计算得到tier_bit=2,那么7-tier_bit=5,temp_h|=(0x01<<(7-tier_bit))这条指令就是使高8位的第5位写1;横坐标为50,应该是点亮的是第3大列的第1小列,即(图1)

高8位的数据位是怎么排的?数据位由高位到低位排列b15、b14、b13、b12、b11、b10、b9、b8排,那第5位就是b13了,那就是第51小列了,不是第50列了

第二种情况:在低位
case 1:temp_l|=(0x01<<(15-tier_bit));break;
若使x=60时计算得到tier_bit=12,那么15-tier_bit=3, temp_l|=(0x01<<(15-tier_bit))这条指令就是使低8位的第3位写1,横坐标为60,应该点亮的是第3大列的第11小列,即(图2)

高位到低位排列b7、b6、b5、b4、b3、b2、b1、b0第3位是b3,为第61列了
这两种情况下怎么始终都会多加1列,我就觉得应该把上面的7改为8,把15改为16这样才对啊,但是改了就出错了,这是为什么???怎么来理解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