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步进能上多少转?

楼主(2012-08-14):
今日测试了一下手头上的步进电机,57,2.8A,居然可以上到4000RPM,天啊,不过1500转以上都只有观赏价值。

网友:
去年用1.7A的42的步进电机做了个小项目
国产的 最高几百转而已,稍微高点力就减的很厉害了

网友:
加速曲线 调好 应该可以慢慢上 极点  4000国产的 有点。。。

网友:
我的标称3A57电机,电流设置2.83A半步运行,1605丝杆慢慢加速F值可到12000

网友:
我做的A3977驱动板带国产57可到3000转,带1605丝杆加平台可以跑到4500

网友A:
没神马新鲜的,要想快就要提高电压,电压到150V,就可以快了.这个不用研究和讨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神马新鲜的,要想快就要提高电压,电压到150V,就可以快了.这个不用研究和讨论了. ...

我48V系统

网友:
步进堵转以后能自动保护吗

网友B:
你是怎么知道有4000的呢。这个很敢兴趣

网友C:
24v,国产电机,自己写的驱动,256细分,最大到五六百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v,国产电机,自己写的驱动,256细分,最大到五六百转

你需要很大的脉冲啊

网友:
什么器件产生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4v,国产电机,自己写的驱动,256细分,最大到五六百转

你需要512KHZ的脉冲,确实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512KHZ的脉冲,确实厉害

有专门的运动控制卡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运动控制卡发啊~

我的控制卡只有可怜兮兮的25KHZ脉冲

网友:
主要和电压有关

楼主:
淘宝上随便买的国产电机,24V供电啊,自己做的驱动器,有空找个100V的电源驱动试试,看看能上多少,看会不会爆轴

网友:
我目前最高只有24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随便买的国产电机,24V供电啊,自己做的驱动器,有空找个100V的电源驱动试试,看看能上多少,看会不 ...

当时电机链接还在么?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知道有4000的呢。这个很敢兴趣

我MCU内部以频率来作参数来驱动,步进电机1.8°,200步一圈,1Hz对应4步,1分钟转4*60=240步,对应1.2RPM,3400Hz对应408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电机链接还在么?分享一下吧。

私底下在发给你吧,不然做广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MCU内部以频率来作参数来驱动,步进电机1.8°,200步一圈,1Hz对应4步,1分钟转4*60=240步,对应1.2RPM ...

不是一个脉冲一步吗?每秒一个脉冲就是走一步此时的脉冲频率应该就是1HZ每秒吧!1HZ4步怎么计算得来的呢?

网友E:
有些怀疑,你把频率降到10Hz,看看一分钟是否12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个脉冲一步吗?每秒一个脉冲就是走一步此时的脉冲频率应该就是1HZ每秒吧!1HZ4步怎么计算得来的呢 ...

我的1Hz指的是步进电机的电流的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底下在发给你吧,不然做广告了

站内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怀疑,你把频率降到10Hz,看看一分钟是否12圈?

最低0.1Hz,一分钟只有0.12圈。高速时用闪频仪测试过了。

网友B:
我购买了个57步进电机电流才1A卖家说可以达到2N.M的力矩!不知道这个力矩我在业余条件下能不能方便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购买了个57步进电机电流才1A卖家说可以达到2N.M的力矩!不知道这个力矩我在业余条件下能不能方便测试呢? ...

有办法的有办法的,不过需要投资点小工具,1KRMB左右,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随便买的国产电机,24V供电啊,自己做的驱动器,有空找个100V的电源驱动试试,看看能上多少,看会不 ...

要不要戴防弹头盔?

网友:
我的最大能上5000转,不过一般只设置X、Y为3500,Z为1500,雕东西最大目前只设置过1000

网友:
我今天实验并计算了下速度,我的2800的转速,用手使很大力气怎么还是捏不住了。难道你的很容易的就捏住了吗,还是值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购买了个57步进电机电流才1A卖家说可以达到2N.M的力矩!不知道这个力矩我在业余条件下能不能方便测试呢? ...

57,1A电流的不可能有2NM的,57加长机身的那种才有,而且电流好像有4A了,我的86短机身4.2A,才3.5Nm
经过淘宝的研究,发现扭矩和机身尺寸和电流成正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F:
57,1A电流的不可能有2NM的,57加长机身的那种才有,而且电流好像有4A了,我的86短机身4.2A,才3.5Nm
经过 ...

据说力矩和电流流过的线圈的长度,内部永磁铁的磁力的大小是最关键的。我那个电机线圈内阻19欧姆。力矩具体到数字上面还无法测试啊,电流小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噪声和速度上不去了。但是电流过大了更加容易堵转,这是我使用电机时候发现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据说力矩和电流流过的线圈的长度,内部永磁铁的磁力的大小是最关键的。我那个电机线圈内阻19欧姆。力矩具 ...

说是这么说的,理论是这样吧,但是我搜了一下淘宝上各种产品之后,我还是定的短机身的86,因为现在永磁材料都是汝铁硼材料,线圈也都是铜线,所以要磁力大或者电流大,也就是磁性材料和线圈都会加大。还有内阻越大,发热越严重。
42,57,86,每大一个级别,扭矩就大一个数量级,比如57是0.0X,那86就是0.X Nm了

网友:
当然,重量也是几何增加的,短机身的86比常规机身的57都重2倍以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说是这么说的,理论是这样吧,但是我搜了一下淘宝上各种产品之后,我还是定的短机身的86,因为现在永磁材 ...

你有没有常识把TB6560驱动器的前面的6N137光耦去掉工作起来感受下效果了!我算是感受到了!和加了光耦完全是两个感觉!直通3管脚噪声和震动小的实在难以想象!

网友:
现在我可以非常安静的工作在F1300一下而且非常小的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常识把TB6560驱动器的前面的6N137光耦去掉工作起来感受下效果了!我算是感受到了!和加了光耦完 ...

真的吗,为什么
是不是没接好,6N137干活的时候是需要挺多电流的,不然不好用.

网友:
57步进电机我试验30V驱动 最高空转到5500转/分

网友:
最高转速就不算了,从静止开始,跑完180度,用了0.0265秒,电机运转过正中仍有力矩余量(手捏着出轴,施加一定阻力不丢步),这个还算带劲不??

用的是42的电机,驱动2细分,最高的峰值速度大约是2000RPM吧。大电机不能启动这么快的:)

网友:
与电压有关的,还有于脉冲量有关的

网友(2018-05-15):
>我MCU内部以频率来作参数来驱动,步进电机1.8°,200步一圈,1Hz对应4步,1分钟转4*60=240步,对应1.2RPM,
more detail on how the hardware is wroking?
Are you using off-the-shelf driver circu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