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几个移位电路是否合理,估计很多人会用上

楼主(2012-08-14):
最近学模拟电路需要把输入的电平抬高3v,用PROTEUS设计了个基于运放的移位电路,通过仿真功能是实现了,就是不知道这样设计是否合理,还需不需要加点什么保护器件呢?谢谢大家!

电平移位电路:

红色为输出波形,绿色为输入波形,蓝色是进入运放前的波形

网友:
你这个是同相放大吧。如何提升电平呢?R4电阻的作用只是把正向偏置电压设为3V,那么你就人为的引入了电流噪声了。

楼主:
原始波形为-1v到+1v,调理后的波形为+2到+4,难道这不是抬高了电平吗?初学放大器,有些东西还真弄不懂…

网友:
是不是应该做个加法器?

楼主:
啥意思?能说清楚点不?

楼主:
顶一下,没人说下么?期待大侠

网友(2013-02-21):
应该先搭一个加法器,然后接一个反相器就好了。

网友:
叠加原理,假设输入为0算出OUT1,然后假设3V为0,算出OUT2,两个想加就是最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