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系列那么快的ADC,在工控领域通常用于什么产品?

楼主(2012-08-14):
如题,28335达到了10M以上的采样率。本人是做变频器的,很多时候,AD的采样率与开关管的开关频率时相同的,也就是10k以下。那么高的采样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呢?更高的开关频率输出时,抑或是做开关电源时?

网友:
楼上的你发点有营养的帖子,先看看书,我们开关管的开关频率80k,开关频率这东西又不是统一的,采样频率是自己设定的,你可以放到PWM的中断中,╮(╯▽╰)╭

楼主:
回楼上的,我当然知道开关频率和采样频率都可以单独设置。假如你把采样放在PWM中断中,那是不是与开关频率相同呢?
按照这个思路下去,10M以上的采样率是给10M的开关频率使用的??当然,有过采样这种情况,但是过采样的倍数一般为多少呢?就是16倍,那开关频率也接近1M了吧?在哪里用呢?开关电源可能,变频器不会吧?
我当然知道DSP设置,但我问的是使用方向,您的回答多少有点不对题吧?

网友:
电机控制 尤其是伺服系统
现在数字电源也要这么快的ADC

楼主:
另外还有一种思路就是,TI的工程师,肯定不是傻瓜。TI内置速度这么高的ADC,应该是它的C2000系列可用于的产品在性能上确实需要这种性能,而不会只是为了看起来比别人的参数高些,好看而已。既然如此,那这个东西最差也只能是个鸡肋,而不会是个真正的鸡骨头,也就是多少还是有的用的。我的意思就是,这一点点“鸡肋”,是哪个方向或者说哪类产品用的呢?

楼主:
您好。您提到伺服系统和数字电源需要这么高速的ADC,那您是否能告诉我一些具体的数值呢?比如伺服系统的功率管开关频率是多少,它的ADC采样率是多少。而数字电源的这两个参数一般又用多少呢?谢谢!

网友A:
还有嫌快的?快了你用不到就慢点。买了辆好车在乡下小路上开三十公里时速,反问厂家为什么最大设计到三百?厂家肯定不是BC,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楼上的,你并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他不是嫌快,只是好奇这么快的ADC用在什么场合

同问!

网友:
快点没啥不好嘛, 留点余量,  2000系列的adc精度不是太高, 12.5M的采样率也是指最高采样率吧, 实际情况好像到不了这么高
而且, 是16通道一个AD核,  对于复杂点的系统, 需要采样多个电量信息的时候要分着用, 这就等同于降低了采样率了。

网友:
做数字电源,开关频率会非常高的。和做电机控制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你并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他不是嫌快,只是好奇这么快的ADC用在什么场合   同问! ...

是你没看懂吧!时速300的车用途就是优秀的高速路上开,没好路就慢点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没看懂吧!时速300的车用途就是优秀的高速路上开,没好路就慢点开好了。 ...

但是楼主的意思是能不能让大家列举一下可以让时速300公里的车狂飙的高速公里是什么样的?

网友:
ls  基本全部都偏离主题,  lz是要问  用在 那里,就像 好车 开 300 km/h要开在 赛场上。

lz的 问题的c2000     10m ad采样率 那种 应用 中才是 最需要的。  这个问题 肯定需要论坛里的 高手回答,  小菜 就靠边旁观吧。  我也是小菜!@

网友:
会不会就是没有用呢?
但是一次AD转换,在采样触发之后最快的时间里得到转换结果,这个应该是有用的。TI把这个时间做到了0.1us,结果造成了可以实现10MHz的采样率……
另外做数字电源的开关频率是可以上MHz的。

网友:
也是好奇中,看到有的电机保护器中使用了28121自带AD

网友:
一个PWM周期可以采样N次,某些特殊场合需要,数字电源,高速伺服之类。这东西就像STM32里面的外设,你不会每个都用到,但是没有的话……

网友:
使用谐振变换器原理开关电源频率一般500KHz-2.5MHz;编码器采用模拟量输出的伺服电机,采样和转换速度越快定位一般越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嫌快的?快了你用不到就慢点。买了辆好车在乡下小路上开三十公里时速,反问厂家为什么最大设计到三百? ...

楼主的意思是
他觉得这么快的速度是针对某种特定产品,他想知道是什么产品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其实我的意思就是18楼及楼上几位所说的,这么快的速度是不是针对某种特定产品呢,否则为何不是设计成和STM32F103一样的1M,或者不是更高的100M?
综合楼上大家的答复,我总结出了以下几点:
1、TI尽量的减少转换时间,使开始转换到转换结束的时间尽量缩短,提高采样的时间分辨率(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讲),结果就变相的提高了最大转换率。
2、高精度伺服编码器模拟输出(不知道是不是旋转变压器)、高频谐振类开关电源等方面应用,确实需要高速的AD采样用于闭环控制。
3、可以多次采样,用过采样技术消除偶尔的采样误差,提高采样有效精度。
4、多路AD采样时,内置的一个ADC的采样率将平均分配至多路输入上,大幅度的降低了每通道采样的采样率。

楼主:
厂家肯定不是BC,那为什么他们设计好车的时候,时速是300km/h,而不是3000km/h呢?
那位仁兄可否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