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串联电路特性,仿真结果不对,难道书上错了?

楼主(2012-08-14):
看到RC串联电路,书上说截止频率为

现在我在搭了个仿真电路,电阻选1欧 ,电容选0.01f

按照上面公式计算截止频率为16HZ,也就是说低于16HZ阻抗将不断增大,到了0就完全截止了。。。但是仿真发现无论信号源的频率多么小都能在输出端看到完整的波形,除非输入的频率为0,也就是直流电,电路截止。。

大家说这是仿真的问题呢?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一阶滤波器,衰减特性非常差,你试着把截止频率调到100Khz试试看。

网友:
电路看着怪怪的:
1、从图片看,信号从电容入,从1欧姆与10M电阻之间输出(输出为1欧姆和10M电阻分压,计算时可以忽略1欧姆),是个1阶高通,只不过高通截止频率是1/(2*pi*0.01f*(1+10M))=1.56*1^(-6)Hz,也就是正弦波周期=7.27天,这么低的高通,当然只有通过DC才看不到输出。
2、1阶RC高通滤波器每倍频程大约衰减6dB,从16Hz到8Hz、4Hz、2Hz、1Hz、0.5Hz……,输入DC相当于衰减量无限大,理论上任何截止频率的高通滤波器,输入DC都无输出(原因很简单,直流信号被电容隔断了)。

网友:
电路搭错了

网友A:
这个电路用来理解所说算式真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用来理解所说算式真的错了

怎么说呢?后面那个1M的电阻我当做负载。。。

网友B:
根据我的理解,如果输入的波形是正弦波的话,只要不是直流电,出来的波形都是完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后面那个1M的电阻我当做负载。。。

要回炉重修

网友:
3楼正解,RC这种无源滤波器受负载干扰比较大,应该将负载的阻值也一并考虑

网友:
一阶RC通常在C和R之间的节点输出。 LZ等于使用了10M构成RC...

完整波形指的什么?如果是形状,一般滤波器对正弦波不变形,只改变幅度。

网友:
那个1欧应该晕1M模拟负载并联的。
另外模拟的话,你想看截止频率应该选另外一种曲线图---好像是频谱特性图,也就是以频率为X轴,衰减(dB)为Y轴的那种

网友:
计算错误

网友:
这个电路明明是频率越小衰减越明显,0Hz时输出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的理解,如果输入的波形是正弦波的话,只要不是直流电,出来的波形都是完整的~~ ...

为啥呢?其实我没学过模电。。。一直是学软件的,现在对电子比较感兴趣所以想学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呢?其实我没学过模电。。。一直是学软件的,现在对电子比较感兴趣所以想学学。 ...

你好,
因为正弦波的频率成分组成单一,因此不会产生信号变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