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最小外壳的屏

楼主(2012-08-15):
320x240的,我要最小的最小的。谢谢!!

网友:
苹果nano3的屏 320x240 mcu接口

楼主:
谢谢!!
在某宝上看了,价格也就30-45元,是可以接受的价格。

楼主:
但不知道如何用51来驱动的呢?

网友:
啊 你的51处理能力够高吗?

楼主:
那要用什么来驱动啊?
我想要做一个节能的“串口脱机调试显示器”,屏就可以做到小体积了啊

网友:
当我看到51字眼后,菊紧了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
马上考虑!!

网友:
51直接驱动TFT还是算了吧

网友A:
0.24寸的屏QVGA分辨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24寸的屏QVGA分辨率~

楼上这个很,这玩意用放大镜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个很,这玩意用放大镜看吗????????

视频眼镜上用的~相机电子取景也是用这种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眼镜上用的~相机电子取景也是用这种屏~

多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24寸的屏QVGA分辨率~

有没有做这种小尺寸液晶驱动的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做这种小尺寸液晶驱动的工程师。

有什么需求?邮件联系zwc_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