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后用12V稳压管后还要LM7812吗?

楼主(2012-08-15):
如题,在线等谢谢!

网友A:
78XX要求输出输入有至少2V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XX要求输出输入有至少2V的压差

如果需要12V是不是只需要12V稳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12V是不是只需要12V稳压管就可以了、?

你说的稳压管是稳压二极管还是三端稳压管?
一般稳压二极管用在精度不高,功耗不大的地方。

网友B:
很明显不需要了 , 如果要,你稳压管就选15V , 再接7812  ,

单稳压管弄出来的电源,电流太小 , 还是建议用稳压管+三极管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不需要了 , 如果要,你稳压管就选15V , 再接7812  ,

单稳压管弄出来的电源,电流太小 , 还是建 ...

那请问稳压二极管+三极管扩流的电路是这个吗?是不是接在稳压二极管之后的?谢谢!

网友C:
这么限制成本么?不能直接上78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限制成本么?不能直接上7812?

不是啦,好奇研究一下O(∩_∩)O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稳压二极管+三极管扩流的电路是这个吗?是不是接在稳压二极管之后的?谢谢!

把78XX换成稳压二极管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78XX换成稳压二极管就行了啊,

是这样接吗?谢谢!

但是三极管的型号和电阻就不懂得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接吗?谢谢!

但是三极管的型号和电阻就不懂得算了╮(╯▽╰)╭

额,,画图不方便,描述一下吧,
三极管用NPN型 , 稳压二极管接在三极管的基极 , 加一个电阻,几百欧到 1K , 一端接三极管的集电极,一端接三极管的基极,与稳压管的负极接在一起。
从集电极输入,发射机输出。

网友B:
就你的图,三极管换成NPN类型的, 稳压管接到基极, 稳压管的正极直接倒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的图,三极管换成NPN类型的, 稳压管接到基极, 稳压管的正极直接倒地。 ...

按你的意思做了这个: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问题我再翻翻书,太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意思做了这个: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问题我再翻翻书,太麻烦你了!谢谢!

豆是这样了, 又实现了稳压,又扩了电流。
放大倍数大点好,200 - 400 倍吧, 其实没什么影响的,

这个输出电压不是稳压管的电压, 如果稳压管是12V , 那么输出电压只有11.6左右 , 你稳压管可以选12V多点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用阻容降压电流都在那里,用普通的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加上7812就算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