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上升沿采样的具体时刻和原理

楼主(2012-08-15):
如果一个器件是在时钟上升沿采样,我想问问具体在哪一点数据被传输到器件。

我们知道一般时钟的上升沿都不可能是垂直上升的,需要一段上升时间,那么上升沿采样的时刻应该这个区间的什么时刻?

拿LVTTL电平为例,L--0L; H--3.3V; VOH>=2.4V;VOL<=0.4V;VIH>=2V;VIL<=0.8V;

这和寄存器的原理有什么关系,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偏移就是时钟上升时间的离散,当然越陡越好

楼主:
这个明白
但是是具体那一点采样?这样才能以此标准推算建立和保持时间呀

网友(2015-02-05):
具体看手册吧,手册上对上升沿的保持时间会标注得比较清楚,然后做相应延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