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求助

楼主(2012-08-15):
大家知道EDA软件类似于protel等PCB画图软件使用什么语言和环境开发的么?

网友A:
Protel是Delphi做的主程序加VC做的一些dll
要证明VC,你只要看他里面自带VC运行库就知道
要证明delphi,它的旧版本自带VCL运行库,但DXP以后似乎变成静态链接了,只能在主程序的exe里面查找VCL库的类名了,例如,TObject,Txxxx等等
Delphi/BCB的程序和VC的程序区别太明显了,VCL的程序里面各种类名都是明文的字符串。

网友B:
曾经有过自己做一个带原理图绘制和PCB制板功能的软件的想法,不过感觉这个软件的复杂程度对一个人来讲高了一点,如果是啥时候中个500万,不用上班的话花几年时间说不定可以折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l是Delphi做的主程序加VC做的一些dll
要证明VC,你只要看他里面自带VC运行库就知道
要证明delphi,它 ...

大哥protel里的自动布线引擎了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过自己做一个带原理图绘制和PCB制板功能的软件的想法,不过感觉这个软件的复杂程度对一个人来讲高了 ...

哈哈,我做了一个根据下位机传上来的点的ID,然后查询数据库里对应点的坐标,再然后在PC显示的图纸上进行器件连线的小程序。不过现在布线的路径都是我设定好的,因此导致数据量庞大工作繁琐啊。所以想整一个带自动布线那种的--------。难度不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protel里的自动布线引擎了解不?

protel的自动布线器是垃圾,建议别用。protel只适合简单的板子,纯手工布线的。
如果板子复杂一点,至少也得用PADS,或者Cadence的布线器,而且得会设规则,才能布出基本可用的线。而且还是得手工调整。
我遇到复杂板子习惯在PADS的Router帮助下手工拉线,其实很快的,它的自动推挤非常棒,只要有一点空间,你总可以挤出一条线,连过孔什么的都可以推走,而且线走的很漂亮。Protel这方面差别太大了(虽然最新版本也比以前进步了不少,但离PADS还很远)。Cadence据说布线更强,但我不会用,它的界面太不习惯了,完全不是Windows程序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