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手持仪表中的干电池电量如何检测????

楼主(2012-08-15):
很多干电池供电的手持仪表显示屏上会用四格的进度条显示电池的剩余电量,请问这里干电池的剩余电量检测是怎么做的啊???是不是直接用ADC测量干电池的电压啊????

为了保险,我考虑过用专用IC来测量,可是我搜了几个公司,比如MAXIM、德州仪器之类的,可是他们的电池电量检测芯片都是针对锂电池和镍氢电池的,,没有针对干电池的电量检测IC!!

求教有经验实际做过的大侠指点一下,,,怎么做才能简单又比较可信的检测剩余电量,,我不要求有高的分辨率或精度,只要能够分别显示电量剩余大于%75、大于50%、大于25%、小于25%这四个档位就可以了。。。

网友:
AD直接采,可以分压后采

网友:
可以找找干电池放电曲线,然后用AD采样,根据放电曲线判断电量

网友:
四格啊?  四路比较器就OK了

楼主:
几位大侠的观点都是根据电池的电压高低来判断电量的大小,,,可是我查的网上说,这样不是很可靠,,因为不同的电池不一样,,,不知道实际产品中有没有人这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位大侠的观点都是根据电池的电压高低来判断电量的大小,,,可是我查的网上说,这样不是很可靠,,因为不 ...

有这样做的,我原来的mp3就是这样,新的碱性电池放上去显示满电(4格),充满电的镍氢电池放上去就只显示三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做的,我原来的mp3就是这样,新的碱性电池放上去显示满电(4格),充满电的镍氢电池放上去就只显示 ...

非常感谢!!!

你上面说的“可以找找干电池放电曲线”,,,请问,放电曲线哪里可以找到啊????我之前也试着找过,,,我是去几个电池制造商(比如南孚)的官网上去找的,,可是厂家好像不提供这种数据。。。。

其实,我觉得这种放电曲线的数据电池厂家是应该提供的,,毕竟他们对电池的理解是最专业的,,,

网友:
可以用个专业的电池容量测试仪!

网友:
恒流测试 Q=I*t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你上面说的“可以找找干电池放电曲线”,,,请问,放电曲线哪里可以找到啊????我 ...

GP金装

GP绿装

从网上找的几种电池的放电曲线。在网上搜“干电池放电曲线”就能找到。不同电池(碳性,碱性)在不同放电电流下曲线都是不同的,最好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测一下

网友(2015-04-20):
http://www.google.com/patents/CN102288915A?cl=zh

网友:
那就是先要知道电池类型,根据放电曲线计算?

网友(2016-07-29):
这个好像是世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