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2-08-15):
BD536 参数
制造商STMicroelectronics
产品种类双极电源
RoHS是
晶体管极性PNP
安装风格Through Hole
封装 / 箱体TO-220AB
集电极—发射极最大电压 VCEO60 V
发射极 - 基极电压 VEBO5 V
最大直流电集电极电流8 A
功率耗散50 W
最大工作温度+ 150 C
封装Tube
集电极连续电流8 A
DC Collector/Base Gain hfe Min20
最大工作频率12 MHz
最小工作温度- 65 C
Standard Pack Qty50

查到:

8550        PNP                50V        0.8A        0.625W        300MHz

我不知道该怎么分辨三极管之间的区别,只懂得NPN PNP,什么高频管……这个还真的要等大侠了!

PS:负载需要200mA左右的电流,负载是风扇之类的东西

网友A:
2SB772
TIP42
MJE2955
注意散热。

网友B:
负载是200mA的风扇?输入输出电压时多少?你确定要用这个电路?

网友A:
压差大的话建议用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B772
TIP42
MJE2955

普通的8550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200mA的风扇?输入输出电压时多少?你确定要用这个电路?

阻容降压-整流后加个15V的稳压管,然后接到那个图上面的INPUT端,OUTPUT是12V,负载需要200MA,这样行吗?

后面的电流放大电路前会对前面稳压二极管的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大的话建议用34063。

阻容降压-整流后加个15V的稳压管,然后接到那个图上面的INPUT端,OUTPUT是12V,负载需要200MA,这样行吗?

有人建议我把78XX换成稳压二极管……但是经整流后输入端不知道是多少伏的,求助谢谢!

网友A:
1. 8550电流是够,但TO-92封装不便于散热,所以我给你推荐的都是可以上散热片的封装。
2. 阻容降压输出200mA不靠谱,效率低,发热大,不可靠。老老实实用变压器或开关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8550电流是够,但TO-92封装不便于散热,所以我给你推荐的都是可以上散热片的封装。
2. 阻容降压输出200m ...

好,谢谢,不过我的负载恰恰是12*12CM的风扇,12V*0.2A的,而且风向恰恰是对着电路板吹的,起很好的散热效果了

只是还有3点疑问:

1.我阻容降压-整流后测得电压比较高,在那张图的INPUT是不是要加个15V稳压二极管呢?

2.有人建议我把图中的78XX换成稳压二极管就好,你认为呢?

3.如果第2点不好,那么请问那个电阻怎么计算?IREG和那个Bq1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您了!

网友A:
如果负载只是个风扇,基本上不需要稳压,7-14V都可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只是个风扇,基本上不需要稳压,7-14V都可以工作的。

你意思是阻容降压降压-整流后直接接风扇就可以了?

那电流怎么解决?阻容方面多并联几个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阻容降压降压-整流后直接接风扇就可以了?

那电流怎么解决?阻容方面多并联几个电容? ...

什么叫电流怎么解决?算呀,用多大的电容才能满足这个电流,按公式算就是了。

网友C:
200mA阻容降压也不划算 不用安规电容的话 拔出来的插头还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mA阻容降压也不划算 不用安规电容的话 拔出来的插头还带电

稳压二极管稳压+三极管扩大电流行吗?

虽然是烫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电流怎么解决?算呀,用多大的电容才能满足这个电流,按公式算就是了。 ...

明白!

1uf约提供70ma电流

那我估计要用到3个105了……(ˇˍˇ) ~

貌似还有一个方案:稳压二极管稳压+三极管扩流,这个的电容就不需要很大的就可以了吧?

总之,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

1uf约提供70ma电流

线性稳压的输入电流只会比输出电流大,你去补补基础知识吧,真的不建议你用阻容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