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的读写数据问题???

楼主(2012-08-15):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向 AT24C02 中写数据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这是利用IIc向总线协议想24c02某一地址写一个八位数据,小弟心中有一个疑问。uchar的范围是0~255(也就是只能寻址256个地址)
而24c02有2k的存储空间,那么怎么才能读写大于255的地址,如第500个字节?
谢谢各位。

网友A:
24C02 是2K BIT,即256 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02 是2K BIT,即256 bytes

哦哦哦 谢谢啊,原来如此,我太粗心了,bit看出byte了,再一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