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5V、1A又不需要大电容、大电感的DCDC芯片?

楼主(2012-08-15):
一直用LM2596-ADJ提供 15V、1A 的电源,可是外接的电解电容、电感,体积实在太大。

请推荐能输出 15V、1A ,又不需要很大的外接电容、电感的DCDC芯片?

网友:
上海芯龙的XL1509可以

网友:
1507也可以,电感体积不大。

顺便说一下,某一个人使用2596的时候,并联电感使用,理由是提供的电流大一点。

网友:
他应该用4个,两并联再串联.....

网友:
如果你不那么在乎价钱 可以考虑原来国半(现在TI)的"易电源" 它们把buck的整流管和电感都集成到一颗IC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