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好的进来看看---正态分布的问题

楼主(2012-08-15):
下面这个图的各项参数都什么意思?阿尔法怎么求出来的?P值怎么求出来的??

网友:
正态分布的问题除了记得曲线的大概样子其他知识都忘记了啊...

网友A:
significance level 0.05/2=0.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nificance level 0.05/2=0.025

楼主:
P值即为拒绝域的面积或概率。没有原始假设,怎么来的拒绝呢?
P值是最小的可以否定假设的一个值。这里需要一个原始假设。不然一个数值没法比较,更遑论最小的否定值了。

从现在开始,注意大小写的p概念不同的。
假设检验,这里应该是比例检验(p检验,检验满意度,这是个百分比值)

P值是最小的可以否定假设的一个值。并不是简单相除就完了。

这个实验应该是:“某人说,满意度应该是80%,即p0=0.8。然后我们做了这个实验,测试了120个人,100个满意,20个不满意”但是这样我们能说满意度是100/120=83.3%么?显然不能,因为对于整个顾客群来说,你抽样测试的群体太小了。

P值的计算公式是
=2[1-Φ(z0)] 当被测假设H1为 p不等于p0时;

=1-Φ(z0)  当被测假设H1为 p大于p0时;

=Φ(z0)   当被测假设H1为 p小于p0时;

其中,Φ(z0)要查表得到。
z0=(x-n*p0)/(根号下(np0(1-p0)))
最后,当P值小于某个显著参数的时候(常用0.05,标记为α,给你出题那个人,可能混淆了这两个概念)我们就可以否定假设。反之,则不能否定假设。

注意,这里p0是那个缺少的假设满意度,而不是要求的P值。
没有p0就形不成假设检验,也就不存在P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