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的AD转换例程调通了,模拟前端渣实现导致采集数据跳动.

楼主(2012-08-15):
LGT的AD转换例程调通了,模拟前端渣实现导致采集数据跳动大,求AD口的参考实现

网友:
试试电池供电

网友:
加去耦电容和降低采样频率看看。

楼主:
想起来了,优化质量要注意

1 电源质量,特别是地线

2 模拟端的干扰,比如加入双端输入的前端

3 钱多加入隔离装置

网友A:
你这测的是什么电压,跳动的不是一般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测的是什么电压,跳动的不是一般的厉害。

在4、6脚之间加了个滑动电阻器,用AD0测量滑动电阻器的靠近地的那段电压。

可能是电源、以及mcu的干扰等造成的

上电池,上104电容......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法用了。

楼主:
延长了转换时间,数据好看一些

网友B:
羡慕呀,楼主的ISP能用,俺咋嫩命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呀,楼主的ISP能用,俺咋嫩命苦呢。

黄色的塑料盒子 是usb 转ttl的 模块  ,¥20

官方ISP 的是6芯的双排接口,塞不进板子 。 用杜邦线引 5根出来即可

网友C:
今天测试的一个程序,总结下:LGT的模拟输入电阻是20K,转换速度高的话,采样值偏低;降低转换速度,采样值接很接近实际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测试的一个程序,总结下:LGT的模拟输入电阻是20K,转换速度高的话,采样值偏低;降低转换速度,采样值 ...

很接近是多近?我测的结果是与理论值相差11lsb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接近是多近?我测的结果是与理论值相差11lsb

和你的结果差不多,我的信号内阻是1K的。

现在纠结AD的输入电阻,太小了。我用来测量热敏电阻的,10K的热敏电阻和10K电阻串联,严重测量不准。正在想法加电压跟随器,但是普通的LMV358之类的轨至轨放大器都好几毛了,那么LGT的1.88元的优势就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你的结果差不多,我的信号内阻是1K的。

现在纠结AD的输入电阻,太小了。我用来测量热敏电阻的,10K的 ...

内阻不是根本的问题。我的电路有MCP6002缓冲,输出与ADC输入之间串联100R电阻,相当于信号源内阻100R。但是结果还是相差11LSB。罢了。

网友:
用的1.25V的内部基准么,此基准2%的误差,

网友:
参考用A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