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滚角和仰角来控制4个马达的PWM?

楼主(2012-08-15):
我现在可以得到飞行器的滚角和仰角,怎样用这两个值来控制4个PWM保持飞行器平稳起飞,请高手指点!!

楼主:
现在的做法是将仰角和滚角分到马达轴线的方向,用了个PID算法出现原地打转的问题!!

网友:
原地打转就要偏航角来矫正了啊

楼主:
是的,我现在在加偏航角进去!!这个三组角度就对应三个闭环PID,这样的思路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