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小音响套件后续】和厂家沟通协调了一下

楼主(2012-08-15):
因为原贴不能编辑了,现在开新帖跟进。
原帖地址: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3382-1-1.html

原来打算做散件给大家,但是现在因为某些原因,拿不到散件了。只有成品PCBA提供。

PCBA图,TF卡上黑色部分,是贴胶扯掉剩下的黑胶。这个是开发部的实验样品拍的照。

整机成品:这个也是工程部的样机拍照,所以我PS抹掉了商标。外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有可能商标的位置在喇叭中央。圆形。

接受预定的部分:
PCBA:一套,包括主板+按键板(包括显示屏)+连接排线=34+公摊邮费
外壳:一套,前壳+后壳+面条(按键板安装的位置)+皮带扣=6元,PVC贴纸2元

不接受预定的部分:
缺少:电池和喇叭,由各位自己配置。

预定方式:
本帖留名+发送邮件到19958629@qq.com

本帖留言内容:预定内容+数量。
邮件内容:预定内容+数量,支付宝名称或者用于支付的银行卡帐号&户名,联系地址,联系方式。

我看到邮件之后,会一一回复。

最终价格=预定内容+公摊邮费+分包邮费

网友A:
这么低的价格?
PCBA一套,包括主板+按键板--------这个是包括元件的价格还是空板价格?

网友B:
三十几价格算一般了

网友C:
貌似有位西安的,也是搞这个的.坛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的价格? PCBA一套,包括主板+按键板--------这个是包括元件的价格还是空板价格? ...

半成品,接上电源,喇叭就是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十几价格算一般了

因为量的缘故,价钱大概就是这样了!如果定货上50片,每片估计还能少2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有位西安的,也是搞这个的.坛子里面

坛子里做这方面的多!

网友D:
支持下,顺便请教下楼主,关于这类IC还具有带USB设备接口的?

网友D:
漏打字了,
支持下,顺便请教下楼主,关于这类IC,有没有带USB设备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下,顺便请教下楼主,关于这类IC还具有带USB设备接口的?

这类ic,usb,sd,接囗是标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打字了, 支持下,顺便请教下楼主,关于这类IC,有没有带USB设备接口的? ...

请详细的说明一下,不是很理解你的提问。

网友E:
电池和喇叭要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和喇叭要什么要求?

电池,7.2v!喇叭,4欧6w以内,8欧4w内,推荐使用4欧5w!

网友F:
见过成品

上个月在火车上旁边一位老人就扣在皮带上
后来拿下来放桌子上对着我一路都在放网络歌曲DJ混音版
洞次打次~洞次打次~洞次打次~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anyway,我觉得这是一款让他高兴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过成品 上个月在火车上旁边一位老人就扣在皮带上

是的,中老年和学校用得多!

网友:
这类主控IC国内几大厂商都在拼价格,低的让你吐血!深圳那边做PCBA的厂太多太多

网友B:
楼主这颗主控集成度太低了,降低不了成本,现在新出的连晶振都可以省掉,24C02也可以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颗主控集成度太低了,降低不了成本,现在新出的连晶振都可以省掉,24C02也可以省掉 ...

架构不同,没法比啊~

最精简的,只用一颗主控IC+TF卡座+USB插座+三色灯+键盘,搞定所有。

我这个,只是应用了最基本的功能,还有很多功能没有后续开发。

它和VS10XX系列差不多,属于DSP+功能模块组成。核心程序是在主控里边的,外置24CXX是存储扩展程序和配置文件之类的东西。

网友G:
喇叭的尺寸有要求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喇叭的尺寸有要求没有?

这个。。。看你怎么安装咯。
如果用我提供的外壳,肯定是有尺寸要求的。
如果你自己做外壳,那么根据功放的功率来定吧。
TEA2025BTL输出,大概有5W功率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mark了,错过了就没有了。我也只做这么一次帮购,因为以前答应过论坛的一些人的。

网友I:
以下是我了解的一点点信息
带字库、点阵LCD的贵一点,数码管的比价便宜。 主要方案有 SC95869 95861  LC209 AC2090  AU6850  AU7850  ZC6506 LP5188 CECL08D    巨力 的比较好一点有支持彩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下是我了解的一点点信息  带字库、点阵LCD的贵一点,数码管的比价便宜。 主要方案有 SC95869 95861 LC209 ...

亲,我的支持数码管,段码lcd,oled,点阵lcd,tft真彩液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详细的说明一下,不是很理解你的提问。

不好意思,昨天加班比较忙,没有说清楚,也没有时间回复。
您的这板子功能可以连接到PC,用PC给SD卡拷贝数据吗?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做一产品,像MP3,他是使用STM32外挂一个4G SD卡,通过一解码IC解码音频数据驱动共振喇叭,同时使用STM32的USB连接到PC把SD卡虚拟成U盘,拷贝删除SD中的文件,因为SD卡要固定在机壳内部不方便插拔,所以只能使用USB给SD卡传数据。
现在做出来了,USB拷贝是瓶颈。特别是一次拷贝大量文件时。被否了准备改方案呢。

所以想找一个专用的IC,而您上面的那个板的USB好像是USB host,能虚拟成U盘吗?我没有用过USB,不懂。  如果不能实现,有没有能实现我说的这样的功能的IC?
要有的话,我联系他,若可以应该是有一定量,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昨天加班比较忙,没有说清楚,也没有时间回复。
您的这板子功能可以连接到PC,用PC给SD卡拷贝 ...

芯片,是支持连接到PC,当读卡器使用的。但是,我上边提供的板子,还没有开发这个功能上去,我这个板子,只是最初步的应用而已。

芯片可以挂载flash芯片,可以挂SD/TF卡,可以挂U盘,支持多存储模式(2个U盘或者2个SD/TF)……

如果,需要,让你的朋友联系我。我负责推荐到我的芯片方案商那边去。

网友J:
我这个菜鸟相当比较关心,时间,如果一个月之内可以搞定的话,我来一台,自己做外壳,制作自己的操作面板,如果方便的话,LZ提供一下按钮屏幕等的尺寸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是支持连接到PC,当读卡器使用的。但是,我上边提供的板子,还没有开发这个功能上去,我这个板子, ...

好的,我给你发了邮件

网友K:
有没有麦克风输入 当便携扩音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菜鸟相当比较关心,时间,如果一个月之内可以搞定的话,我来一台,自己做外壳,制作自己的操作面板, ...

一个月之类。
希望人数足够的多,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麦克风输入 当便携扩音器用

可以输入音频信号,可以输入电容式mic信号。请参考外壳顶部图的标注

楼主:
唉?看来没几个人有兴趣哦…

网友L:
不能接单片机接口,不然肯定很多人会要的,能与单片机通信和话,可以自己加点控制显示之类的。
以VS1053为例,只是那个不支持APE

网友M:
FM支持自动搜台吗?是否支持货到付款?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能接单片机接口,不然肯定很多人会要的,能与单片机通信和话,可以自己加点控制显示之类的。 以VS1053为 ...

可以接单片机啦!只是我不清楚如何去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FM支持自动搜台吗?是否支持货到付款?

fm肯定是自动扫台!

对不起,我不是商家,不支持货到付款,只支持淘宝交易或者先款!

网友:
我们老家那里基本上人手一部,主要是听戏曲。
长得跟这个差不多,声音老大了。

网友N:
前几天没有看到,呵呵,才看到,等了好长时间,终于等到了!
预订一套,以前不是说还有B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前几天没有看到,呵呵,才看到,等了好长时间,终于等到了!
预订一套,以前不是说还有B方案吗? ...

已经收到你的邮件了。

网友O:
外挂单片机做控制就要看flash程序是否有做,协议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外挂单片机做控制就要看flash程序是否有做,协议如何了。

好像记忆中,是支持通过iic总线或者spi总线什么的写控制字给mcu那边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理我了啊?~原来的时候,不是很多人有意向的么?

网友(2013-06-17):
30多元, 可以买 一个成品不错的插卡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