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 32位 和 64位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8-15):
只知道32位的 Home Basic 和 Ultimate,最大内存都只能是4G,利用3.25 G;64位的 Home Basic 最大支持8G内存,Home Premium 、Enterprise、Ultimate 都支持192G。
现在用于64位的软件很少吧?

网友:
一般应用在windos7X64能用.只是有一些专业的不行,比如我接触到的西门子工业软件最新版只支持32位的windos7

楼主:
看了这篇比较文章,看来还得继续用32位。
http://diy.pconline.com.cn/cpu/reviews/1103/2352076_all.html

网友:
现在cpu都支持64
原生64位程序,尤其是大计算量的,有过专门优化的,64位系统占优。
普通32位程序在64位系统通常能无障碍允许,除了涉及底层驱动的。
看好自己的需求,如果要用的软件不能在64位系统没有驱动,还是别折腾了。
我办公室机器为了上win7 x64,装cad2008x64,打印机驱动,pdf打印等,被玩了几天。没事瞎折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秋枫那n82还有兴趣不?我不用移动号了那手机没什么用了,不过外壳也够烂了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An ...

有兴趣。

网友:
如果不是有超过4G内存的话还是用32位吧, 我觉得64位除了支持大于4G内存和相对来说安全一些外没什么好处了。

网友:
楼上所言甚是   我电脑内存大    64位必须的

网友:
64位是必须的,用过64位就不想换回32位的了。64位的兼容32位的,不大可能出现32位的程序在64位 的系统中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