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支招:交流220V通过斩波降压驱动直流110V电机调速方...

楼主(2012-08-15):
需求:
       实现110V直流电机调速,交流AC220V供电,用了如下图所示的方案,求高手支招,这种斩波可行吗,MOSFET管驱动如何做好
   不胜感激,望做过类似的高手出出主意!

楼主:
不好意思,为了方便看清,图抓比较大,在网页上却很小,请点图片,会看得很清楚的!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2018-06-13):
楼主,你这个电路搞定了没有?我现在要控制DC120V电机,电压是AC120V的,所有斩波可以不用,但是单片机PWM要用光耦隔离吧??

网友:
高端不可以用N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