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过路高手指点迷津,可控直流电压源方案选择

楼主(2012-08-15):
      小弟学艺不精,进来初涉电源领域,疑惑不少,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我设计的电源要求是实现-10v到10v连续可调,我打算采用单片机实现控制。现在却在方案选择上遇到困难,目前有两种方案,方案一是采用开关电源,然后用单片机pwm控制。方案二是采用D/A模块和运算放大器。对这两种方案的优劣我无从比较,参看别人的论文也不甚理解,查找资料也无从下手,希望大家能帮我指出哪种方案更适合,要是能提供相关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A:
先说需求

功率多大?精度多高?纹波有什么要求?
量产还是自产自用?

网友B:
肯能不好弄啊,期待楼主做出来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需求

功率多大?精度多高?纹波有什么要求?

我做的是毕业设计,用于模拟传感器输出,以检测与plc连接的线路是否良好,精度0.01v,纹波控制在5m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能不好弄啊,期待楼主做出来开源!!!!

嗯嗯,共同分享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毕业设计,用于模拟传感器输出,以检测与plc连接的线路是否良好,精度0.01v,纹波控制在5mv以内 ...

依照你的描述 我建议你采用第二种方案
因为你将要做的是一个“信号”级设备,而非“功率”级设备
所以大可采用线性电源以获得比较好的纹波指标
同时也降低设计难度

我觉得难度在于你要在20V的一个动态范围里获得0.01V的精度
这起码要11bit的DAC了 不过你是在校学生 可以申请到16bit的DAC

最后问一句 你要模拟的信号大致是什么频率级别?

楼主:
十分感谢,一语点醒梦中人呀。对于频率级别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呢。这个频率级别主要影响到芯片的选择吗?不好意思,见笑了。

网友:
正弦波

频率级别表示你的信号变化的快慢
如果你的输出信号频率很高 相应的芯片带宽就要比较大
但由于工艺原因 高速器件噪音也比较大

不过我看你的应用,应该是一个低频甚至直流信号而已吧?

楼主:
嗯嗯,是呀,就是直流信号呢,忘记说了,就是直流稳压电压源。另外我还要做一个电流源,也是模拟传感器的,要求4到20mA连续可调,是不是采取相似方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