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循环了: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楼主(2012-08-15):
请教:  SPI1 读写。

死循环了: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I4432_SPI,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网友(2012-10-17):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2013-02-0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调试的时候,step有时候能走出循环,但run就死在循环里了,求解

网友(2013-03-10):
程序结构有问题!

网友B:
加一个超时退出,输出错误。

网友(2013-12-02):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超时退出,输出错误。

麻烦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调试的时候,step有时候能走出循环,但run就死在循环里了,求解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4-07-02):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把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改成while((SPI2->SR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看看得不得

网友:
LS 的将代码再进化成 while(0); 这样肯定就不会死循环啰 ^^

网友:
超时处理

timeouts = xxx;      //设置超时时间,在可以中断里倒计时(到0不再倒计时)
do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或是在这里倒计,但时间不容易精确控制.
    if(timeouts)
    {
        timeouts--;
    }
}
while(timeouts);     //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SPI通信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