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SD4004

楼主(2012-08-15):
本人是刚学习的,想请教大家下面的问题,下面是ISD4004的部分资料,不过有几个疑问想知道:

电源:(VCCA,VCCD) 为使噪声最小,芯片的模拟和数字电路使用不同的电源总线,并且分别引到外封装的不同管脚上,模拟和数字电源端最好分别走线,尽可能在靠近供电端处相连,而去耦电容应尽量靠近器件。

地线:(VSSA,VSSD) 芯片内部的模拟和数字电路也使用不同的地线。

同相模拟输入(ANA IN+) 这是录音信号的同相输入端。输入放大器可用单端或差分驱动。单端输入时,信号由耦合电容输入,最大幅度为峰峰值32mV,耦合电容和本端的3KΩ电阻输入阻抗决定了芯片频带的低端截止频率。差分驱动时,信号最大幅度为峰峰值16mV,为ISD33000系列相同。

反相模拟输入(ANA IN-) 差分驱动时,这是录音信号的反相输入端。信号通过耦合电容输入,最大幅度为峰峰值16mV。

我的问题是:
1,这个模拟地和数字地要是连接在一起了,除了噪音大之外,还会不会影响芯片是否能正常工作
2,想知道单端输入时,最大幅度为32,那要是超过32了是不是就不能正常工作,还有想知道人的声音输入到麦克风的电压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