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既可以做电子标签又可以做读卡器吗?

楼主(2012-08-15):
NRF24l01既可以做电子标签又可以做读卡器吗?用STC的3.3V单片机控制起来没问题吗?NRF24l01和NRF2401有区别吗?三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读卡器??读神马卡??
剩下2个问题,自己去看手册

网友:
NRF24L01是2.4G无线传输芯片,不可以做电子标签,也不可以做读卡器。

3.3V控制正好合适,5V电平反而需要加电阻。

NRF24L01 NRF2401的区别只晓得一条:NRF24L01 有自动应答

楼主:
读卡器就是接收端,想用NRF24L01制作很多的卡,然后在做一个总的接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