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下WIN7 64位下可用的虚拟机软件,虚拟光驱软件

楼主(2012-08-15):
最好是自己用过的,本来这些软件在原来的XP下是再常用不过的,但我发现在WIN7 64位下要么不能用,要么不能注册

楼主:
对了,还有看图软件,发现ACD全系列在WIN7 64位下都不好用,xnview能用但速度慢

网友:
VMware Workstation 好像有64位版的

再不成你就换装win7 32系统呗

网友:
我是 这里下载能用,也是 64位windows7  ,再百度个 vmware tool,就OK了,http://bbs.wuyou.com/viewthread.php?tid=210398&extra=page%3D1

网友:
我目前是win7 64位, 用DAEMON Tools Lite 和VM Ware 7.0很长时间了, 非常正常

网友:
若是简单的虚拟光驱可以使用leziziVD,绿色版的,要求高的可以用Daemon Tools
虚拟机可以使用 vmware player
上面几个我在win7 64位上都在使用

网友:
poweriso 4.7
在用

看图用irfanview

第一个破解,第二个免费的

网友:
装个 魔方  什么小软件都有了。顺便还可以优化下电脑。  我电脑里文档,软件等版本太多,主要是想清理电脑重复文件,才用到这个软件的,意外的发现其他功能。

网友:
我用Vbox虚拟机,开源,free…

楼主:
谢谢各位,虚拟机用了4楼提供的,看图用了一圈,还是用回ACDSEE,这个版本:http://www.downg.com/soft/8323.html之前没有用这个是因为想用绿色版的。虚拟光驱用了7楼的POWERISO,我只需要加载ISO,没有其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