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10文本显示器

楼主(2012-08-15):
在二手交易里110淘了个罗升TD210文本显示器,
罗升TD210文本显示器PLC无法却识品牌,对文本显示器接24V直流电文本显示器可以正常工作,可以显示原有的信息,想对其重新编程加以利用,下载时文本显示器不任何反应,然后出现“通信超时,请检查通信电缆和电源,再重新下载”。
    在罗升官方网站上下载过TD210V6.5和TD210V6.5,V4.0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笔记本上用的USB转串口线不行,又在台式机上直接用串口也不行.
   通信线为:万用表测量电缆无问题.
             PC(9孔)--------- TD220(9孔)
               2-----------------3   TXD
               3-----------------2   RXD
               5-----------------5   GND

  文本显示器电路板是写DP210 V4.0序列号为200405411936
了解罗升文本的朋友请发表意见

网友:
好象下载线要4根的吧

网友:
一般屏2线是可以下的,但是速度比较慢

网友:
2,3换换试试
有的屏不是标准串口

网友:
先点软件下载,在给文本上电,不行23换下试。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
,2和3应是交错开的,一头发送一头接收这样才符合道理,说明书上还有7直联过去,打电话到罗升客服说不用7,2和3为接收和发送5是GND,如果2和3直联两头就成了发送对发送接收对接收了,试过先下载再上电,不行,怀疑是不是接口上方那个芯片有问题,就是拔下电缆也是“通信超时,请检查通信电缆和电源,再重新下载”的提示。

网友A:
把板子上的232输出 TTL的那两端短路,用串口调试助手看,自发自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板子上的232输出 TTL的那两端短路,用串口调试助手看,自发自收是否正常

非常感谢,这样最少可以试出芯片是不是有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B:
这PCB工艺有点不像是罗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PCB工艺有点不像是罗升的····

就是罗升,还是不行,看来还是到单片机版块去了解一下吧

网友B:
整个pcb做工很差,如果真是罗升,他们批量生产的不会采用全部插装元器件,那样成本太高。你是不是被人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pcb做工很差,如果真是罗升,他们批量生产的不会采用全部插装元器件,那样成本太高。你是不是被人忽悠 ...

现在是为什么不能和电脑进行通信,现在测试文本有个界面要求和PLC通信,用串口助手可以看到从文本发过来的通信请求信号,文本不通信时短路CPU10和11脚(单片机的串口通信TXD和RXD)用串口助手同样可以看到返回来的信息,现在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用文本编辑软件不能为文本重新编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为什么不能和电脑进行通信,现在测试文本有个界面要求和PLC通信,用串口助手可以看到从文本发过来的 ...

用串口助手调试只要短路任何一个地方计算机就会收到发出去的信息,这种可以也试过了,完全和想像的一样,证明了信号路是正常的,发送和接收没有问题.

网友(2012-09-18):
怀疑lz的文本显示器是山寨的,每家的编程软件都有所不同,你最好找卖家要。
或者下载不同厂家不同版本的编程软件,试试看。

网友(2013-03-16):
好吧 我也遇到过 和plc不能通信。
调了两天,电脑自发自收可以。建议换几台电脑试试。最好是别人的,因为系统不一样。

估计可能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