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8051f120做信号采集存储回放程序

楼主(2012-08-16):
程序

#include<c8051f120.h>

unsigned char Data[5]={0,0,0,0,0};
unsigned char ADCdata;
bit flaglvbo=0;
sbit P00=P0^0;
int number=0;
int dizhi=0x0000;
sfr16 ADC0 = 0xbe;
sfr16 DAC0 = 0xd2;
sfr16 RCAP4 = 0xe4;                               // Timer4 capture/reload
sfr16 T4 = 0xf4;                                  // Timer4
unsigned char Flash_READ(int Addr_read);
void Flash_ERASE(int Addr_erase);
void Flash_WRITE(int addr_write,char ch);
/*****************看门狗初始化******************/
void Reset_Sources_Init()
{
    WDTCN = 0xDE;
    WDTCN = 0xAD;//禁用看门狗
}
/**********时钟初始化************************/
void Oscillator_Init()
{
    SFRPAGE = CONFIG_PAGE;
    OSCXCN = 0x67;
        while ((OSCXCN & 0x80) == 0);
        CLKSEL = 0x01;                               //外部时钟25M
}

/**************IO口配置********************/
void Port_IO_Init()
{
    SFRPAGE = CONFIG_PAGE;
    P4MDOUT = 0x00;
    P5MDOUT = 0x00;
    P3MDOUT = 0xff;
    P0MDOUT =0xff;
    P1MDOUT = 0xff;
    P2MDOUT = 0xff;
    P7MDOUT = 0x00;
        P0=0x01;
    XBR2 = 0x40;
}
/***********************ADC初始化*******************/
void ADC0_Init(void)
{
    SFRPAGE = ADC0_PAGE;
    AMX0CF = 0x60;                                //独立输入
    ADC0CF = 0x00;                                //增益为1,频率25M。
    AMX0SL = 0x03;                                //通道4
    ADC0CN = 0x8d;                                //定时器2溢出启动ADC0,右对齐。
    REF0CN = 0x03;                                // 启用内部基准源
    EIE2 |= 0x02;                                 // 启用 ADC 中断
}
/*******************DAC初始化***********************/
void DAC_Init()
{
    SFRPAGE = DAC0_PAGE;
    //REF0CN = 0x03;
    DAC0CN = 0x94;                          //数据输出在高8位和低4位
                                            //定时器4溢出更新
        DAC0L=0x00;
        DAC0H=0x00;
}
/**************定时器2初始化**********************/
void Timer2_Init()
{
    SFRPAGE = TMR2_PAGE;
    TMR2CF = 0x0A;
    RCAP2L = 0xCA;                                     //采样8KHz。
    RCAP2H = 0xF3;
    TMR2CN = 0x80;                                     //输出4KHz方波
    ET2=1;
    TR2=1;
}
/******************定时器4初始化******************/
void Timer4_Init()
{
    SFRPAGE = TMR4_PAGE;
    TMR4CF = 0x08;                                        // T4M = '1'; Timer4 counts SYSCLKs
    TMR4CN = 0x00;                                           // STOP timer; set to auto-reload mode
    RCAP4L = 0xCA;
    RCAP4H = 0xF3;
                                                          //T4 = RCAP4;
    EIE2 |= 0x04;                                         // enable Timer4 interrupts
    TMR4CN |= 0x04;                                        // start Timer4
}
/************************************************/
void delay(int z)
{
    while(z--);
    //_nop_;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Reset_Sources_Init();
         Oscillator_Init();
         Port_IO_Init();
         EA=1;
         delay(1000);
         P00=1;
         while(1)
         {
    if(flaglvbo==0)
        {
            TR4=0;
             Timer2_Init();
                 ADC0_Init();

    }
        else
        {
             TR2=0;
              Timer4_Init();
                  DAC_Init();
                 number=0;
    }
        }
}

void ADC0_ISR (void) interrupt 15
{
    SFRPAGE = ADC0_PAGE;
    AD0INT = 0;                                              // 清 ADC 中断标志位
    ADCdata= ADC0H;                                           // ADC采样数据,八位。
//    ADCflag=1;
    number++;
        P00=~P00;
    if(number<65536)
        {
            Flash_WRITE(dizhi,ADCdata);
                dizhi++;
    }
        else
        {
            flaglvbo=1;
                dizhi=0;
                number=0;
    }

}

void Timer4_ISR (void) interrupt 16 using 3
{
    unsigned char DACdata;
    TMR4CN &= ~0x80;                                      // 清T4计数溢出标致位
    SFRPAGE=DAC0_PAGE;
    if(dizhi<65536)
        {
            DACdata=Flash_READ(dizhi);
                dizhi++;
    }
        else
        {
            flaglvbo=0;
                dizhi=0;
    }
    DAC0H=DACdata;
        P00=~P00;
}

/*****************************************flash读写程序块******************************************************************/
unsigned char Flash_READ(int Addr_read)
{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code *pread;                               /*程序存储器空间的指针(Flash),指向待读地址 */
    PSBANK=0x11;                                                //选择块1
        FLSCL=0xC0;
    pread=Addr_read;
    Data=*pread;
        FLSCL=0x00;
        return Data;
}

void Flash_ERASE(int Addr_erase)                            /*程序擦除Addr_erase块,每块1024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xdata *perase;
        EA=0;
        PSBANK=0x11;                                            //选择块1,
    FLSCL =0x01;
        PSCTL =0x03;
        perase=Addr_erase;
        *perase=0;
        PSCTL &=0x00;
        FLSCL &=0x00;
        EA=1;
}

void Flash_WRITE(int addr_write,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xdata *pwrite;
    if(addr_write%1024==0)
        {
            Flash_ERASE(addr_write);
    }
                                                                /*程序存储器空间的指针(Flash),指向待写地址*/
    EA=0;                                                       /*关中断*/
        PSBANK=0x11;                                                //选择块1
        CCH0CN &=0xFE;
    FLSCL=0X01;                                                 /*允许对Flash进行写*/
    PSCTL=0X01;
    pwrite=addr_write;                                          /*指向Flash 的首地址*/
    *pwrite=ch;                                                  /*将数组值写入Flash中*/
    FLSCL=0X00;                                                 /*禁止对Flash的写操作*/
    PSCTL=0X00;
    EA=1;                                                       /*开中断*/
}

网友(2012-10-16):
发错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