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求有功功率的疑问,U*I积分怎么实现的?附经典书一本

楼主(2012-08-16):
假定一周期20ms采样64个瞬时电压/电流值。
左图是纯阻性负载时的波形图,电压和电流方向一致相位一致。将64个瞬时电压/电流值相乘积分后求平均
即得到有功功率。
右图是纯容性负载时的波形,电流超前电压90度,理论上功率因数为0有功功率为0。那么同样采用上面的方法
将64个瞬时电压/电流值相乘积分后求平均,很显然有功功率不为0。从图可以看出第1和第3个1/4周期电压电流同相功率为正,第2和第4个1/4周期电压电流反相功率为负,正负相加=0难道要单片机去判断是正功还是负功?也曾想过通过求COS来得到有功功率,但由单片机检测过零信号时间差在畸形波形和可控硅调相导通负载时很难测得精确.有没有高人有求有功的好的算法分享下???

网友:
这个要顶,占个位

网友:
我开始以为是楼主有好的方法了哦,呵呵,仔细一看不是的

网友:
用电压、电流乘积再求平均值来计算有功、无功、功率因数时,要采交流信号,或者将采到的脉动直流信号转换成半周正半周负的信号,这样有正有负才能算出来,至于功率因数是正是负还要分析采到的数据,最好不要使用过零检测,过零检测方法在波形畸变较大和功率因数接近1时会产生错误。
这种计算有功、无功和功率因数的方法受采样精度和采样率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在功率因数接近1的时候,较低的采样精度会造成计算出的数值差比较大,如果片子资源允许的话还是采用FFT比较准确。

楼主:
半周正半周负容易得到,交流不整流把运放偏置在1/2Vcc低于该点为负半周高于该点为正半周。问题是怎样知道任一时刻是正功还是负功?判断电流走向?

楼主:
有个思路不知是否可行,0~90度已知电压为正,扫描i(t)若i(t)为正则为正功否则为负功90~180度若i(t)为负则为正功否则为负功。若阻性时满功相角90度时正负累加为0

楼主:
我感觉应该可行,明天试下,感谢5楼提醒。fft还没参透,以后再研究。采样率可以将64次只分配90度应该够了

网友(2012-11-17):
楼主,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问题。迫切希望楼主能够分析方法,QQ114199326,非常感谢

网友(2021-07-12):
也碰到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问下如何搞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