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联惯导算法心得

楼主(2012-08-16):
1、四个概念:“地理”坐标系、“机体”坐标系、他们之间换算公式、换算公式用的系数。

地理坐标系:东、北、天,以下简称地理。在这个坐标系里有重力永远是(0,0,1g),地磁永远是(0,1,x)(地磁的垂直不关心)两个三维向量。
机体坐标系:以下简称机体,上面有陀螺、加计、电子罗盘传感器,三个三维向量。
换算公式:以下简称公式,公式就是描述机体姿态的表达方法,一般都是用以地理为基准,从地理换算到机体的公式,有四元数、欧拉角、方向余弦矩阵。
换算公式的系数:以下简称系数,四元数的q0123、欧拉角的ROLL/PITCH/YAW、余弦矩阵的9个数。系数就是描述机体姿态的表达方法的具体数值。

姿态,其实就是公式+系数的组合,一般经常用人容易理解的公式“欧拉角”表示,系数就是横滚xx度俯仰xx度航向xx度。

2、五个数据源:重力、地磁、陀螺、加计、电子罗盘,前两个来自地理,后三个来自机体

3、陀螺向量:基于机体,也在机体上积分,因为地理上无参考数据源,所以很独立,直接在公式的老系数上积分,得到新系数。
狭义上的捷联惯导算法,就是指这个陀螺积分公式,也分为欧拉角、方向余弦矩阵、四元数,他们的积分算法有增量法、数值积分法(X阶龙格-库塔)等等

4、加计向量、重力向量:加计基于机体,重力基于地理,重力向量(0,0,1g)用公式换算到机体,与机体的加计向量算出误差。理论上应该没有误差,这误差逆向思维一下,其实就是换算公式的系数误差。所以这误差可用于纠正公式的系数(横滚、俯仰),也就是姿态。

5、电子罗盘向量、地磁向量:同上,只不过要砍掉地理上的垂直向量,因为无用。只留下地理水平面上的向量。误差可以用来纠正公式的系数(航向)。

6、就这样,系数不停地被陀螺积分更新,也不停地被误差修正,它和公式所代表的姿态也在不断更新。
如果积分和修正用四元数算法(因为运算量较少、无奇点误差),最后用欧拉角输出控制PID(因为角度比较直观),那就需要有个四元数系数到欧拉角系数的转换。常用的三种公式,它们之间都有转换算法。

再搞个直白一点的例子:
机体好似一条船,地理就是那地图,姿态就是航向(船头在地图上的方位),重力和地磁是地图上的灯塔,陀螺/积分公式是舵手,加计和电子罗盘是瞭望手。
舵手负责估计和把稳航向,他相信自己,本来船向北开的,就一定会一直往北开,觉得转了90度弯,那就会往东开。
当然如果舵手很牛逼,也许能估计很准确,维持很长时间。不过只信任舵手,肯定会迷路,所以一般都有地图和瞭望手来观察误差。
瞭望手根据地图灯塔方位和船的当前航向,算出灯塔理论上应该在船的X方位。然而看到实际灯塔在船的Y方位,那肯定船的当前航向有偏差了,偏差就是ERR=X-Y。
舵手收到瞭望手给的ERR报告,觉得可靠,那就听个90%*ERR,觉得天气不好、地图误差大,那就听个10%*ERR,根据这个来纠正估算航向。。

------------------------------------------------------
来点干货,注意以下的欧拉角都是这样的顺序:先航向-再俯仰-然后横滚
公式截图来自:袁信、郑锷的《捷联式惯性导航原理》,邓正隆的《惯性技术》。
--------------------------------------------------
根据加计计算初始欧拉角
这个无论欧拉角算法还是四元数算法还是方向余弦矩阵都需要,因为加计和电子罗盘给出欧拉角的描述方式比较方便。
imu.euler.x = atan2(imu.accel.y, imu.accel.z);
imu.euler.y = -asin(imu.accel.x / ACCEL_1G);
ACCEL_1G 为9.81米/秒^2,accel.xyz的都为这个单位,算出来的euler.xyz单位是弧度
航向imu.euler.z可以用电子罗盘计算
--------------------------------------------------
欧拉角微分方程
如果用欧拉角算法,那么这个公式就够了,不需要来回转换。

矩阵上到下三个角度(希腊字母)是roll pitch和yaw,公式最左边的上面带点的三个是本次更新后的角度,不带点的是上个更新周期算出来的角度。
Wx,y,z是roll pitch和yaw方向的三个陀螺在这个周期转动过的角度,单位为弧度,计算为间隔时间T*陀螺角速度,比如0.02秒*0.01弧度/秒=0.0002弧度.

--------------------------------------------------
以下是四元数
--------------------------------------------------
四元数初始化
q0-3为四元数四个值,用最上面公式根据加计计算出来的欧拉角来初始化

--------------------------------------------------
四元数微分方程
四元数更新算法,一阶龙库法,同样4个量(入、P1-3)也为四元数的四个值,即上面的q0-3。
Wx,y,z是三个陀螺的这个周期的角速度,比如欧拉角微分方程中的0.01弧度/秒,T为更新周期,比如上面的0.02秒。

再来一张,另外一本书上的,仔细看和上面是一样的delta角度,就是上面的角速度*周期,单位为弧度

--------------------------------------------------
四元数微分方程更新后的规范化
每个周期更新完四元数,需要对四元数做规范化处理。因为四元数本来就定义为四维单位向量。
求q0-3的平方和,再开根号算出的向量长度length。然后每个q0-3除这个length。

--------------------------------------------------
四元数转欧拉角公式
把四元数转成了方向余弦矩阵中的几个元素,再用这几个元素转成了欧拉角
先从四元数q0-3转成方向余弦矩阵:

再从方向余弦矩阵转成欧拉角

代码:
        //更新方向余弦矩阵
        t11=q.q0*q.q0+q.q1*q.q1-q.q2*q.q2-q.q3*q.q3;
        t12=2.0*(q.q1*q.q2+q.q0*q.q3);
        t13=2.0*(q.q1*q.q3-q.q0*q.q2);
        t21=2.0*(q.q1*q.q2-q.q0*q.q3);
        t22=q.q0*q.q0-q.q1*q.q1+q.q2*q.q2-q.q3*q.q3;
        t23=2.0*(q.q2*q.q3+q.q0*q.q1);
        t31=2.0*(q.q1*q.q3+q.q0*q.q2);
        t32=2.0*(q.q2*q.q3-q.q0*q.q1);
        t33=q.q0*q.q0-q.q1*q.q1-q.q2*q.q2+q.q3*q.q3;
        //求出欧拉角
        imu.euler.roll = atan2(t23,t33);
        imu.euler.pitch = -asin(t13);
        imu.euler.yaw = atan2(t12,t11);
        if (imu.euler.yaw < 0){
                imu.euler.yaw += ToRad(360);
        }
----------------------------------------------------
以下代码摘自网上,很巧妙,附上注释,有四元数微分,有加计耦合。
没电子罗盘,其实耦合原理也一样。
//=====================================================================================================
// IMU.c
// S.O.H. Madgwick
// 25th September 2010
//=====================================================================================================
// Description:
//
// Quatern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DCM filter' [Mayhony et al].
//
// User must define 'halfT' as the (sample period / 2), and the filter gains 'Kp' and 'Ki'.
//
// Global variables 'q0', 'q1', 'q2', 'q3' are the quaternion elements representing the estimated
// orientation.  See my report for an overview of the use of quaternions in this application.
//
// User must call 'IMUupdate()' every sample period and parse calibrated gyroscope ('gx', 'gy', 'gz')
// and accelerometer ('ax', 'ay', 'ay') data.  Gyroscope units are radians/second, accelerometer
// units are irrelevant as the vector is normalised.
//
//=====================================================================================================

//----------------------------------------------------------------------------------------------------
// Header files

#include "IMU.h"
#include <math.h>

//----------------------------------------------------------------------------------------------------
// Definitions

#define Kp 2.0f                        // proportional gain governs rate of convergence to accelerometer/magnetometer
#define Ki 0.005f                // integral gain governs rate of convergence of gyroscope biases
#define halfT 0.5f                // half the sample period

//---------------------------------------------------------------------------------------------------
// Variable definitions

float q0 = 1, q1 = 0, q2 = 0, q3 = 0;        // quaternion elements representing the estimated orientation
float exInt = 0, eyInt = 0, ezInt = 0;        // scaled integral error

//====================================================================================================
// Function
//====================================================================================================

void 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
        float norm;
        float vx, vy, vz;
        float ex, ey, ez;

        // normalise the measurements
        norm = sqrt(ax*ax + ay*ay + az*az);
        ax = ax /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把加计的三维向量转成单位向量。

        // estimated direction of gravity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这是把四元数换算成《方向余弦矩阵》中的第三列的三个元素。
根据余弦矩阵和欧拉角的定义,地理坐标系的重力向量,转到机体坐标系,正好是这三个元素。
所以这里的vx\y\z,其实就是当前的欧拉角(即四元数)的机体坐标参照系上,换算出来的重力单位向量。

        // error is sum of cross product between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ield and direction measured by sensor
        ex = (ay*vz - az*vy);
        ey = (az*vx - ax*vz);
        ez = (ax*vy - ay*vx);

axyz是机体坐标参照系上,加速度计测出来的重力向量,也就是实际测出来的重力向量。
axyz是测量得到的重力向量,vxyz是陀螺积分后的姿态来推算出的重力向量,它们都是机体坐标参照系上的重力向量。
那它们之间的误差向量,就是陀螺积分后的姿态和加计测出来的姿态之间的误差。
向量间的误差,可以用向量叉积(也叫向量外积、叉乘)来表示,exyz就是两个重力向量的叉积。
这个叉积向量仍旧是位于机体坐标系上的,而陀螺积分误差也是在机体坐标系,而且叉积的大小与陀螺积分误差成正比,正好拿来纠正陀螺。(你可以自己拿东西想象一下)由于陀螺是对机体直接积分,所以对陀螺的纠正量会直接体现在对机体坐标系的纠正。

        // integral error scaled integral gain
        exInt = exInt + ex*Ki;
        eyInt = eyInt + ey*Ki;
        ezInt = ezInt + ez*Ki;

        // adjusted gyroscope measurements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用叉积误差来做PI修正陀螺零偏

        // integrate quaternion rate and normalise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四元数微分方程

        // normalise quaternion
        norm = 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四元数规范化
}

//====================================================================================================
// END OF COD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我按照你的代碼使用陀螺儀和加速度計輸出俯仰和橫滾角都是很穩定的,但是航向角每隔一段時間就增加 ...

是的,陀螺一般有零点漂移、非线性、加速度影响等等多种误差。
其中零点漂移影响最大,但在初始化(保持静止读取一段时间平均值作为零点)后,漂移还可以忍受。不过温度变化大,漂移也比较厉害。
没有磁力计,是无法对航向角做纠正融合的。

以下代码是上面那段代码的磁力计+加计+陀螺版,没仔细研究过,粗看看像是把磁阻mxyz的向量转到地理坐标系,然后用地理坐标系的正北向标准磁场向量取代变成bxyz?又转回机体坐标系变成wxyz,最后和原始磁阻测量值mxyz做向量叉积来修正陀螺。
想学习的就研究研究吧

我自己做的磁阻耦合很简单很粗暴。把磁阻方向角解出来,和四元数解除的欧拉角航向角做个差,再用k滤波器把差值融合到欧拉角航向角上去,然后直接把欧拉角转成四元数。

还有23楼卖传感器的,这不是算法的实时问题,八成是你没用心研究,拷来代码就想直接用。
halfT 0.5f需要根据具体更新周期来调整,T是更新周期,T*角速度=微分角度,能在帖子里容易找到的东西我真不想多说。
//=====================================================================================================
// AHRS.c
// S.O.H. Madgwick
// 25th August 2010
//=====================================================================================================
// Description:
//
// Quatern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DCM filter' [Mayhony et al].  Incorporates the magnetic distortion
// compensation algorithms from my filter [Madgwick] which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a reference
// direction of flux (bx bz) to be predefined and limits the effect of magnetic distortions to yaw
// axis only.
//
// User must define 'halfT' as the (sample period / 2), and the filter gains 'Kp' and 'Ki'.
//
// Global variables 'q0', 'q1', 'q2', 'q3' are the quaternion elements representing the estimated
// orientation.  See my report for an overview of the use of quaternions in this application.
//
// User must call 'AHRSupdate()' every sample period and parse calibrated gyroscope ('gx', 'gy', 'gz'),
// accelerometer ('ax', 'ay', 'ay') and magnetometer ('mx', 'my', 'mz') data.  Gyroscope units are
// radians/second, accelerometer and magnetometer units are irrelevant as the vector is normalised.
//
//=====================================================================================================

//----------------------------------------------------------------------------------------------------
// Header files

#include "AHRS.h"
#include <math.h>

//----------------------------------------------------------------------------------------------------
// Definitions

#define Kp 2.0f                        // proportional gain governs rate of convergence to accelerometer/magnetometer
#define Ki 0.005f                // integral gain governs rate of convergence of gyroscope biases
#define halfT 0.5f                // half the sample period

//---------------------------------------------------------------------------------------------------
// Variable definitions

float q0 = 1, q1 = 0, q2 = 0, q3 = 0;        // quaternion elements representing the estimated orientation
float exInt = 0, eyInt = 0, ezInt = 0;        // scaled integral error

//====================================================================================================
// Function
//====================================================================================================

void AHRS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float mx, float my, float mz) {
        float norm;
        float hx, hy, hz, bx, bz;
        float vx, vy, vz, wx, wy, wz;
        float ex, ey, ez;

        // auxiliary variables to reduce number of repeated operations
        float q0q0 = q0*q0;
        float q0q1 = q0*q1;
        float q0q2 = q0*q2;
        float q0q3 = q0*q3;
        float q1q1 = q1*q1;
        float q1q2 = q1*q2;
        float q1q3 = q1*q3;
        float q2q2 = q2*q2;
        float q2q3 = q2*q3;
        float q3q3 = q3*q3;

        // normalise the measurements
        norm = sqrt(ax*ax + ay*ay + az*az);
        ax = ax /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norm = sqrt(mx*mx + my*my + mz*mz);
        mx = mx / norm;
        my = my / norm;
        mz = mz / norm;

        // compute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lux
        hx = 2*mx*(0.5 - q2q2 - q3q3) + 2*my*(q1q2 - q0q3) + 2*mz*(q1q3 + q0q2);
        hy = 2*mx*(q1q2 + q0q3) + 2*my*(0.5 - q1q1 - q3q3) + 2*mz*(q2q3 - q0q1);
        hz = 2*mx*(q1q3 - q0q2) + 2*my*(q2q3 + q0q1) + 2*mz*(0.5 - q1q1 - q2q2);
        bx = sqrt((hx*hx) + (hy*hy));
        bz = hz;

        // estimated direction of gravity and flux (v and w)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wx = 2*bx*(0.5 - q2q2 - q3q3) + 2*bz*(q1q3 - q0q2);
        wy = 2*bx*(q1q2 - q0q3) + 2*bz*(q0q1 + q2q3);
        wz = 2*bx*(q0q2 + q1q3) + 2*bz*(0.5 - q1q1 - q2q2);

        // error is sum of cross product between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ields and direction measured by sensors
        ex = (ay*vz - az*vy) + (my*wz - mz*wy);
        ey = (az*vx - ax*vz) + (mz*wx - mx*wz);
        ez = (ax*vy - ay*vx) + (mx*wy - my*wx);

        // integral error scaled integral gain
        exInt = exInt + ex*Ki;
        eyInt = eyInt + ey*Ki;
        ezInt = ezInt + ez*Ki;

        // adjusted gyroscope measurements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 integrate quaternion rate and normalise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 normalise quaternion
        norm = 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

//====================================================================================================
// END OF CODE
//====================================================================================================

网友:
精辟,接收学习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用PI参数估计零偏能补偿加速度测得的外力加速度吗?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牛人,顶一个,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用PI参数估计零偏能补偿加速度测得的外力加速度吗?实际效果怎么样 ...

补偿,得有观测者才能对测量者做纠正。
加计本来是观测者,对陀螺补偿。
对外力加速度来说,加计属于测量者,没有外力的观测者,无法补偿加计。
如果是震动,可以调小PI参数,靠长时间的数值平均,减小震动引起的加速度误差。
而机体转弯的离心力可以用 GPS地速×陀螺三维角速度,根据离心力公式算出三维离心加速度,去减掉转弯带来的加速度影响。
但是机体的纵向加速度就没法补偿了,不过一般情况下长时间单方向加速的情况较少,误差可以容忍。

如果要高精度的姿态测算,那除非再引入观测者,比如GPS的坐标定位信息。也就是所谓的GPS/INS组合导航,一般是卡尔曼算法。
举个例子,比如惯导中当前估算速度为匀速xx米/秒,移动方向为北向,所以估算1秒后坐标会向北移动XX米。
1秒后GPS给出信息,和惯导估算的相比,坐标向北多移动了YY米。,变成了XX+YY米。
那么应该是有外力加速度,导致机体北向速度变快,本周期平均值为YY-XX米/秒^2(只是举个例子,数值不做准)系统就会这外力加速度补偿到加计的测量值里去。

GPS/INS组合导航,系统就会运算出姿态和坐标定位信息,是融合过的,都非常准。卡尔曼算法很难,我不懂,只知道个大概原理。

一言蔽之,这些算法都是以测量者的数值为基础,用观测者观察到的其他方面的数值,用一个转换算法去推断测量者的数值误差,然后纠正之。而这就是卡尔曼算法的流程。

网友:
真是好文章,超级喜欢这个帖子,感谢楼主~!!!!

网友:
多谢分享  再看一下

网友:
很好的帖子,感谢楼主

网友C:
计算初始欧拉角   重力被分到3个轴上了   LZ的计算初始角公式不该那样吧

网友:
支持原创,留个位置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初始欧拉角   重力被分到3个轴上了   LZ的计算初始角公式不该那样吧

请注意初始角是欧拉角,所以要遵循欧拉角的定义来计算。
通常思维计算出来的倾角不知道数学上是什么名字,我称之为平面夹角,反正与欧拉角不一样。

网友:
解算方法直接用fpga的时序和组合逻辑,不知可否实现?

楼主:
四元数或欧拉角都要用到浮点和三角函数,我没做过fpga,不过想想应该搞不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元数或欧拉角都要用到浮点和三角函数,我没做过fpga,不过想想应该搞不定。 ...

在实际应用中,传感器数据在输入捷联系统前,是否要经过预处理,去除器件抖动和干扰(比如机架抖动)?

网友:
验证过此算法,简单可用…

网友:
努力分析中……

网友E:
四元数更新陀螺仪的数据,加速度计和磁罗盘修正陀螺仪的数据,这些都是基本的,关键是如何做的准确,特别是在盘旋的的时候和机动性强的时候。

网友:
高科技,大学时候有个老师的课题就是这个,一连串公司看死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元数更新陀螺仪的数据,加速度计和磁罗盘修正陀螺仪的数据,这些都是基本的,关键是如何做的准确,特别是 ...

我怎么没看到四轴论坛里有这些知识贴?这些关键公式都是我啃书啃出来的。
有货就拿出来分享一下,想藏着掖着就别来说风凉话,一句基本的,难道大家就学会如何做了?

网友:
分享的精神最伟大!顶楼主

网友:
刚刚买了本 《捷联惯性导航技术》 准备研究一下。

网友F:
如何理解“向量间的误差,可以用向量叉积(也叫向量外积、叉乘)来表示”?两个向量直接做差不就是误差吗?

网友:
高手,写得不错,正在学习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理解“向量间的误差,可以用向量叉积(也叫向量外积、叉乘)来表示”?两个向量直接做差不就是误差吗? ...

这里误差没说清楚,不是指向量差。这个叉积误差是指将带有误差的加计向量转动到与重力向量重合,需要绕什么轴,转多少角度
逆向推理一下,这个叉积在机体三轴上的投影,就是加计和重力之间的角度误差。
也就是说,如果陀螺按这个叉积误差的轴,转动叉积误差的角度(也就是转动三轴投影的角度)那就能把加计和重力向量的误差消除掉。(具体可看向量叉积的定义)
如果完全按叉积误差转过去,那就是完全信任加计。如果一点也不转,那就是完全信任陀螺。
那么把这个叉积的三轴乘以X%,加到陀螺的积分角度上去,就是这个x%互补系数的互补算法了。

ps:实际上叉积的length是两向量夹角的正弦,而且必须在±90度以内,并不完全与误差角度成线性正比。
如果转成三轴夹角,按欧拉角的转动顺序分解到三轴上去,会很麻烦。
这里的叉积算法把sin误差当成角度误差,并无视欧拉角的转动顺序,在误差较小的时候,并不会有影响。
因为这个修正对误差来说,是收敛的,正常情况下误差只会越来越小。
为了解释方便,所以上面就把叉积等同于角度误差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精僻,把我这些天来看的资料理顺了,终于有了个思路。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啊!

网友G:
我试验了楼主贴的代码。发现在静止的情况下计算的欧拉角比较正确,但是稍微转动一下角度,计算额结果就会有很大突变,知道再次静止很久后数值才能恢复稳定。请问需要调节哪个参数可以改善这个算法实时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没看到四轴论坛里有这些知识贴?这些关键公式都是我啃书啃出来的。
有货就拿出来分享一下,想藏着 ...

这里顶楼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误差没说清楚,不是指向量差。这个叉积误差是指将带有误差的加计向量转动到与重力向量重合,需要绕什 ...

樓主,我按照你的代碼使用陀螺儀和加速度計輸出俯仰和橫滾角都是很穩定的,但是航向角每隔一段時間就增加0.1度,這個是不是所謂的“漂移”,如果沒有磁力計修正的話是否無法避免。能否做到我隨便一個初始姿態之後亂轉N圈后又回到初始狀態它的輸出值沒有漂移?

网友:
哇...居然有这么好的文章,留名,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陀螺一般有零点漂移、非线性、加速度影响等等多种误差。
其中零点漂移影响最大,但在初始化(保持 ...

多謝耐心回覆!
       現在我是想把這個算出來的角度用作小車導航用,之前聽別人說起磁力計比較容易受干擾,特別是小車直流馬達轉動的時候容易不准確(自己沒有試過,姑且信了)。所以現在我想只用一顆MPU6050(帶加計和陀螺的)不加磁力計來進行角度的計算。如果這樣的漂移(不管靜態還是動態)不能減小到很小的範圍,恐怕小車沒轉幾個彎就已經“找不著北”了。
      目前的狀況是俯仰和橫滾角基本上不會動,但是水平的航向角(沒有地磁方向)在靜止的生活大概沒5秒增加0.1度,不知道能不能用每計時5S減去0.1度來補償?俯仰和橫滾應該是加速度計的一個準確值吧,所以不怎麼動?

      有沒有辦法可以消除這些偏差?我只需要用到水平旋轉角度。靜態和動態最好通通無線趨近與0漂移。

楼主:
仔细看了一会,上面的磁力计修正流程已经想通了,看看大家想没想通吧。

陀螺的零点漂移可以靠加计和磁力计来补偿,不过加计和磁力计的零点漂移、椭圆修正就没法动态补偿了。因为没有观测者。
只能在初始化的时候修正,但是温度的影响就不太好办。
gps/ins是王道,可惜高阶卡尔曼实在不好弄,谁有心得分享一下吧。

不过一般玩玩,这些算法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謝耐心回覆!
       現在我是想把這個算出來的角度用作小車導航用,之前聽別人說起磁力計比較容易受干 ...

你說的5秒0.1度,就是靜態零點偏移,可以依靠初始化來避免,就是靜止,取一段時間陀螺輸出做平均,作為固定誤差。
但隨著溫度、加速度(具體名字忘記了,陀螺手冊上有,外力加速度會對角速度造成干擾)、量程非線性誤差、算法誤差、計算誤差等等影響,航向早晚會漂移的。
沒有觀測者,測量者無法得知自身的偏差。無論白線軌跡、紅外、GPS、磁力計,必須有一個參考源,才能修正航向。

楼主:
磁力計離電機多遠能避免干擾我沒試過,不過我試過離DC-DC電感5-7cm后,干擾就微乎其微了。
另外據我所知電機的磁力線應該是比較封閉的,這樣電機效率才高。
另外通過磁力計橢圓修正,可以去除靜態磁力干擾。動態的可以通過多次測量平均濾波消除一些。
我相信離開電機一定距離,干擾可以忽略。
但是室內小車估計受周圍物體影響較大。

网友(2012-09-16):
引用 楼主:
磁力計離電機多遠能避免干擾我沒試過,不過我試過離DC-DC電感5-7cm后,干擾就微乎其微了。
另外據我所知電 ...

   陀螺仪给出的欧拉角,俯仰和翻滚都能由加速度修正,偏航怎么修正?静置的时候偏航角度会朝着一个方向递增(也有可能是减,我的系统是递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5秒0.1度,就是靜態零點偏移,可以依靠初始化來避免,就是靜止,取一段時間陀螺輸出做平均,作為固 ...

初始化偏置之后改善很多,水平放置的时候开始启动时候会偏一点,之后就基本稳定了,很久(几分钟)才会动0.1度。也就说仍然存在误差,不知道该误差可否完全消除?
我的小车在转悠了N圈之后得到的相对航向能否还是准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說的5秒0.1度,就是靜態零點偏移,可以依靠初始化來避免,就是靜止,取一段時間陀螺輸出做平均,作為固 ...

你說的5秒0.1度,就是靜態零點偏移,可以依靠初始化來避免,就是靜止,取一段時間陀螺輸出做平均,作為固定誤差。
但隨著溫度、加速度(具體名字忘記了,陀螺手冊上有,外力加速度會對角速度造成干擾)、量程非線性誤差、算法誤差、計算誤差等等影響,航向早晚會漂移的。
沒有觀測者,測量者無法得知自身的偏差。無論白線軌跡、紅外、GPS、磁力計,必須有一個參考源,才能修正航向

网友:
在看书中……

网友H:
楼主专研精神很强大,费心了,很感谢楼主的分享,我现在对姿态算法又有了深刻的了解,有些地方还不是很清楚  四元素float q0 = 1, q1 = 0, q2 = 0, q3 = 0;   这四个参数的  初始值代表什么意义。值是怎么来的?算法是不是容忍陀螺仪漂移存在,而是和加计比较的误差通过PI修正陀螺仪每次的测量值,而不是重新再去修改原来的参考坐标点,是吗。说的有点乱,类似说漂移使中立点变了,一般我们是从新修正一个中立点,但我看这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专研精神很强大,费心了,很感谢楼主的分享,我现在对姿态算法又有了深刻的了解,有些地方还不是很清楚 ...

四元数q的初始值等同于是欧拉角为0,0,0,根据东北天的坐标定义,也就是机体完全水平朝北。前面不是有四元数初始化公式吗?欧拉角三个0度算出来就是1,0,0,0。
代码里的初始值并没有意义,那段代码只是原理性的,离实用还有些距离。
实际需要在初始化时根据加计、磁阻计算欧拉角,并初始化四元数。

误差靠什么修正?就是把原来的四元数(姿态)旋转这个误差角度。
下个周期四元数靠什么更新?也是靠陀螺的旋转积分角度去更新。
都是旋转某个角度,把这两者分开、合并没什么多少区别。所以这代码里是把两者合并到下个更新周期里一起旋转。

也许你会说两个旋转有先后顺序,是有的。
但本身四元数微分方程(欧拉角微分方程)就是把同时转动的三个角度(一个旋转)当做有先后顺序的三个欧拉旋转来处理。所以这两个转动叠在一起计算也没关系。就因为是有了微分的大前提。
象这代码用的一阶龙格库塔算法,把sin(x)等同于x、陀螺的旋转当做三个欧拉旋转、积分周期内的角速度当做匀速运动,都是微分简化的方式,有兴趣可以去研究研究锥形运动误差、转动向量法。

陀螺零点漂移修正,就是PI中的I。
PI的概念还用我说吗?每个更新周期都会使用I(exyzInt)来抑制每个更新周期都会出现的零点偏移。

网友:
mark~~~~~~传感器到手后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元数q的初始值等同于是欧拉角为0,0,0,根据东北天的坐标定义,也就是机体完全水平朝北。前面不是有四元 ...

3ks very maqi

网友H:
楼主 假设我四轴初始状态是水平状态 硬件只只用到了加速度陀螺仪  初始化的我把四轴放在地上  我初始四元素的时候认为加速度其它无分量。偏航角因为没有磁阻参考也认为和世界坐标系的一致。换句话说就拿四轴的此时状态来当世界坐标系。那么我初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初始值1,0 ,0,0. 或者另一种算法 假设偏航并未偏移,而我放在地上(有可能地面并不水平),那么我只用加速度算出横滚角r 俯仰角(这个符号不会打)。偏航角W=0,那么我是不是可用这个方式把得到的值带入四元素初始公式进行运算从而得到q0 q1  q2 q3?然后再更新姿态。? 这两钟方式是否具有可行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假设我四轴初始状态是水平状态 硬件只只用到了加速度陀螺仪  初始化的我把四轴放在地上  我初始四元素 ...

四元数初始化,顶楼有公式,知道三个欧拉角就可以求出q0-3。
欧拉角可以根据加计数值计算,顶楼也有公式。根据加计计算初始欧拉角
没磁阻,你就按当前偏航为基准0度,只要求出俯仰和横滚欧拉角,偏航为0,代入四元数初始化公式,就可以求出q0-3来了。
那两种方式本来就是同一个方式,或者根本不能算是方式,而是本来就是该这么算的。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元数初始化,顶楼有公式,知道三个欧拉角就可以求出q0-3。
欧拉角可以根据加计数值计算,顶楼也有公式 ...

热心肠的技术牛人,不说了 眼泪哗哗的

网友(2012-10-29):
学习了,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很好的东西,MARK 下。

网友:
太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会,上面的磁力计修正流程已经想通了,看看大家想没想通吧。

陀螺的零点漂移可以靠加计和磁力计 ...

楼主能讲下磁具体是怎么用的吗?

是不是通过磁算出一个偏航角,然后修正陀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试验了楼主贴的代码。发现在静止的情况下计算的欧拉角比较正确,但是稍微转动一下角度,计算额结果就会有 ...

可能是解算的周期没定准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說的5秒0.1度,就是靜態零點偏移,可以依靠初始化來避免,就是靜止,取一段時間陀螺輸出做平均,作為固 ...

问一下,我用两套一样的陀螺加计组合,安在不同位置,它们互为对方的观测者行吗?

网友:
学习啊  惯性导航

网友J(2012-11-29):
这篇文章绝对是精品中的精品。

网友:
好东西,mark一下,以后需要用的时候慢慢研究

网友:
努力学习了~~学基础

网友:
看懂了就可以玩四轴了,真好!

网友:
好好的帖子啊!。

网友:
不懂的,留个脚印!

网友:
这是我看懂的第一个四元数程序,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篇文章绝对是精品中的精品。

完全同意

网友:
不知道上述代码能否直接拿来放在stm32上做四轴,
还是运算需要一定的简化?

网友K:
我看到你的捷联惯导算法心得真的很有帮助 我现在卡住了。
1.我现在把加速度和陀螺仪的roll和pitch用卡尔曼算出来了,滤波很好。
2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地磁传感器去去把yaw给算出来,然后和陀螺仪的Z去卡尔曼出来准确的YAW,这样我就得到3个轴的准确数值。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在实际应用中,传感器数据在输入捷联系统前,是否要经过预处理,去除器件抖动和干扰(比如机架抖动)? ...

带通滤波。

网友(2013-01-12):
学习了,不错!看了几篇关于IMU的资料这篇是最好的.

网友:
百年好贴,马克

网友:
这个一定要学习啊,捷联惯性导航系统,改天搞个导弹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没看到四轴论坛里有这些知识贴?这些关键公式都是我啃书啃出来的。
有货就拿出来分享一下,想藏着 ...

没错,说风凉话的人就该骂!好像在他面前什么都简单,可真让做就傻眼了。

网友:
很好,看完又明了不少

网友(2013-02-16):
捷联式惯性导航原理

网友:
加上星光就可以搞弹道导弹了

网友:
终于看懂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
先顶一下 慢慢研究~~

网友:
收藏 捷联惯性导航系统

楼主:
四元数是有三角函数运算,但是只在解出欧拉角的时候才用。每个积分周期是用不到的。

举个例子,比如为了积分精确,积分周期用1ms一次,但对外部电机的控制周期比如是10ms。那结算姿态只需要10ms一次。
欧拉角微分方程需要每1ms周期计算6个三角函数来积分。
四元数则只需要每10ms计算3个反三角函数,这运算量差距就很明显了。

网友:
看了几遍了,没看一边似乎又多懂一点,还在继续啃

网友:
楼主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
大哥,四轴飞行的时候应该是不停运动的啊,比如上升或者下降,那么加速度计测出来的值不就不准了么?

网友:
先收藏了,太深奥了

网友:
LZ说用加速度计算出欧拉角来初始化四元数,然而加速度计只能计算俯仰角和滚动角,不能计算偏航角。因此怎样计算初始四元数;另外,LZ在程序里初始化四元数是q0 = 1, q1 = 0, q2 = 0, q3 = 0,是否默认初始机体坐标与地理坐标重合,如果不重合是否会对以后的计算造成误差。程序里也没有看见用加速度计初始化四元数啊

网友:
技术牛人,为人也如此无私,赞一个

网友:
有点迷糊,

网友(2013-03-18):
引用 楼主:
四元数是有三角函数运算,但是只在解出欧拉角的时候才用。每个积分周期是用不到的。

举个例子,比如为了积 ...

楼主的意思是每个积分周期都要初始化四元数,那eIntxyz还有用吗?那上一时刻算出的时刻在下一时刻也用不上啊

楼主:
我什么时候说过每个周期都要初始化啊?
初始化,就是把 加速度计、电子罗盘的三轴结合算出的欧拉角,转换成四元数。
每个更新周期,是用陀螺仪的角速度去对四元数进行积分。
要用到欧拉角的时候,再使用 四元数->欧拉角,来结算出欧拉角。
示例代码中只有更新周期,没有初始化和欧拉角结算,不要想直接拿来用,帖子整个看一遍。

网友:
太棒了,楼主写的太好了,简洁,明确。终于懂得了。谢谢楼主。

楼主:
有人问加电子罗盘的融合是怎么回事,我再献丑一回,开课讲解喽,来鼓掌来顶
我嚓,顶楼不能编辑的,只好放在楼中间了。这也好,给肯挨页翻帖子的朋友一个惊喜。
//=====================================================================================================
// AHRS.c
// S.O.H. Madgwick
// 25th August 2010
//=====================================================================================================
// Description:
//
// Quatern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DCM filter' [Mayhony et al].  Incorporates the magnetic distortion
// compensation algorithms from my filter [Madgwick] which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a reference
// direction of flux (bx bz) to be predefined and limits the effect of magnetic distortions to yaw
// axis only.
//
// User must define 'halfT' as the (sample period / 2), and the filter gains 'Kp' and 'Ki'.
//
// Global variables 'q0', 'q1', 'q2', 'q3' are the quaternion elements representing the estimated
// orientation.  See my report for an overview of the use of quaternions in this application.
//
// User must call 'AHRSupdate()' every sample period and parse calibrated gyroscope ('gx', 'gy', 'gz'),
// accelerometer ('ax', 'ay', 'ay') and magnetometer ('mx', 'my', 'mz') data.  Gyroscope units are
// radians/second, accelerometer and magnetometer units are irrelevant as the vector is normalised.
//
//=====================================================================================================

//----------------------------------------------------------------------------------------------------
// Header files

#include "AHRS.h"
#include <math.h>

//----------------------------------------------------------------------------------------------------
// Definitions

#define Kp 2.0f                        // proportional gain governs rate of convergence to accelerometer/magnetometer
#define Ki 0.005f                // integral gain governs rate of convergence of gyroscope biases
#define halfT 0.5f                // half the sample period

//---------------------------------------------------------------------------------------------------
// Variable definitions

float q0 = 1, q1 = 0, q2 = 0, q3 = 0;        // quaternion elements representing the estimated orientation
float exInt = 0, eyInt = 0, ezInt = 0;        // scaled integral error

//====================================================================================================
// Function
//====================================================================================================

void AHRS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float mx, float my, float mz) {
        float norm;
        float hx, hy, hz, bx, bz;
        float vx, vy, vz, wx, wy, wz;
        float ex, ey, ez;

        // auxiliary variables to reduce number of repeated operations
        float q0q0 = q0*q0;
        float q0q1 = q0*q1;
        float q0q2 = q0*q2;
        float q0q3 = q0*q3;
        float q1q1 = q1*q1;
        float q1q2 = q1*q2;
        float q1q3 = q1*q3;
        float q2q2 = q2*q2;
        float q2q3 = q2*q3;
        float q3q3 = q3*q3;

        // normalise the measurements
        norm = sqrt(ax*ax + ay*ay + az*az);
        ax = ax /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norm = sqrt(mx*mx + my*my + mz*mz);
        mx = mx / norm;
        my = my / norm;
        mz = mz / norm;

从机体坐标系的电子罗盘测到的矢量转成地理坐标系下的磁场矢量hxyz(测量值)
        // compute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lux
        hx = 2*mx*(0.5 - q2q2 - q3q3) + 2*my*(q1q2 - q0q3) + 2*mz*(q1q3 + q0q2);
        hy = 2*mx*(q1q2 + q0q3) + 2*my*(0.5 - q1q1 - q3q3) + 2*mz*(q2q3 - q0q1);
        hz = 2*mx*(q1q3 - q0q2) + 2*my*(q2q3 + q0q1) + 2*mz*(0.5 - q1q1 - q2q2);

计算地理坐标系下的磁场矢量bxyz(参考值)。
因为地理地磁水平夹角,我们已知是0度(抛去磁偏角的因素,固定向北),所以by=0,bx=某值
但地理参考地磁矢量在垂直面上也有分量bz,地球上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无法得知,也就无法用来融合(有更适合做垂直方向修正融合的加速度计),所以直接从测量值hz上复制过来,bz=hz。
磁场水平分量,参考值和测量值的大小应该是一致的(bx*bx) + (by*by)) = ((hx*hx) + (hy*hy))。
因为by=0,所以就简化成(bx*bx)  = ((hx*hx) + (hy*hy))。可算出bx。
        bx = sqrt((hx*hx) + (hy*hy));
        bz = hz;

        // estimated direction of gravity and flux (v and w)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我们把地理坐标系上的磁场矢量bxyz,转到机体上来wxyz。
因为by=0,所以所有涉及到by的部分都被省略了。
类似上面重力vxyz的推算,因为重力g的gz=1,gx=gy=0,所以上面涉及到gxgy的部分也被省略了
你可以看看两个公式:wxyz的公式,把bx换成gx(0),把bz换成gz(1),就变成了vxyz的公式了(其中q0q0+q1q1+q2q2+q3q3=1)。
        wx = 2*bx*(0.5 - q2q2 - q3q3) + 2*bz*(q1q3 - q0q2);
        wy = 2*bx*(q1q2 - q0q3) + 2*bz*(q0q1 + q2q3);
        wz = 2*bx*(q0q2 + q1q3) + 2*bz*(0.5 - q1q1 - q2q2);

现在把加速度的测量矢量和参考矢量做叉积,把磁场的测量矢量和参考矢量也做叉积。都拿来来修正陀螺。
        // error is sum of cross product between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ields and direction measured by sensors
        ex = (ay*vz - az*vy) + (my*wz - mz*wy);
        ey = (az*vx - ax*vz) + (mz*wx - mx*wz);
        ez = (ax*vy - ay*vx) + (mx*wy - my*wx);

        // integral error scaled integral gain
        exInt = exInt + ex*Ki;
        eyInt = eyInt + ey*Ki;
        ezInt = ezInt + ez*Ki;

        // adjusted gyroscope measurements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 integrate quaternion rate and normalise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 normalise quaternion
        norm = 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

//====================================================================================================
// END OF CODE
//====================================================================================================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人问加电子罗盘的融合是怎么回事,我再献丑一回,开课讲解喽,来鼓掌来顶
我嚓,顶楼不能编 ...

请问楼主,磁阻传感器测量值mxyz乘以旋转矩阵转换到地理坐标系变成hxyz,该矢量的方向应该也是东北天,如果说地磁水平分量正北,那么为什么不用bx=hx,而是用bx*bx=hx*hy,是考虑到转换矩阵中四元数的误差?

网友N:
楼主的帖子解析得很明白,让我弄懂了很多东西

但还有一个疑问,单用加速度计和地磁传感器,在静态的情况下,能否准确计算出完整的欧拉角?

yaw需要通过地磁传感器来计算,但地磁本身对应磁平面的映射,也需要pitch和roll

我看了一些文献,提到单用加速度计和地磁传感器,当pitch和roll过大的时候(大于40度)的时候,地磁的计算就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磁阻传感器测量值mxyz乘以旋转矩阵转换到地理坐标系变成hxyz,该矢量的方向应该也是东北天,如 ...

你为啥要用电子罗盘呢?不就是为了修正四元数被陀螺积分过程中产生的误差嘛。hxyz和bxyz本来应该是完全相等,但是hxyz被四元数转到地理坐标系的时候因为四元数有误差,所以他们的误差,就是四元数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帖子解析得很明白,让我弄懂了很多东西

但还有一个疑问,单用加速度计和地磁传感器,在静态的情况下 ...

如roll/pitch不是水平,地磁当然不能只靠地磁的xy来算。
但是谁让你先算地磁啊?先用加速度计算出roll和pitch,然后再用这个roll/pitch去和地磁三轴组合算出yaw,不就没误差了吗?

网友:
搞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太牛了,后悔没学好数学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为啥要用电子罗盘呢?不就是为了修正四元数被陀螺积分过程中产生的误差嘛。hxyz和bxyz本来应该是完全相 ...

不好意思,楼主不要怪我不求甚解啊!既然旋转矩阵有误差那么hxy就不一定是水平的,那么求参考地磁水平分量就不见得是(bx*bx)  = ((hx*hx) + (hy*hy))?

网友:
LZ讲得不错
虽然有些还没弄懂但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问加电子罗盘的融合是怎么回事,我再献丑一回,开课讲解喽,来鼓掌来顶
我嚓,顶楼不能编 ...

LZ这P值和I值必须通过实际测试得到吗??
不太会找P值,I值
我把P值放到2或3的时候,静置陀螺仪,显示出来的姿态定位有明显的偏差,而且会不停的晃动
如果再调大P值  就晃动的更厉害了
除非把两个值都往小了调  姿态能像点样子   但这样就是只有陀螺仪的效果了  妥妥的错了
求问lz我这是什么问题   是磁阻传感器没调整好吗?

网友:
开始看不懂,现在刚有点入门了,确实是刚体运动通俗易懂的讲解,楼主牛叉

网友:
楼主的这个精神非常的值得大家学习。。这篇文章绝对是精品中的精品。

网友:
的确呀!白莲好贴

网友:
真心膜拜楼主的理解能力和讲解能力。启蒙贴啊

网友:
一直在学习 还未能超越 谢谢

网友O:
问下下面这个函数这两段怎么理解
// 估计方向的重力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 错误的领域和方向传感器测量参考方向之间的交叉乘积的总和
        ex = (ay*vz - az*vy);
        ey = (az*vx - ax*vz);
        ez = (ax*vy - ay*vx);

其他的都懂了,就这个还没想通

我搞了个FPV专用飞控 全传感器+osd+GPS
最近再搞个433遥控,可以回发数据
以前在模型论坛混,玩技术的不多,不深,现在改这里吧
说实话这里四轴发展太慢了,现在都GPS自主飞行了,坛子里好像没人搞,去搞微型四轴

有兴趣联系我吧,我的资料程序PCB全开源

试飞的视频在下面
hX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yOTk5NjM2.hXtm

void 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
        float norm;
        float vx, vy, vz;
        float ex, ey, ez;

        // 测量正常化
        norm = sqrt(ax*ax + ay*ay + az*az);
        ax = ax /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 估计方向的重力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 错误的领域和方向传感器测量参考方向之间的交叉乘积的总和
        ex = (ay*vz - az*vy);
        ey = (az*vx - ax*vz);
        ez = (ax*vy - ay*vx);

        // 积分误差比例积分增益
        exInt = exInt + ex*Ki;
        eyInt = eyInt + ey*Ki;
        ezInt = ezInt + ez*Ki;

        // 调整后的陀螺仪测量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 整合四元数率和正常化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 正常化四元
        norm = 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

网友:
这段代码没有懂??

从机体坐标系的电子罗盘测到的矢量转成地理坐标系下的磁场矢量hxyz(测量值)
        // compute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lux
        hx = 2*mx*(0.5 - q2q2 - q3q3) + 2*my*(q1q2 - q0q3) + 2*mz*(q1q3 + q0q2);
        hy = 2*mx*(q1q2 + q0q3) + 2*my*(0.5 - q1q1 - q3q3) + 2*mz*(q2q3 - q0q1);
        hz = 2*mx*(q1q3 - q0q2) + 2*my*(q2q3 + q0q1) + 2*mz*(0.5 - q1q1 - q2q2);

网友P:
引用 网友O:
问下下面这个函数这两段怎么理解
// 估计方向的重力
        vx = 2*(q1*q3 - q0*q2);

我的理解

网友:
这几天由仔细看了看相关的资料,有点入门了
再次来谢谢LZ

网友:
mark 一下正在学习中

网友:
先标记了 回去慢慢看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问下下面这个函数这两段怎么理解
// 估计方向的重力
        vx = 2*(q1*q3 - q0*q2);

这位仁兄的视频的确不错,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
很好的帖子啊

网友:
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
好帖!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搞了多就到现在这个水平,我数学不好,搞了1年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我的理解

你的截图是那本书上或者资料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的截图是那本书上或者资料上的

自己想的
自己寫的

网友:
mark 卡尔曼算法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的理解

老兄,你的文章在那里找的,可以传上来看看不?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老兄,你的文章在那里找的,可以传上来看看不?

自己想的
自己寫的

网友(2013-04-19):
楼主辛苦了,感谢楼主,正需要这个,虽然有点看不懂,慢慢看!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国外的四轴!楼主可否告诉我以上代码的出处?

网友:
真心谢谢楼主 很清晰的知识脉络 谢谢分享

网友:
标记,学习,LZ辛苦了

网友:
好贴子,留着看,谢谢楼主

网友R:
请教前辈一个问题,   前辈帖子里写更新四元数的方法是用一阶龙库法,  但是我看其他有些讲四元数的文章里又提到四元数乘法来更新,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陀螺倒是没用过,过去一直用磁通门+石英加速度计做电子罗盘的计算,目的是将倾斜了的三个磁通门器件算回大地坐标系,由于这些传感器都是单轴的,安装时有正交度误差以及磁坐标轴与重力坐标轴平行度问题,带来的误差也不小,这个又怎么去解决呢?

网友:
顶一下楼主,慢慢来看~

网友:
这个帖子据说是精华,留个名先。

网友:
好  铁    !!! 楼主辛苦了!!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总结得非常好马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O:
问下下面这个函数这两段怎么理解
// 估计方向的重力
        vx = 2*(q1*q3 - q0*q2);

您好,请问下 您的算法也是用四元素么? 还是用MK的 那种方式?
看了您的视频, 佩服。
我是学生,最近入门四轴, 参考前人的资料在微型四轴能飞,P但ID响应不行,老是荡。现在不知道是数据融合的问题还是
PID的控制太过于简略。想把算法调稳定了再做大四轴。
能否参考下您的 算法。 万分感谢!!

网友:
好久没有看到到这样的帖子了,非常高兴,先拿下来看看,要是以后有什么值得分享的东西我也会像这样也大家讨论。

网友:
楼主是高手,向楼主学习

网友:
公式最左边的上面带点的三个是本次更新后的角度,不带点的是上个更新周期算出来的角度。

这句话里好像有点表达错误,但是我也不确定,带点应该是本次更新后 角度的增量

网友:
这个算法心得写得很好,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S:
void 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这个函数的参数
gx gy gz, 是陀螺仪直接读出来的数据,还是转换成了实际角速度数据?
ax ay az,  是加速度计直接读出来3个轴的数据吗?

初次接触四轴,希望大神点拨~~

网友:
这个帖子,真心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恩,写的真好!我认认真真的打印出来看了几篇,并试图推导。
        ex = (ay*vz - az*vy);
        ey = (az*vx - ax*vz);
        ez = (ax*vy - ay*vx);
我简单的算了一下,发现ex ey ez好像就是sin(角度偏差),在角度偏差比较小的情况下就应该等于(角度偏差)。、、、、请问这一句对不对?
然后乘以Kp来修正陀螺仪偏差。

还有我见过另一种算法是把欧拉角转换成四元数,在利用四元数相乘来更新四元数。不知道和你这种方式本质上是不是一样?我试图证明、、、未果。

我用matlab做四元数旋转的实验,结果单旋转Pitch轴的话会出现奇怪的现象,我单片机里面也出现相同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
% clc;
% clear all;
% close all;

q=[1,0,0,0];
euler3=[0,02*pi/180,0];
a=[];
euan=[];

for i=1:1:360
    p=euler2quat(euler3);
    q=quatmultiply(p,q);
    quatnormalize(q);
    a=[a;q];
    e=quat2euler(q);
    euan=[euan;e];
end

hold;
plot(a(:,1),'r','LineWidth',2);
plot(a(:,2),'g','LineWidth',2);
plot(a(:,3),'b','LineWidth',2);
plot(a(:,4),'c','LineWidth',2);
plot(euan(:,1),'m','LineWidth',2);
plot(euan(:,2),'y','LineWidth',2);
plot(euan(:,3),'k','LineWidth',2);

网友:
很牛叉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S:
void 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这个函数的参数

陀螺的部分是實際的角速度(rad/sec)

网友:
引用 网友T:
陀螺的部分是實際的角速度(rad/sec)

嗯,我已成功验证,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
mark 四轴 算法

网友:
收藏,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2013-05-23):
楼主 请问一下 这个整个融合算法的时间会不会太长了?怎样可以减少融合时间?我用程序记录整个算法的时间为0.32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什么时候说过每个周期都要初始化啊?
初始化,就是把 加速度计、电子罗盘的三轴结合算出的欧拉角,转换成 ...

试了一下,效果蛮好。不过我这显示的结果跟加速度计基本一样,有什么方法才能检验在有加速度的情况下的准确性呢?还有就是只有加上磁传感器才能得出偏航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教前辈一个问题,   前辈帖子里写更新四元数的方法是用一阶龙库法,  但是我看其他有些讲四元数的文章里 ...

一阶的准确性没那么高吧..还有你在那看到四元数乘法更新的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void 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这个函数的参数

gx是弧度制的角速度,ax可以是直接读出来的数据也可以乘以增益gain,因为后边一进来就将ax,ay,az单位化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K:
我看到你的捷联惯导算法心得真的很有帮助 我现在卡住了。
1.我现在把加速度和陀螺仪的roll和pitch用卡尔曼 ...

可以交流一下四轴姿态问题吗?

网友:
又认真过了一遍,好东西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感谢楼主。

网友:
好资料,马上会用到,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问下下面这个函数这两段怎么理解
// 估计方向的重力
        vx = 2*(q1*q3 - q0*q2);

你的摄像头和图传以及控上面的显示器哪里买的呢?

网友:
中学生没学过高数雾水啊~假期得好好看看高数

网友(2013-06-30):
如此好的资料,必须mark,研究研究!

网友:
看不懂就必须顶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下。

网友:
楼主厉害。。。还在啃中。。。

网友:
理解了

楼主说的很好

网友(2013-07-31):
引用 楼主:
这里误差没说清楚,不是指向量差。这个叉积误差是指将带有误差的加计向量转动到与重力向量重合,需要绕什 ...

假设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计算出的两个向量是在XY平面,那么叉乘得到Z轴的一个向量。陀螺仪绕这个向量方向转相应的角度,那陀螺仪应该是更远离加速度计吧?怎么收敛的呢?

网友:
分析细微入理,顶贴

网友:
学习了,先留个脚印,以后再好好研读@!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好意思,楼主不要怪我不求甚解啊!既然旋转矩阵有误差那么hxy就不一定是水平的,那么求参考地磁水平分 ...

同疑问啊,这其中转换要不是做了bx*bx=hx*hx+hy*hy,那就是一个矩阵转过去转回来啊,中间的物理含义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理解“向量间的误差,可以用向量叉积(也叫向量外积、叉乘)来表示”?两个向量直接做差不就是误差吗? ...

这里的误差,主要是指两个向量不同向,如果同向,叉乘等于零,为90度时叉乘数值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元数q的初始值等同于是欧拉角为0,0,0,根据东北天的坐标定义,也就是机体完全水平朝北。前面不是有四元 ...

楼主,在加入磁计的这一段中,定义bx和bz又是做什么的呢?而且我看这一段代码的时候,与旋转顺序并无关系吧,可是你这一段解说说到旋转顺序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带通滤波。

带通滤波的经验值是多少啊?可否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O:
问下下面这个函数这两段怎么理解
// 估计方向的重力
        vx = 2*(q1*q3 - q0*q2);

请问兄弟你公开的PCB等资料能不能给个链接啊?小弟最近想做INS+gps

网友:
我也想研究研究

网友:
每次看都有新的理解啊,再次感谢楼主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P:
自己想的
自己寫的

台湾兄,理解太到位了。这里有个问题与你一起探讨一下,在计算hx,hy,hz的时候我感觉原来的代码优点问题呢
hx,hy,hz应该是将磁计测量的磁场向量在本体系下的分量投影到导航系下对吧,于是应该乘以的旋转余弦矩阵是不是有点问题呢,因为

而元算法中
hx = 2*mx*(0.5 - q2q2 - q3q3) + 2*my*(q1q2 - q0q3) + 2*mz*(q1q3 + q0q2);
hy = 2*mx*(q1q2 + q0q3) + 2*my*(0.5 - q1q1 - q3q3) + 2*mz*(q2q3 - q0q1);
hz = 2*mx*(q1q3 - q0q2) + 2*my*(q2q3 + q0q1) + 2*mz*(0.5 - q1q1 - q2q2);
这是不是把对应项的位置弄错了?
而将hx,hy,hz转换成wx,wy,wz的时候也存在弄串了的问题?

网友:
楼主流逼,慢慢消化

网友P:
引用 网友V:
台湾兄,理解太到位了。这里有个问题与你一起探讨一下,在计算hx,hy,hz的时候我感觉原来的代码优点问题呢 ...

四元數+電子羅盤沒有詳細看過
目前是使用互補濾波實現航向的

网友:
真是好贴啊值得实验检验一下

网友V:
引用 网友P:
四元數+電子羅盤沒有詳細看過
目前是使用互補濾波實現航向的

嗯,这个问题主要就是用四元数表示旋转余弦矩阵的时候,表示的各个项的问题。台湾兄,你的互补滤波效果如何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V:
嗯,这个问题主要就是用四元数表示旋转余弦矩阵的时候,表示的各个项的问题。台湾兄,你的互补滤波效果如 ...

航向角誤差3度內吧
沒有仔細調整參數

网友V:
引用 网友P:
航向角誤差3度內吧
沒有仔細調整參數

额,效果很好哦~是基于你之前开源的硬件做的么?嗯,加油哦~顺便请教一下你的NRF24L01的程序哈,我这边实现全双工通信遇到了点问题,能不能请教一下您的NRF24L01的程序流程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V:
额,效果很好哦~是基于你之前开源的硬件做的么?嗯,加油哦~顺便请教一下你的NRF24L01的程序哈,我这边实 ...

define : K → 0.985
define : dt → 400Hz 取樣&更新

陀螺儀積分角度 = 航向角 + 角速度*dt
航向角 = K*陀螺儀積分角度 + ( 1-K )*電子羅盤角度

四軸做的
之前帖子裡應該有

記得nRF24l01不能同時收發
所以應該無法實現全雙工通訊

大致流程:

初始化
while(1) {
  轉成接收模式
  接收資料
  轉成發射模式
  發送資料
}

网友V:
引用 网友P:
define : K → 0.985
define : dt → 400Hz 取樣&更新

这个算法里的互补体现在哪儿呢?而且你的权重系数是如何得到的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V:
这个算法里的互补体现在哪儿呢?而且你的权重系数是如何得到的啊?

系數是直接實驗的
感覺在0.9多, 效果還不錯

係數越大→陀螺儀影響就越大→誤差會累積
係數越小→電子羅盤影響就越大→靈敏度低

网友V:
引用 网友P:
系數是直接實驗的
感覺在0.9多, 效果還不錯

也就是说在你的程序里面,加速度计并没有用到对吧,另外请教一下,你不是用的MPU9150么,你用I2C这一次读完加计、陀螺、磁计的数据要花多少时间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V:
也就是说在你的程序里面,加速度计并没有用到对吧,另外请教一下,你不是用的MPU9150么,你用I2C这一次读 ...

翻滾和俯仰角是透過四元數計算的, 再用加速度計校正
只有航向角是用互補濾波算的

MPU9150是預計要用
之前的飛控用的是 L3G4200 + LSM303
I2C讀取時間沒有算過

网友V:
引用 网友P:
翻滾和俯仰角是透過四元數計算的, 再用加速度計校正
只有航向角是用互補濾波算的

哦,这样啊,你是先用加计更新四元数,这部分用的卡尔曼滤波还是论坛里的算法?不知兄弟看过英国人Madgwick写的一篇文章没有,他的代码也公开了,文章名为Estimation of IUM and MARG orientation using a gradient descent algorithm

网友P:
引用 网友V:
哦,这样啊,你是先用加计更新四元数,这部分用的卡尔曼滤波还是论坛里的算法?不知兄弟看过英国人Madgwi ...

我是用角速度更新四元數
再用加速度計較正翻滾和俯仰角
航向角則是用互補濾波
並沒有用到卡爾曼

詳細可以看下Code或檔案
帖子裡都有

沒有看過
Estimation of IUM and MARG orientation using a gradient descent algorithm
有時間可以看看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卡尔曼滤波要怎么加进来啊

网友:
谢谢楼主  留着以后用

网友:
这帖子值得反复回味~我今天也把姿态仪调出点雏形了,好开心~

网友W:
引用 网友P:
我是用角速度更新四元數
再用加速度計較正翻滾和俯仰角
航向角則是用互補濾波

请问捷联惯导算法是不是用的互补滤波?

他的总体思路我没看懂,能简单的说下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W:
请问捷联惯导算法是不是用的互补滤波?

他的总体思路我没看懂,能简单的说下吗 ...

該講的程式、註解都有了
還要講甚麼?

网友:
做个记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问加电子罗盘的融合是怎么回事,我再献丑一回,开课讲解喽,来鼓掌来顶
我嚓,顶楼不能编 ...

一页一页的翻 果然看到了惊喜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我用了这个算法算出来的角度总是跳的很厉害,得出来的结果不稳定,有时候跳的很离谱 这是咋回事啊  能指点一下吗  谢谢 初始化弄好了(除了z轴的那个角度)周期也试过好多结果都是这样

网友:
先收藏下,搞完硬件就开始着手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O:
问下下面这个函数这两段怎么理解
// 估计方向的重力
        vx = 2*(q1*q3 - q0*q2);

大手子,在哪儿能看到你开源的资料啊,我也想搞gps自主飞行,但是要是要从入门开始啊,现在在搞小四轴,安全,好调试。

网友X:
引用 网友P:
我的理解

还是你的解释详细啊!请问 这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啊 我也想买

网友:
收藏先了,后面再来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还是你的解释详细啊!请问 这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啊 我也想买

加速度耦合是看1F的程式理解
自己再寫成的數學式
沒有書籍

网友:
楼主,Madgwick's IMU and AHRS algorithms  最新的算法使用的梯度下降发,ARHS算法中有这么一句,
_2bx = sqrt(hx * hx + hy * hy); 跟原来是两倍的关系,怎么理解,

网友:
mark,标注一下,好贴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好东西啊,正好用得到

网友(2013-08-31):
表示看不太懂。  数学没学好啊!

网友:
,好文章啊,顶起!!!!

网友:
收着慢慢看

网友:
这个帖子对初学者帮助太大了。

网友:
好贴,留着慢慢学习!

网友Y:
楼主,为什么我看到的四元数微分方程结果跟你不一样: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我是从《惯性导航系统技术》(高钟毓)得到的结果,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

网友:
很高端 留着用

网友:
这个帖子还是好好再看看吧

网友:
收藏了,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必须感谢楼主的好贴

网友:
楼主,请一个问题,我已经算出欧拉角了,静止转动角度正常,但是马达转起来后角度变化幅度很大,倾斜同样的角度马达不转时是-40度,但马达转动后有时会变成+30几度。跳动太大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支架震动的原因吗?

网友:
mark 捷联惯导算法心得

网友L(2013-10-01):
感谢楼主,但是你文中有个描述性错误。
第62行,应该是第三行的三个元素 而不是第三列的三个元素。

网友:
正在学习,苦于资料太杂,而且说得不清楚,楼主总结的简洁易懂,真心赞一个。。。。

网友:
坛子里这种有实践验证的理论贴真还不多,希望能出更多一些(道理上清楚后实践就相对容易了)。

网友:
真心的不错,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我用两套一样的陀螺加计组合,安在不同位置,它们互为对方的观测者行吗? ...

不行,加起来除以2.
观测者的优点正是被观测者的缺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P:
四元數+電子羅盤沒有詳細看過
目前是使用互補濾波實現航向的

你是台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但是你文中有个描述性错误。
第62行,应该是第三行的三个元素 而不是第三列的三个元素。 ...

汗,没有问题,搞错了坐标系变换方向。

那个磁场的变化太绕了。
从机体坐标系转换到导航坐标系,又从导航坐标系转换到机体坐标系。转换矩阵都是陀螺更新出来的四元数构成的。

规定从机体坐标系到导航坐标系的转换矩阵是A,那么从导航坐标系到机体坐标系的转换矩阵就是A的逆矩阵:A` 。
这样看起来两次转换完毕之后的磁场矢量应该和最初测量的磁场矢量是相等的,但是在从机体坐标系转到导航坐标系之后,做了一次校准。
就是让bx^2=hx^2+hy^2,by=0,bz=hz,理论上hx=某个值,hy=0,hz=另外一个值(这样就得到了导航坐标系中准确的磁场矢量(1,0,x),可以理解成导航坐标系中的(0,0,1))。假如没有这一次校正,在两次坐标系转换之后的磁场和测量的磁场时一样的。

看了几天终于搞懂了,是悟性太差了吗,看来这是硬伤。

看完之后,我不打算使用PI融合方式,这种融合缺点很大(也可以说成优点,优点就是收敛快),当飞机加速运动时,角度就会加快收敛于错误的角度。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你是台湾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的

嘿嘿,好羡慕的感觉。
你是台湾哪个地方的,台湾美女多不?台湾工资高不?
台湾房价跟国内比贵不贵?
台湾是不是用繁体字?那你怎么会简体字的呢?
你认识 林清安 不?台湾的一个教授,他是教PROE的。

网友P:
住在北部

目前還是學生
工資、房價甚麼的差別
不是很清楚

美女應該都差不多吧

是用繁體字,簡體字看久就習慣了
比較麻煩是用辭不太一樣

不認識 林清安

网友L:
引用 网友P:
住在北部

目前還是學生

我也是学生,目前研二。
你呢?
我好想去台湾玩啊,我要是去台湾了,就找你玩啊。

网友:
目前大四,讀物理的

歡迎,不過不常到處跑,知道的地方也不多

网友:
看不懂 希望早日看懂 哈哈

网友Z:
引用 网友P:
我的理解

这位大神,能不能把你这副截图的相关资料共享一下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大神你好,弱弱问一下地理坐标系是东北天,那为什么重力向量是(0,0,1g)而不是(0,0,-1g)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Z:
这位大神,能不能把你这副截图的相关资料共享一下啊,小弟不胜感激~~

自己寫的資料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Quadcopter

网友Z:
引用 网友P:
自己寫的資料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Quadcopter

谢谢你,敢问下既然地理坐标系是东北天那重力向量为什么不是(0,0,-1g)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Z:
谢谢你,敢问下既然地理坐标系是东北天那重力向量为什么不是(0,0,-1g)呢? ...

只是座標定義的問題

從加速度計就可以看出來了
靜止時,Z軸讀到的值是"正"的
而 Z 軸正是指向"天"

所以若是 (0, 0, +1),
表示亦是指向"天"的重力加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只是座標定義的問題

從加速度計就可以看出來了

原来是这样,我还没发现片子静止朝上时z轴数据是正的呢,没有看过数据,嘿嘿

网友:
高手资料,慢慢研究,继续关注

网友:
谢谢楼主,后悔数学没学好,用的时候看不懂,慢慢看

网友:
刚入门,绝对好文章,继续关注

网友:
帮顶一个,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AA:
导航坐标系是东北地坐标系
最基本的是只使用陀螺仪进行积分,适合反应频率高的场合,也可以使用加速度计进行校正,或者再加上磁强计进行校正
四元数微分方程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导航坐标系是东北地坐标系
最基本的是只使用陀螺仪进行积分,适合反应频率高的场合,也可以使用加速度计进 ...

这个四元数微分方程,跟这个帖子里的不一样

网友:
相当不错的见解

网友:
看完之后感觉思路瞬间清晰了~

网友(2013-11-04):
虽然目前已经完成了姿态的解算,得到了 四元数,但是不太明白如何把当前的姿态四元数 用来控制电机的转动上 ?  我这里不是指的如何调整PD 参数 .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有人问加电子罗盘的融合是怎么回事,我再献丑一回,开课讲解喽,来鼓掌来顶
我嚓,顶楼不能编 ...

楼主你好,从机体坐标系的电子罗盘测到的矢量转成地理坐标系下的磁场矢量hxyz(测量值)
        // compute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lux
        hx = 2*mx*(0.5 - q2q2 - q3q3) + 2*my*(q1q2 - q0q3) + 2*mz*(q1q3 + q0q2);
        hy = 2*mx*(q1q2 + q0q3) + 2*my*(0.5 - q1q1 - q3q3) + 2*mz*(q2q3 - q0q1);
        hz = 2*mx*(q1q3 - q0q2) + 2*my*(q2q3 + q0q1) + 2*mz*(0.5 - q1q1 - q2q2);
这三个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我翻了好多书都没找到类似的公式。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你好,从机体坐标系的电子罗盘测到的矢量转成地理坐标系下的磁场矢量hxyz(测量值)
        // comp ...

已经懂了

网友:
mark  支持楼主  宝贵的参考资料

网友:
感谢LZ啊~!收下!

网友:
楼主你真厉害!我最近一直在看飞控的姿态解算,一直有很多问题。特别是加速度计和磁力计如何修正陀螺仪的,今天看了你得贴子,受益匪浅,但是还是有点问题,想向你讨教。本人是新注册俄会员,现在加不了QQ!我的是419500541

网友:
楼主我有个问题!

  exInt = exInt + ex * Ki * halfT;
  eyInt = eyInt + ey * Ki * halfT;
  ezInt = ezInt + ez * Ki * halfT;
难道exyz的单位是和陀螺仪的单位一致???

网友AC:
大师在吗?个人很些问题想向你请教:我现在看咱们那个姿态解算 又有了新的疑问:加速度计和磁力计测量的是当前值,但是它们与四元数姿态矩阵进行求解误差的时候,我怎么觉得这个四元数姿态矩阵是上一次的,而 加速度计和磁力计是这次的,它们本来就不一样啊!怎么能用这次的测量值来修正上一次的坐标呢
是不是应该这样:先用陀螺仪积分求出此刻的四元数姿态矩阵 ,然后再用加速度计和磁力计进行修正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楼主你好,从机体坐标系的电子罗盘测到的矢量转成地理坐标系下的磁场矢量hxyz(测量值)
        // comp ...

亲,我也是新手,也在学习飞控。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那个计算公式的意义就是将基于机体坐标系测量得到的磁力计的值换算到大地坐标系,并且它们的欧拉角顺序是ZYX,
用的就是四元数矩阵。

网友(2013-12-05):
引用 楼主:
这里误差没说清楚,不是指向量差。这个叉积误差是指将带有误差的加计向量转动到与重力向量重合,需要绕什 ...

似乎明白点了,重力转换因为 0 ,0,1 取 第三列,地磁不太明白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有人问加电子罗盘的融合是怎么回事,我再献丑一回,开课讲解喽,来鼓掌来顶
我嚓,顶楼不能编 ...

        // integrate quaternion rate and normalise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这个怎么来的?请赐教。是四元数加法?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 integrate quaternion rate and normalise

        q0 = q0 + (-q1*gx - q2*gy  ...

亲!这个公式其实就是求解四元数微分方程,使用的是龙格库塔法,并且是一阶龙格库塔法!具体可以参考研究生课程数值分析!
四元数微分方式就是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讨论姿态解算呢!!同志们快来了!我最近也在学习飞控的姿态解算!希望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
下面给大家传个我写的PPT吧!希望同志们有什么好东西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不会吧 不支持PPT哈哈!!

看样子只能发个压缩包了!!

网友:
谢拉,刚打算学学。

网友:
收藏一下,慢慢看

网友:
好贴,mark一下,慢慢看

网友:
真在研究惯导产品,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讨论啊!!大师能不能给我们初学者点拨一下

网友:
大师能不能再传授一些啊!

网友:
请问一下,这篇心得用的是什么算法?是互补滤波算法吗?具体在哪里体现的,麻烦理解的大师给我这个新手解释一下子吧,严重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学生,目前研二。
你呢?
我好想去台湾玩啊,我要是去台湾了,就找你玩啊。 ...

你好,问个问题,1、这篇心得中用的导航坐标系是东北天还是北东地,为什么导航坐标系中准确的磁场矢量为(1,0,x),0是怎么来的?2、这篇心得中用的是互补滤波算法吗?在哪儿体现的?希望在的话热心帮我解答一下,我新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P:
自己寫的資料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Quadcopter

你好,问个问题,1、这篇心得的代码中用的导航坐标系是东北天还是北东地,为什么导航坐标系中准确的磁场矢量为(1,0,x),0是怎么来的,0对应的是东吗?2、这篇心得中用的是互补滤波算法吗?在哪儿体现的?希望在的话热心帮我解答一下,我新手,谢谢

网友:
不断的学习ING

网友:
引用 网友P:
該講的程式、註解都有了
還要講甚麼?

黄脸猫哥,你的互补算法移植了,但是在航向角从180->181的时候会突变到0,反方向到181,请问这个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亲!这个公式其实就是求解四元数微分方程,使用的是龙格库塔法,并且是一阶龙格库塔法!具体可以参考研究 ...

兄弟,能否结合四元数解释一下四阶龙格库塔法,K1、K2、K3、K4系数的确定方法

网友AE:
楼主开头说“地理坐标系:东、北、天,以下简称地理。在这个坐标系里有重力永远是(0,0,1g),地磁永远是(0,1,x)(地磁的垂直不关心)两个三维向量”,后边解释磁力计+加计+陀螺版代码时说“因为地理地磁水平夹角,我们已知是0度(抛去磁偏角的因素,固定向北),所以by=0,bx=某值,但地理参考地磁矢量在垂直面上也有分量bz,地球上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这前后地理坐标系不一样吗,为什么前边说地磁永远是(0,1,x),后边解释代码时又说by=0了?哪位大师解释一下

网友:
要不是我学过惯性导航。。。这些东西怎么看的懂。。。。表示当时就被这门课虐惨了

网友:
好文章,慢慢看

网友AC:
引用 网友AE:
楼主开头说“地理坐标系:东、北、天,以下简称地理。在这个坐标系里有重力永远是(0,0,1g),地磁永远是( ...

东、北、天分别对应X,Y,Z,标准的地磁场在纬度方向的分量为零,其实也就是在Y轴上没有分量。所以by=0;而我们的飞机在飞行的时候肯定不可能头一直朝北,所以在实际磁强计测量的值就有by的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东、北、天分别对应X,Y,Z,标准的地磁场在纬度方向的分量为零,其实也就是在Y轴上没有分量。所以by=0;而 ...

东北天不是XYZ,也不是YXZ,而是地理坐标系。地磁在地理坐标系上是0,1,x

而XYZ是机体坐标系,一般都是以飞行器飞行轴向为X,即横滚在X轴上滚。俯仰在Y轴上俯仰,在Z轴上转向。
当飞机水平朝北的时候,X轴与南北重合,Y与东西重合,Z与天地重合。所以XYZ为1,0,x。

网友:
牛逼,正在学习惯性导航算法,向牛人学习

网友(2014-01-23):
MARK了一年的帖子终于耐心的学习完了,对姿态结算了解的更深入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很给力,顶一个

网友:
楼主十分强大,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
对于这种扫盲提升贴,我第一件事就是点赞,然后保存,然后看

网友:
带通滤波会带来延时!

网友:
近期终于上升到做飞控的级别了,必须要学习一下

网友:
热心肠的技术牛人,不说了 眼泪哗哗的

网友:
热心肠的技术牛人,不说了

网友:
东西不错,多谢分享了。

网友:
这个确实高级难诶。。。。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学生,目前研二。
你呢?
我好想去台湾玩啊,我要是去台湾了,就找你玩啊。 ...

你的四轴做的咋样了啊?

网友(2014-02-26):
楼主这个帖子很牛叉啊

网友:
楼主写的这个算法属于互补滤波的一种算法。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采用卡尔曼滤波,能不能不求四元数,直接用姿态角作为状态变量行吗?姿态角的更新直接用△T*ω,姿态角的测量量通过加计和磁强计来计算。

网友:
又看一次,强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注意初始角是欧拉角,所以要遵循欧拉角的定义来计算。
通常思维计算出来的倾角不知道数学上是什么名字 ...

LZ,能不能再提供下z的初始值计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力計離電機多遠能避免干擾我沒試過,不過我試過離DC-DC電感5-7cm后,干擾就微乎其微了。
另外據我所知電 ...

你好,请问如何进行磁力计的椭圆校正?

网友AF:
引用 网友G:
我试验了楼主贴的代码。发现在静止的情况下计算的欧拉角比较正确,但是稍微转动一下角度,计算额结果就会有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现在有找到解决方法吗?是否可以开源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F: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现在有找到解决方法吗?是否可以开源一下

我后来工作忙就放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后来工作忙就放下了。

嗯,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这个代码我现在在用实际的数据进行仿真,按您说的,实际用的时候,需要先对四元数进行初始化,但是现在我只有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没有地磁的,按你的公式,没有地磁计的数据就没办法进行初始化了~~~

网友:
感觉算出来的角度不是很对

网友:
哇,一口气读完400余楼的回帖,真心过瘾啊!收获很多,在看大家探讨问题的时候,也无形中对自己心中困惑的东西得到解答。从上半年开始搞这个课题,只不过我是要用加速度,求出飞机的运动位移问题,但其中涉及太多关于姿态解算的关键技术了。我会随时跟帖,报告课题进步,且会提出些问题,希望大神们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元数是有三角函数运算,但是只在解出欧拉角的时候才用。每个积分周期是用不到的。

举个例子,比如为了积 ...

哇,一口气读完400余楼的回帖,真心过瘾啊!收获很多,在看大家探讨问题的时候,也无形中对自己心中困惑的东西得到解答。从上半年开始搞这个课题,只不过我是要用加速度,求出飞机的运动位移问题,但其中涉及太多关于姿态解算的关键技术了。我会随时跟帖,报告课题进步,且会提出些问题,希望大神们解答~

网友:
感谢指导!码完再看!

网友:
请问楼主,四元数更新方程,一阶龙格-库塔法及下面的式子在那基本书上能找得到?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虽然还没看懂!

网友:
好腻害啊!!

网友:
持续学习中,绝对的好帖子。

网友:
正在接触这些东西,认真看看才行!

网友:
感谢楼主的心得分享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分享行列

网友:
先Mark一下,学习学习,多谢分享

网友(2014-04-11):
楼主从12年8月到13年12月都在回复这个帖子,看来是高人!顶起!

网友:
想直接用传感器输出数据干。。。

网友:
楼主及各位大神们,有捷联惯导 在arm处理器上的C代码程序吗?看网上都好多matlab仿真的。哪里能弄到?课题需要 着急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膜拜中 继续拜读

网友:
有点深奥

网友:
请问楼主,初始化四元素能不能这样

网友:
终于找到一份比较详细的资料了,得好好看看

网友:
很好的文章,看了好几遍,得好好消化下才行。
粗心没注意到之前的回复,这次回复算不算重复啊,会不会被封锁ID啊,新手,真担忧啊

网友:
真心感谢,真是研究姿态算法所需要的

网友:
标记,刚开始研究四轴,后面肯定会用到

网友:
看到算法,我就头大,现在还没有仔细去学习。先mark

网友:
楼主算法中的I,不需要限幅一下么? 我移植了一下,当稍微转动角度大一点,速度快一点之后,yaw的角度就会开始自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将Ki定为0之后,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2014-05-12):
引用 楼主:
东北天不是XYZ,也不是YXZ,而是地理坐标系。地磁在地理坐标系上是0,1,x

而XYZ是机体坐标系,一般都是以 ...

LZ是人才,想和lz做朋友~~~

网友:
mark!捷联惯导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
谢谢楼主,小弟先收藏了。

网友(2014-06-24):
好东西啊,正在研究惯导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还是这么打比方更合适:
一个司机(陀螺)在沙漠中开着车,如果不看太阳等外界参考标记,短时间内他可以凭感觉掌控好方向,但长时间后他会失去参考迷失方向。
另外一个醉鬼乘客(加速度计、电子罗盘)拿着指南针,定时的告诉司机当前方向。不过醉鬼的话不靠谱,司机只能凭醉鬼的醉酒程度来多相信或者少相信他说的方向,然后调整多一些或少一些。

代码是一个核心例子,并不包括很多细节上的东西。
比如没电子罗盘,那怎么初始化航向呢?那你就用0(北)来初始化航向。也就是把上电时的方向认作是北方,不过这方向就只是相对值,而且会漂移。

计算周期不一样呢?那就改那个T,halfT就是这个计算周期的1/2。比如每秒计算50次,那T就是0.02秒,halfT就是0.01秒

加速度计的动态融合:
PI中的I积分肯定是要限幅的,P和I的系数需要根据实际调整。
当加速度计可信度高,P就应该大一些。
加速度计测量到的加速度向量,其中非重力的部分可以做如下纠正。
比如拐弯时的向心加速度,可以由GPS地速*陀螺角速度可以算到,就可以在加速度计测量向量中减掉。
比如GPS地速在周期变化,那周期内的平均加速度也可以算出来,也可以在加速度计测量向量中减掉。
除去这些额外的机体加速度后,另外震动带来的加速度就不容易去除了。通常是采用较低的采样频率,或者用低通滤波器采平均加速度向量。
计算中,如果加速度计的绝对值接近1G(9.8),那么可信度就比较高,算法里的P可以动态地高一点。如果加速度计绝对值偏离1G很多比如2G了,那肯定不能相信了,这时候P可以动态调整低一点,甚至变成0,只相信陀螺。

卡尔曼滤波也就是这个PI动态调整的算法,不过比较高级,而不是简单的1G时PI=xx%,2G时PI=0这样的简单处理

网友:
非常的实用。在网上唯一说清楚的

网友:
麻烦问下楼主,算法中的Ki和Kp参数应该如何设定,HalfT是不是更新周期的一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陀螺一般有零点漂移、非线性、加速度影响等等多种误差。
其中零点漂移影响最大,但在初始化(保持 ...

写得好,学习了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为什么我看到的四元数微分方程结果跟你不一样: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知道是为什么了吗?我也同问

网友AG:
楼主你好,我移植了程序,下进去以后开始能得出四元数,可是一段时间后就突然都变成了NAN,请问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新人求教,如果可以麻烦加一下QQ2559798890,急需解决问题,打扰,谢谢

网友(2014-07-31):
LZ 我用了你的算法后,  角度很不稳定,而且转动的角度与实际不符,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太棒了,请问一阶龙格库塔算法是干什么用的,怎么算

网友:
公式看的我眼晕

网友:
好帖子!~搞清了很多问题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精华,mark一下

网友:
留着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大师在吗?个人很些问题想向你请教:我现在看咱们那个姿态解算 又有了新的疑问:加速度计和磁力计测量的是 ...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
您现在是如何理解的呢?

网友:
先顶一个,再继续摸索

网友:
太感谢楼主的分享,最近在看没头绪

网友:
楼主。。请问这个Halft具体指的是啥?是我们设置的陀螺仪的采样频率的一半吗?还是我们调用姿态计算函数所运行的时间?

网友:
强帖留名 在搞一个需要解算姿态的项目

网友(2014-09-02):
这么好的帖子简直不顶对不起自己,万分感谢楼主这么细致入微的讲解,解决了近日有关四元数的困惑了,万分感谢!

网友:
惯导……讲的漂亮……不知道没有GPS支持惯导还能搞的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用PI参数估计零偏能补偿加速度测得的外力加速度吗?实际效果怎么样 ...

这个补偿不了的。因为前面的算法是在相信加速度计测量值正确的情况下对陀螺仪积分误差的补偿。   假如存在额外的运动加速度,此补偿方法是存在误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楼主你好,我移植了程序,下进去以后开始能得出四元数,可是一段时间后就突然都变成了NAN,请问可能是哪里 ...

亲,我现在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的解决了没?

网友:
认认真真向楼主学习。。果断支持一个。。顶起来。。

网友:
多谢楼主,鄙人正在学习四轴,领教了!

网友:
看了十几遍了,总算是看明白点了,思路非常清晰,但是没有数学基础看起来还是比较吃力,数学得好好学了。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好的姿态帖子,今天才发现,太感谢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完全看不懂,留名学习。。。。

网友: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网友: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网友:
顶起啊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网友: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网友: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网友: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网友: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网友:
刚开始接触,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网友AH:
这么老的帖子不知道楼主是否还关注?

我想请教下Kp Ki两个参数是如何确定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逻辑好像不是PI校正啊

网友(2014-10-13):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好文章百看不厌,使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还有个地方不太懂,“更新方向余弦矩阵”代码中的 q 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陀螺一般有零点漂移、非线性、加速度影响等等多种误差。
其中零点漂移影响最大,但在初始化(保持 ...

大神,厉害

网友:
学习!感觉这种理论是最缺乏的

网友:
搞这行的人,推荐看《3D数学基础:图形与游戏开发》。这本书真的很好,虽然需要你有一点数学基础,这是我找到关于这方面最好的书了!

网友:
这么热,做个标记,好好研究。

网友:
记号了,算法的精华所在呀,再研究

网友:
弱弱的看了一下  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AI:
振动容易引起姿态角飘,不知如何消除?
也使用了滤波也是一样.
DMP振动不会漂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振动容易引起姿态角飘,不知如何消除?
也使用了滤波也是一样.
DMP振动不会漂移. ...

DMP震动不会漂移?

网友:
放在桌子上 ,不上浆,通电20秒 就稳定,并且振动赔率高.我使用的是mpu6050

网友:
学习了,好像明白点了。

网友:
嘻嘻 来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有深度有深度

网友(2014-11-25):
那天没看懂,想接着看,不好找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陀螺一般有零点漂移、非线性、加速度影响等等多种误差。
其中零点漂移影响最大,但在初始化(保持 ...

我没看过用四元数法表示的姿态解算,但我看了一篇用方向余弦的姿态解算,两者应该只在角速度、加速度的表示上有区别,但在姿态融合部分原理是一样的。正如那篇论文所述,加速度传感器和数字罗盘的响应时间是不同的,所以kp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因此和是不是应该选取不同的kp和ki的值。本人新手,有问题请批评指正。

网友:
精品,受益匪浅。赞。

网友:
在单位搞了1年半陀螺了,还是没搞明白,只学会了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看到你的捷联惯导算法心得真的很有帮助 我现在卡住了。
1.我现在把加速度和陀螺仪的roll和pitch用卡尔曼 ...

你好,请问你的卡尔曼滤波算法是如何实现的?我现在也在做九轴融合,卡在算法这一步。

网友:
高大上的样子,没用过陀螺仪,暂时用不到,先收藏了。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下初始化欧拉角的公式,有出处吗?或者哪本书上有?

网友AJ(2015-01-01):
引用 网友U:
可以交流一下四轴姿态问题吗?

在么,可以交流一下么,我使用这个程序,发现有些问题,可以指导一下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謝耐心回覆!
       現在我是想把這個算出來的角度用作小車導航用,之前聽別人說起磁力計比較容易受干 ...

在么,可以指导一下么,我看使用楼主的代码的时候,发现数据变化很奇怪,可以指导指导么........

网友:
讲得很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
mark,需要学习一下,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2-01):
精辟,有深度啊!!!能够这么深刻的理解这个问题不容易啊!!!!!

网友:
加速度计+陀螺仪

网友:
做四轴用到这块了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正在搞四旋翼,很受用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如何由电子罗盘解算得到偏航角,新手不太理解,莫怪

网友:
很好的科普帖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U:
引用 网友AJ:
在么,可以交流一下么,我使用这个程序,发现有些问题,可以指导一下下么............. ...

嘿嘿,我去年用扩展卡尔曼滤波弄好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U:
嘿嘿,我去年用扩展卡尔曼滤波弄好了,效果还不错!

可以具体交流一下能。。。。。。。。。

网友(2015-03-17):
引用 楼主:
是的,陀螺一般有零点漂移、非线性、加速度影响等等多种误差。
其中零点漂移影响最大,但在初始化(保持 ...

请教个问题:你的地磁从寄存器里读完数之后是怎么处理的,能教教我吗?

网友:
收藏了研究下

网友:
经典的文章给顶上来了 多谢

网友:
非常浅显易懂

网友:
,楼主能否交流下 QQ:1152612039

网友:
看完明白了很多啊

网友:
楼主写的太好了,收藏

网友:
收藏一下,现在正在学习四轴

网友:
看了一晚上还是没看懂多少,收藏一下继续学习

网友:
不错,我找到的是份MPU6050的程序,先看了两天的程序再来看你的解释的 已经懂了大部分了,再看一遍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2015-04-19):
引用 楼主:
是的,陀螺一般有零点漂移、非线性、加速度影响等等多种误差。
其中零点漂移影响最大,但在初始化(保持 ...

稍微请问下,捷联惯导就是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互相融合,那请问下有加磁力计的吗?

网友:
学习了,很有意思!

网友:
mark  都是些高大上的东西啊

网友:
这个帖子写的挺好的,特地注册了账号上来学习,收藏了。

网友:
留个位置慢慢研究,谢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四元数初始化

网友:
    /*
     * axis we want to rotate around is cross product of accel and reference [0,0,-g]
     * normalized: cross(acc_normalized, [0,0,-1])
     * vector part of quaternion is the axis
     * scalar part (angle): 1.0 + dot(acc_normalized, [0,0,-1])
     */

网友:
好厉害的算法,看过才知道自己太井底之蛙了

网友:
四元数 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这么老的帖子不知道楼主是否还关注?

我想请教下Kp Ki两个参数是如何确定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Kp、Ki参数如何定?还有看论坛里很多人说用互补滤波进行姿态融合,这段程序里误差修正陀螺就是互补滤波吗?我看到互补滤波是加速度得出的倾角乘一一个系数,然后陀螺仪积分*(1-系数),实在是不理解。另外6050读出来的数据需要进行处理还是直接进这个函数,我之前没进行滤波(滑动均值都没有),效果不是很好,调PID特别费劲。希望楼主和路过的高手解答一下,不盛感激!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哇

网友:
楼主讲得很好啊。

网友:
牛人,绝对要顶一下!

网友(2015-05-23):
一直想找个这,谢谢楼主分享,看看去。

网友:
捷联惯性制导,好东西,新人,慢慢看。

网友:
这么高深的东西,记号一下

网友:
太棒了,深刻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本来有两点疑惑一是四元数的初始化,二是四元数与欧拉角的关系,这两个疑问在看了楼主的帖子后都解决了,再次感谢

网友:
看了秦永元的惯性导航,袁信的惯性导航原理,一直没弄清楚四元数的初始化是怎么弄得,直到看到楼主的帖子,所以非常感谢。可能也是由于四轴平台本身的低动态性所以目前看到的帖子多是四元数法,没有看见旋转矢量法的相关代码,而且使用的还是一阶龙库法,既然书上说得那么好为什么没人用呢?还有关于磁力计和加速度计作为观测者本身就有误差,当受到磁场干扰和振动的时候如何排除这些干扰?关于9轴传感器的融合问题,不知道卡尔曼滤波器的融合效果怎么样,不知道楼主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陀螺一般有零点漂移、非线性、加速度影响等等多种误差。
其中零点漂移影响最大,但在初始化(保持 ...

太棒了,正在调四轴

网友:
赞一个,然后收藏

网友:
我靠,看不懂了。还是慢慢学吧。

标准论坛尾巴。当你看到这个尾巴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回复是正常的。

网友(2015-07-11):
你好,我解出来的姿态角,动Pitch的时候Yaw角也会移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此贴必须顶。

网友:
多谢楼主,可惜向量叉乘那里还是不是太明白

网友:
这个很好,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正在学习,LZ的解析很具体,很形象。。
慢慢学习。。

网友:
我觉得楼主好厉害啊,不过有一个疑问好像,没看到跟捷联惯导有关的,内容捷联惯导不是INS吗?看了帖子好像是AHRS(航姿参考系统)

网友(2015-08-14):
楼主的讲解非常精彩,辛苦了。 初学者受益匪浅啊。   可否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ey = (az*vx - ax*vz);这个叉积按理论算出来应该是 ey = (ax*vz - az*vx);这里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网友:
新手入门有没有什么指导的?

网友:
可能是入行不深吧,“捷联惯导算法”还是第一次听说,先看看再说

网友(2015-10-04):
互补滤波怎么会用到PI ?我看到的互补滤波是angle = (0.98)*(angle + gyro * dt) + (0.02)*(x_acc),谁能讲解一下?

网友:
LZ,如果用Z轴做为前进方向,那四元素的初始化和更新还有欧拉角的转换公式应该怎么样修改呢,现在好像全都是Y轴或是X轴做为前进方向

网友:
感觉好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导弹的其中一种制导方式

网友:
捷联惯导算法,涨姿势了!

网友(2015-11-23):
今天又看了一次,又有一遍收货,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加速度有1点多的。不知如何

网友:
不多说了,看过书再看这个,感觉好理解了一些,顶一个

网友:
刚好看到这一部分了,开始学习捷联惯导算法,谢谢楼主

网友:
神贴,顶一个!

网友:
东西很多             值得学习

网友(2016-02-18):
对‘误差’一词的误用。这是他自行‘定义’了一个‘向量差’,这个差和两个向量的长度都成比例,和夹角正弦成比例。这是他表达不好,应该说,“我们定义一个特殊向量差,姑名‘My向量差’,用于表达两个向量的差异度

网友:
用过现成产品,没深入分析过,感谢分享

网友:
niu嘻嘻嘻

网友:
好贴,必须立马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我按照你的代碼使用陀螺儀和加速度計輸出俯仰和橫滾角都是很穩定的,但是航向角每隔一段時間就增加 ...

这个算法是用加速度计去修正陀螺仪的零飘,因为加速度计无法计算偏航角,因此没办法修正陀螺仪估计出来的偏航角,所以偏航角就发散了

网友:
受用了,MAK一下

网友:
看上去好高大上啊

网友:
很好的文章,希望自己能搞懂。

网友:
要搞这个的这确实是一篇好文啊,不搞这个的根本是天书啊

网友:
好贴!留号,备用.

网友:
这个好,收藏了

网友:
学习学习,不知楼主如何联系,可否交流?

网友(2016-05-09):
楼主你好,有个问题想请问你一下,就是向量的叉积修正陀螺仪这部分,叉积结果是绕轴旋转某一角度,为什么可以直接将它投影到三个轴上呢?跟欧拉角是否有关系呢?

网友:
楼主好样的,点赞。

网友:
我开个挖坟了。一楼的正解高手之作,你也是搞飞机的?我也搞了这个iru很久了。没有gps坐标修正的都是耍流氓→_→,要不航空上的惯导组件早就取消了gps坐标输入校准惯导了。呵呵。我特么就在所谓的滤波上好了整整一年时间。

网友:
很不错,看了透彻不少!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亲,我也是新手,也在学习飞控。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那个计算公式的意义就是将基于机体 ...

你这是哪里来的截图啊?什么书本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陀螺一般有零点漂移、非线性、加速度影响等等多种误差。
其中零点漂移影响最大,但在初始化(保持 ...

借鉴了,前辈。

网友(2016-07-03):
收藏,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

网友(2016-09-27):
地理坐标系:东、北、天,以下简称地理。在这个坐标系里有重力永远是(0,0,1g)
这句话不对,当导航坐标系(也就是这里说的“地理坐标系”)为东北天时,gn=[0;0;-g],当导航坐标系为北东地时,gn=[0;0;g],这里g=9.8m/s^2,

网友(2016-11-11):
引用 楼主:
这里误差没说清楚,不是指向量差。这个叉积误差是指将带有误差的加计向量转动到与重力向量重合,需要绕什 ...

关于叉积  还是想请教楼主。
叉积结果:A=B*C=(ex, ey, ez)。这是一个向量,大小为|a||b|sin角度。
我始终搞不明白的是:
1.这是一个抽象的向量,怎么能用来运算,更不能理解的是 单独把ex  ey  ez拿出来是什么意思?
2.程序中的sin角度  如何体现?

// error is sum of cross product between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ield and direction measured by sensor
        ex = (ay*vz - az*vy);
        ey = (az*vx - ax*vz);
        ez = (ax*vy - ay*vx);

网友(2016-12-22):
可能用来测量位移?请教了!

网友(2017-02-17):
真是好文章,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你还更新这个帖子吗?磁力计修正的那段代码有问题,我实测过的,希望楼注能再出来修正一下磁力计的代码

网友(2017-04-01):
捷联惯导算法:mark。
1、关于陀螺仪温漂,现在上电后静止做标定,然后还是有温漂,只是小了。
2、关于电子罗盘,使用过程中发现靠近金属物体会对测量结果有影响。有啥优化方案吗?

网友:
mark,后面会用到,现在还是先啃书吧

网友:
很有用的帖子做个标记,继续学习

网友:
信息量很大,记号

网友(2017-11-01):
收藏 看一下!! 挺不错的

网友(2018-06-09):
引用 楼主:
是的,陀螺一般有零点漂移、非线性、加速度影响等等多种误差。
其中零点漂移影响最大,但在初始化(保持 ...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嗯好,帮忙顶一下

网友(2018-12-28):
入坑flag,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就是这篇文章,搞得我做了4年飞控工程师。

网友(2019-02-16):
正在研究和理解,感谢分享

网友:
能给科普一下惯导吗?精度怎么样,有民用案例吗?

网友:
膜拜大佬,mark

网友:
还是一知半解,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