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超前滞后换相

楼主(2012-08-16):
无刷 直接 反电动势法 即不带电容 通过比较器来捕获反电势零点 中心对齐的PWM 在正中央去读取 引脚的状态来 换相,延时是通过读取2次电平跳变取的一半的时间。第一张图还可以解释,可是 第三个图明明也是超前换相  可是怎么会这样 我启动成功 后直接去  周期中断里   读引脚状态了求指教
1检测到零点直接换相 即超前30电角度

2检测到零点延时大于等于30电角度

3延时小于30电角度

网友A:
你为什么要理解这些,电机能平稳转动,稳定切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理解这些,电机能平稳转动,稳定切换就可以了。

我觉得 无感 测试出的端电压波形 跟带着霍尔一样 满足一个最佳换相逻辑 才更具有说服力,我是波形控。 找了个文档 在研究研究  我估计是消磁事件 没处理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理解这些,电机能平稳转动,稳定切换就可以了。

OK了 避开高桥切换的续流 波形对称多了

网友A:
如果你在检测过零事件的时候判断一下这个时间是否正确,消磁的问题就不会影响你。这个之前我应该跟你说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在检测过零事件的时候判断一下这个时间是否正确,消磁的问题就不会影响你。这个之前我应该跟你说过吧 ...

是啊之前也没怎么注意,没有想过AC到BC 切换A的消磁时间比 AB到AC    B相的消磁时间会长那么多,我 现在AB到AC 换相后现在延时一段 时间去读B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之前也没怎么注意,没有想过AC到BC 切换A的消磁时间比 AB到AC    B相的消磁时间会长那么多,我 现在A ...

有可能是电机三项的电感不同,或者mosfet的续流二极管不同导致的。延迟其实不是一个好方法,好方法就是不断的读取,然后判断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就不响应,否则做出正确的响应。

网友(2012-09-26):
想跟楼主讨论点问题!无刷电机如果过零点就换相的话,相当于提前了30°电角度;我现在通过测30°电角度的时间,在检测到过零点的时候进行延时等长的时间,发现跟原先的换相效果没什么区别?不知楼主在测试的时候,电机换相是否会随着电角度的不同而有明显变化?

网友B(2016-06-12):
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的启动的时候也会这样,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