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中,中断执行后返回到什么地方?

楼主(2012-08-16):
void main(void)
{
   IO_init();
   int_init();
   led=1;
   delay(50);
   led=0;
   delay(50);
   led=1;
    EX1=1;   //外部中断1允许

   while(1){
   _nop_();
     }
}
请教:用c语言写外部中断的程序,按上面的写法,应该是返回在while循环中吧?但是实际中间发现中断后都是又从main函数开始(为了观察用了发光管闪烁显示,看门狗没有用),又执行了一次初始化的工作,(而初始化的工作对一些口的操作和运行时是不同的),即我并不想再去操作发光管亮,只是希望在while循环中运行,应该怎么办呢?以前用汇编,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刚学c,概念还不清晰,恳请知道的朋友给予指教,谢谢先。(用的Keil3).

网友:
不可能吧,优化掉了?
while里加点延时语句试试,推荐lz用keil4,提升很大!

网友:
楼主没写中断处理函数吧,没写的话,发生中断后,程序跳到向量处,却找不到跳转语句,不就相当于从开头执行了

楼主:
void ex1(void) interrupt 2         using 0        //外部中断1,
{
  uchar i,tl;//,th;
  uint l,m;
   EX1=0;         //外部中断1禁止
  TR1=1;
  i=0;
//==========================================================================
  while(i<24)
   {
    while(shou==0);    //
        //tl=TL1;
    //th=TH1;
        l=TH1;
        tl=TL1;
        TH1=TL1=0;         //记录低电平长度并初始化高电平头
        //l=th;
    l=((l<<8)+tl);
        if(i==0){          //处理低电平
            if(l>3000)     //if(l>2360)
                  {            //确认是引导头
               m=l/31;
          }
          else         //不符合规则(出错)
          {           i=0;
          TR1=0;
  TH1=TL1=0;
                  break;
          }
         }
    else
          {
         if(((l>(m-(m/3)))&&(l<(m+(m/3))))||((l>((m*2)-(m/2)))&&(l<((m*3)+(m/3)))));
        else
                {
         i=0;
         TR1=0;
                 TH1=TL1=0;
            break;
        }
      }
/*=====================================================================*/
        while(shou==1);      //等待低电平到来
        //th=TH1;
        //tl=TL1;
    l=TH1;
        tl=TL1;
        TH1=TL1=0;
    //l=th;
    l=((l<<8)+tl);
        //  if((l>460)&&(l<760))    //短为0  短610
    if(((l>(m-(m/4)))&&(l<(m+(m/4)))))

    {
           i++;
      ma1<<=1; //高低位相反问题
     }
        //else if(((l>((m*3)-(m/2)))&&(l<((m*3)+(m/2)))))
   else if(((l>((m*2)-(m/2)))&&(l<((m*4)+(m/2)))))         //zy!!!
   //else if((l<((m*3)+(m/2))))         //zy!!!
     {
       i++;
      ma1<<=1; //高低位相反问题
      ma1+=1;  //高低位相反问题
     }
    else        //不符合规则出错
     {
      i=0;
      TR1=0;
          TH1=TL1=0;
          break;
         }
/*====================================================*/
    if(i==8)  jmz3=ma1;   //地址
    if(i==16) jmz2=ma1;   //地址
    if(i==24)             //
     {
          jmz1=ma1;
        // zx_ykxh();                   //执行遥控信号
          }
   }
      TR1=0;TH1=0;TL1=0; EX1=1;//

}
//=====================================================================================

这是中断程序。

网友:
中断这么复杂 没心情看,中断空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oid ex1(void) interrupt 2         using 0        //外部中断1,
...
   EX1=0;         //外部中断1禁止
...
  while(i<24)
...
    while(shou==0);    //
...
        while(shou==1);      //等待低电平到来
...

with that kind of code, maybe you want to try a new career in janitorial services.

网友:
这么诡异?

网友:
中断做一大堆事, MAIN()确闲闲没事干 , 不诡异才奇怪!

网友:
同楼上,而且还有
                          while(shou==1);      //等待低电平到来
这样的语句,最容易死循环了

楼主:
感谢所有朋友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就像楼上几个朋友所说的开了中断,但没有相应的中断函数与之配套,程序将会复位从来。因为在初始化中还打开了定时器1中断,但在调试时将中断函数屏蔽了,导致程序出错。在此也提醒初学C语言编程的朋友,开了中断,一要要有相应的中断函数与之配套,否则将会出现不可预计的错误。在此,再一次感谢楼上所有朋友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