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可以位测试么?比如判断变量var 某一位是1还是0

楼主(2012-08-16):
C#可以位测试么?比如判断变量var  某一位是1还是0?
由于跟下位机通信的需要   故有这一问

网友:
跟c写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 和 C 写法 有区别。
例如:C   可以这样:
           int x,y;

强制类型转换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 和 C 写法 有区别。
例如:C   可以这样:
           int x,y;

谢谢  呵呵 还以为有现成的API,还得自己算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 和 C 写法 有区别。
例如:C   可以这样:
           int x,y;

写成==就可以了,

网友:
1.强制类型转换
2.如果1不行,试试unsafe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chfa2zb8(v=vs.80).aspx

网友:
做点改变,肯定就可以了,大部分跟C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 和 C 写法 有区别。
例如:C   可以这样:
           int x,y;

C#规定括号内的只能是布尔型数据

所以 if(a&4)编译错误,
可以这样来

if(a&4!=0) 这样就好了,没必要再创建变量,这样简单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