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XX能不能实现多对一和一对多(超过六个)的双向通信?

楼主(2012-08-16):
Nrf24XX能不能实现多对一和一对多(超过六个)的双向通信?

劳烦做过的朋友给个思路。

网友A:
公用一个信道,然后自己在数据包上加地址。这样超过6个是没问题的。
不过问题在于一个机制,防止多个点同时发包的冲突。
可能要用到载波检测。

网友B:
这个 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是可以实现的

提示一下怎么实现的? 谢谢

必须是双向通信的哦。
主可以发数据给不同的从,每个从可以发数据给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用一个信道,然后自己在数据包上加地址。这样超过6个是没问题的。
不过问题在于一个机制,防止多个点同时 ...

就是若干个从设备(client)发送地址相同?
主设备(server)的0通道设置从的发送地址,这样,主设备就可以接受若干从设备的数据,payload内包含个区别的id。
主设备给从设备发数据怎么发呢?

楼主:
gazell能做到一主多从,双向通信吗?
那位用过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C:
你和nordic的FAE交流下,他们的SDK中有个协议栈叫gzll,支持1对6星型网络,有跳频,配对,加密通讯等功能,以源码的形式提供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和nordic的FAE交流下,他们的SDK中有个协议栈叫gzll,支持1对6星型网络,有跳频,配对,加密通讯等功能,以源码 ...

谢了哥们,好像还是自己有个地方理解有误,再试试去。

网友:
我见过nRF2401的相关项目

是一个2.4G无线答题器设计:

◆ 采用2.4G 无线技术,使通信更加顺畅自如
◆ 可有效避免近距离多设备间的干扰
◆ 出厂时分机已经带有编号,注册简单,管理方便
◆ 使用1节纽扣电池或者2节干电池供电,电压低,耗电量小,易于更换
◆ 按键文字随模具一同刻印在按键上,不易磨损,经久耐用
◆ 按键左侧设有盲文点,可供特殊教育体系的学生使用

太多了,发个链接吧.
基于2.4G无线数传的互动答题系统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公用一个信道,然后自己在数据包上加地址。这样超过6个是没问题的。
不过问题在于一个机制,防止多个点同时 ...

中心进行时分复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若干个从设备(client)发送地址相同?
主设备(server)的0通道设置从的发送地址,这样,主设备就可以接 ...

从设备的地址可以设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设备的地址可以设定呀

谢谢。

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心进行时分复用啊

恩 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若干个从设备(client)发送地址相同?
主设备(server)的0通道设置从的发送地址,这样,主设备就可以接 ...

我说的地址 不是NRF硬件的地址 是你自己构建的地址 这样不受它硬件的6个地址的限制了
设计一个包头,自己包含地址 这样可以对任意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地址 不是NRF硬件的地址 是你自己构建的地址 这样不受它硬件的6个地址的限制了
设计一个包头,自己 ...

现在就这么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这么做了

没事 能帮到你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望楼主产品早点开发出来,产品热卖

讯通现在主推nRF24L01P,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只做Nordic芯片代理,是NRF系列的都主推,呵呵

我之前还是你们的客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缘分哦,哈哈,谢谢你对我公司的支持,期待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

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