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单片机堆栈溢出怎么处理呀

楼主(2012-08-16):
求助 谁知道单片机堆栈溢出怎么处理呀

网友:
程序里注意内存的释放
或选用内存更大的单片机

网友A:
是不是开了局部变量的大的数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了局部变量的大的数组啊

是的 开了 没办法 用得到 肿么办呀

网友:
RAM小了吧 换单片机或者外置RAM

网友B:
如果能确定溢出,那分析下原因,解决问题就简单了吧!

网友:
精简下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开了 没办法 用得到 肿么办呀

怎么会没办法,不行就用全局变量代替再共享。
如果开大的局部变量,在这些函数互相调用的时候会累加直到溢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确定溢出,那分析下原因,解决问题就简单了吧!

废话 就是因为不知道原因 怎么处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办法,不行就用全局变量代替再共享。
如果开大的局部变量,在这些函数互相调用的时候会累加直到 ...

你能帮我看看程序吗

网友:
啊哈,我经常溢出。。。随便开个数组100多字节的用啊

网友C:
如果没办法把数组放全局,那你就设置堆栈的大小嘛,一般是在启动文件中。

可以试一试使用动态分配内存,这样方式分配的临时内存不是放在堆栈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办法把数组放全局,那你就设置堆栈的大小嘛,一般是在启动文件中。

可以试一试使用动态分配内存,这 ...

具体怎么设置堆栈的大小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堆栈的大小呀

在启动文件中,你找一下,如果你写过汇编语言就知道了,一般前几句话都是设定堆栈大小。
比如说: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不同的编译环境,不同的单片机是不同的,,你用的是神马型号? 不妨把启动文件上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启动文件中,你找一下,如果你写过汇编语言就知道了,一般前几句话都是设定堆栈大小。
比如说:__user_ ...

我用的是C语言 也可以处理堆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语言 也可以处理堆栈吗

C语言的启动文件也是汇编语言的,,,你先找找你工程中的启动文件,,,这个不是你自己写,可能是C编译器自己生成的。

网友:
if (used_ram < mcu_ram)
  设置编译器stack;
  也个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废话 就是因为不知道原因 怎么处理呀

你怎么知道堆栈溢出?
你能听明白别人说什么再”废话“吗?

网友:
C语言编写程序会有堆栈溢出?你是RAM不够吧?

网友D:
http://www.sspic.com/htm3/216920.htm     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

write sensible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方面还不是很了解啊。。。哎!

没话说 别找话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sspic.com/htm3/216920.htm     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

O(∩_∩)O谢谢

网友(2013-04-12):
1、增大堆栈
2、精简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办法把数组放全局,那你就设置堆栈的大小嘛,一般是在启动文件中。

可以试一试使用动态分配内存,这 ...

我记着动态内存是放在堆里。局部变量是栈里。临时内存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