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聚合物锂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

楼主(2012-08-16):
我在做一个小的手持设备上用到聚合物锂电池,之前没有怎么了解过锂电池,想了解一下放电截止电压来做放电保护,求教聚合物锂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是多少,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A:
一般是在2.4V。有专用的保护芯片可用。

网友:
放到3V就可以了,后面没什么电量。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非常感谢!

网友(2013-03-19):
Let's check it up

网友B(2018-07-14):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在2.4V。有专用的保护芯片可用。

3.7聚合物锂 10000ma/h 白色铝箔包装的 有推荐的厂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7聚合物锂 10000ma/h 白色铝箔包装的 有推荐的厂家吗

3.7V锂电池保护ic太多了,用的最多的有DW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V锂电池保护ic太多了,用的最多的有DW01

找的是靠谱的锂电池生产厂家,用在仪表上 尺寸10*6cm厚度不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