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单片机已经选定 现在的程序堆栈溢出了 肿么办呢

楼主(2012-08-16):
求助 如果单片机已经选定 现在的程序堆栈溢出了 肿么办呢

网友A:
优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程序

怎么优化呀

网友:
有些函数调用改为宏
局部变量尽量减少

网友B:
程序设计的时候尽量使用与单片位位宽相同的变量。减少局部变量,减少函数调用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设计的时候尽量使用与单片位位宽相同的变量。减少局部变量,减少函数调用深度 ...

您说的太深奥了 我能把程序发给您 您帮我瞅瞅吗

网友:
把变量定义在地址上  然后去地址上取值

网友C:
减少函数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少函数调用

O(∩_∩)O谢谢

网友D:
修改堆栈大小不OK了。。。用什么单片机啊。。。

网友:
call 了又call 再加中断,多了就溢出了呗。减少子程序。不重复使用的功能尽量不要写成子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改堆栈大小不OK了。。。用什么单片机啊。。。

这个可以修改吗 现在是用的at89s53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修改吗 现在是用的at89s53

是不是美女啊。。。是美女我就答你....

网友:
Keil里面软件仿真,留好备份,剩下的就是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了,直到堆栈不溢出为止!

网友E:
启动代码中改堆栈大小就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美女啊。。。是美女我就答你....

呵呵 大哥哥见色起意 无色不欢 头像就是我 你觉得是就答 觉得不是大可置之不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代码中改堆栈大小就OK 了!

哦? 是吗 怎么改呢 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美女啊。。。是美女我就答你....

楼主明显美女啊 怎么不回答啊~ 还等着学呢
另外 你也是90年的? 都金牌会员了,我还新手呢~

网友C:
是汇编语言可以改得,C语言好像不能改吧,是自动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汇编语言可以改得,C语言好像不能改吧,是自动确定的

哦 谢谢美女

网友F:
;------------------------------------------------------------------------------
;
;  Reentrant Stack Initilization
;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stack pointer for reentrant
;  functions and initialized it: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SMALL model.
I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small reentrant is used.
IBPSTACKTOP     EQU     0FFfH+1  ;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LARGE model.
X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large reentrant is used.
X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COMPACT model.
P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compact reentrant is used.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
;------------------------------------------------------------------------------

楼主试试是不是这里可以改

网友F:
STARTUP.A51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ARTUP.A51  文件

哦 O(∩_∩)O谢谢

网友G:
1.函数里尽量少再次嵌套函数,保证单片机一次只执行一个,最多保留一个返回值,然后调用下一个函数继续处理返回值。
2.入口参数尽量的少(不过我还没搞清入口参数和需要堆栈数量的关系)。
3.换RAM大的单片机,比如AVR的,至少512字节的空间都可以给你拿去压堆栈。
现在想到的就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函数里尽量少再次嵌套函数,保证单片机一次只执行一个,最多保留一个返回值,然后调用下一个函数继续处理 ...

您能帮我看下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ARTUP.A51  文件

您能帮我看下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
;
;  Reentrant Stack ...

您能帮我看下程序吗

网友H:
把你程序发到我的邮箱,晚上帮你看一下。Anjf16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你程序发到我的邮箱,晚上帮你看一下。

我加你QQ吧 你告诉我你的QQ

网友:
用stc90c516rd,容量大好多,ram不夠就可解決,lz都好美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帮我看下程序吗

马化腾:  14零4538二五7      发到马化腾邮箱就行

网友:
可以改一下设置

网友:
就是你是keil编译器吗

网友:
keil的话···把某些变量扔XDATA去吧····静态的加上static·····

网友:
C语言写程序会产生堆栈溢出?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确定你的程序堆栈溢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你QQ吧 你告诉我你的QQ

.......

网友:
c51 程序优化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