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AD测量负电压,怎么都不用反相器?

楼主(2012-08-16):
AD是用STC12C5A系列自带的,不想外接AD芯片。

百度了一下,发现都是说用运放弄个加法器把直流负电抬高一定的电压变为直流正电压

这样实行,可是毕竟范围不够(我需要测量0~-30V)

模电书里不是有个反相器吗?接法很简单的,反相180°哦,负电不就直接变成了正电吗?最后再通过串联分压接到AD口……

但是……好像大家都没讨论这种方案

各位大侠?我的反相器想法是不是哪里又错了?

网友:
正电压怎么办?

楼主:
我知道了,是不是反相之后的电压取决于反相器的电源电压啊?

那反相的就直接是0V和5V 的TTL电平,就不符合要求 了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是不是反相之后的电压取决于反相器的电源电压啊?

那反相的就直接是0V和5V 的TTL电平,就不符合 ...

+2.5V与-2.5V不加个反相器取绝对值的最大是不是5V?

网友A:
最简单的  负电压分压  再接上个合适的上拉电阻 把电压抬上去就可以,当然保护要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  负电压分压  再接上个合适的上拉电阻 把电压抬上去就可以,当然保护要加的。 ...

你好,你有这个电路吗?

把电阻上拉到哪里?

拉到一个标准的正电压吗?那么怎么知道电压会去到多少伏的范围?

为什么要加保护呢?

网友:
放大器的正负电源像是2条平行的铁轨,输出只能在这2条铁轨中间变化.

网友A:
大概图就是这样  参数就要你自己算算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图就是这样  参数就要你自己算算了呵呵。

谢谢先!

那个稳压管是多少V稳压管?

AD应该接哪个点呢?

网友:
反相器是数字电路中的元件 模拟电压 负极性电压可以用运放搭极性反转 电性相反 电压大小相等,注意运放需双电源供电

网友:
哎唷
反相器是数字电路中的,正电压进去并不会变成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