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兼容设备C#类

楼主(2012-08-16):
一个可以和USB HID自定义设备通信的C#类,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
写得很不错啊,实用。

网友(2012-09-24):
这个很有用

网友:
这个不错啊,感谢分享

楼主:
感谢您宝贵的意见.有需求的功能也可以提一下,我可以把它做的更完善一些.

网友(2012-12-04):
如果有使用的demo,有个完整的工程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有个简单的例程那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3-02-12):
有简单的示例就好了

网友:
随便写了几行测试了下,可以的,楼主写的不错,之前我写过一个比较臃肿,就不拿出来献丑了

网友(2013-04-23):
不是很会用。能发数据出去,但是没找到接收数据的public的函数。研究当中。

楼主:
既然这么多朋友喜欢,我把新版的程序也发上来吧.
新版程序做了比较大的改进:
1.将使用的win API和hid类分开,程序逻辑更清晰;
2.使用独立线程处理HID输入,并采用委托传递给上层应用;
3.采用读/写不同模式打开设备,避免访问冲突导致的阻塞;

网友(2013-06-02):
似乎不兼容64位电脑啊

楼主:
编译的平台选x86

网友(2013-08-16):
引用 楼主:
编译的平台选x86

看的头大 。继续看看。

网友:
Mark C# Compnent for USB HID

网友:
       楼主  这个USBHID类写得不错  不过只能够发送数据  不能够接收数据!

      还是感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楼主:
可以接收数据的,您再试试看.

网友:
        楼主,我试过了,这个USBHID类可以发送数据,接收数据还是有问题。

        我用BUSHound软件可以监测到IN端点有数据输入, 如图片所示。

       我在下面的函数里面设置断点
            void OnDataRecieved(object sender, DataReceivedArgs e)
             {
                uint t = e.Packet[1];
                t = t * 256 + e.Packet[2];
                t = t * 256 + e.Packet[3];
                t = t * 256 + e.Packet[4];
                textBox1.Text = t.ToString();
                //dataGridView1.Rows.Add(t);
              }

       断点根本就没有执行  ,因此  我觉得接收数据的 OnDataRecieved 函数没有触发!

       还请楼主多多指教!

楼主:
只能读取大小为64字节,report id默认为0的 IN report....

楼主:
你可以在HID类里面修改相应的参数以适应你的固件.

网友:
             谢谢楼主,问题已解决,是接收数据个数的问题!
             我固件程序里面是发送10个数据,改为发送64个数据就OK了!

             感谢楼主!

            好人必有好梦!祝福楼主工作顺心,家庭幸福!

网友(2013-09-23):


网友:
懒人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这么多朋友喜欢,我把新版的程序也发上来吧.
新版程序做了比较大的改进:
1.将使用的win API和hid类分开, ...

好东西收藏

网友(2013-11-29):
引用 楼主:
只能读取大小为64字节,report id默认为0的 IN report....

楼主,您好。程序非常好用。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在单片机那里连续发数,发送的是640字节,每64字节是次发送,
上位机该怎么快速接收这640字节,您的程序里是每到1个64字节,就进入OnDataRecieved函数进行数据处理,我在OnDataRecieved里停留的时间有点多,导致没有及时接收到所有数据,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停接受吗

网友(2014-01-09):
准备用HID~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起来

网友:
ok,可以用,试过了,楼主V5

网友(2014-06-02):
楼主,想请教下关闭设备怎么操作,C#不太懂,谢谢

网友(2014-07-16):
这个不错啊,感谢分享!

网友:
下载他人东西要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这么多朋友喜欢,我把新版的程序也发上来吧.
新版程序做了比较大的改进:
1.将使用的win API和hid类分开, ...

我下载试了一下,好像不能发送数据哦,能打开设备,但写数据一直返回错误。
ret = WriteFile(hidWriteHandle, outPacket, (uint)outPacket.Length, ref bytesWritten, IntPtr.Zero);这里一直返回False
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这么多朋友喜欢,我把新版的程序也发上来吧.
新版程序做了比较大的改进:
1.将使用的win API和hid类分开, ...

网友(2014-08-15):
非常感谢,最近正好用到hid类,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这么多朋友喜欢,我把新版的程序也发上来吧.
新版程序做了比较大的改进:
1.将使用的win API和hid类分开, ...

你好,我使用了你这个类,但是发现没法在程序运行中关闭设备和打开设备,有什么方法实现吗?谢谢!

网友(2014-09-17):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谢谢楼主

网友:
下载来参考一下,就想简单的读一下

网友(2014-11-13):
正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2015-01-26):
bug一大堆

网友:
好东西,正在找C#相关的HID类呢

网友(2015-09-24):
        void USBHIDDevice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report e)
        {
            byte[] temp = e.reportBuff;
            //使用委托跨线程读取数据。
            DescText.Invoke(new EventHandler(delegate
            {
                DescText.AppendText(DataChangeClass.HEX_HEX(temp) + "\r\n");
            }
            ));
        }

收数据正常!!

网友:
  /// <summary>
        ///
        /// </summary>
        /// <param name="buffer"></param>
        /// <returns></returns>
        public HID_RETURN Write(report r)
        {
            if (deviceOpened)
            {
                try
                {
                    byte[] buffer = new byte[outputReportLength];
                    buffer[0] = r.reportID;
                    int maxBufferLength = 0;
                    if (r.reportBuff.Length < outputReportLength - 1)
                        maxBufferLength = r.reportBuff.Length;
                    else
                        maxBufferLength = outputReportLength - 1;
                    for (int i = 1; i < maxBufferLength; i++)
                        buffer[i] = r.reportBuff[i - 1];
                    hidDevice.Write(buffer, 0, OutputReportLength);

                }
                catch
                {
                    EventArgs ex = new EventArgs();
                    OnDeviceRemoved(ex);//发出设备移除消息
                }
            }
            return HID_RETURN.WRITE_FAILD;
        }
发数据  用BusHound软件监测不不到数据,,,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非常感谢,有空试试

网友(2016-11-12):
下面這個也不錯
http://janaxelson.com/hidpage.htm
generic_hid_cs_xx

网友(2019-01-28):
非常感谢楼主的代码,目前已经可以读写操作了。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楼主第一层提供的代码 里边由 关闭HID 函数,可是调用了以后,再次调用打开 提示打开HID设备失败。
但是拔掉USB线再插上是可以打开的。
目前写了一个简单的 测试程序上传上来,望有能力的大虾给看看。
我的下位机 用的是
#define HID_IN_EP                    0x81
#define HID_OUT_EP                   0x01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这么多朋友喜欢,我把新版的程序也发上来吧.
新版程序做了比较大的改进:
1.将使用的win API和hid类分开, ...

看了你这个DEMO 发现比较前一个版本少了HID设备拔出事件的中断触发。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想知道怎样在程序运行中关闭设备和打开设备

网友(2019-03-19):
请教一下,这个方式传输实际数据速度如何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10-23):
正好要用到!谢谢

网友A:
win10环境下能发送,win7和xp发送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环境下能发送,win7和xp发送不了。

win10   writefile的nNumberOfBytesToWrite参数写大点没问题,实际发送的长度还是字节实际长度, win7上面byte[] lptxBuffer, int nNumberOfBytesToWrite,这2个要匹配。lptxBuffer = 20,nNumberOfBytesToWrite =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