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TXT文件转BIN文件!

楼主(2012-08-16):
求助各位大侠,TXT文件转BIN文件!

网友A:
使用010Editor,应该可以!

网友B:
直接把TXT改成BIN!!
我试验过,没出现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正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TXT改成BIN!!
我试验过,没出现问题。

直接改扩展名虽然显示的是ASCII,但我要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010Editor,应该可以!

功能很强大,但这个也不行 直接改后缀.bin 也差不多!其实我是想把点阵数据改为BIN文件,烧录到Flash中的!

网友:
什么是文本文件,什么是bin文件,搞清楚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原始文件换.c,然后用c编译器处理,输出bin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能很强大,但这个也不行 直接改后缀.bin 也差不多!其实我是想把点阵数据图改为BIN文件,烧录到Flash中 ...

扯淡吧!这根本就是图片格式,而且是特殊格式的图片,根本和TXT不一样。
你应该拔TXT文字化后转换成图片,再按象素进行序列化转换成BIN

网友:
楼主的说法很让人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扯淡吧!这根本就是图片格式,而且是特殊格式的图片,根本和TXT不一样。
你应该拔TXT文字化后转换成图片 ...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是那个LCD显示屏的文字都是用图片显示的,包括背景色,希望文件大都占CPU小些。现在想把所有文字都用用点阵的方式显示,所以就把取模的数组转换成BIN文件烧录到FLash中去,这样文字还可以变色。TXT文件中存的是点阵数组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始文件换.c,然后用c编译器处理,输出bin

对于这个操作,不是很懂!

网友B:
说半天你是想要字库……你找个HZK16烧写到falsh里面不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上正解  找个GB2312的汉字库烧进去不就结了。。

网友F:
objcopy
什么东东都原样copy到obj文件的一个对象中(或者说符号,随便你用什么电影,音乐,图片,建立一个符号,你可以在源程序里引用)
objcopy -I binary -O elf32-i386  .... ....
具体自己去看man pages
前提是你的平台支持GNU toolchains
或者你自己写个程序,自己转。
如果你要经常升级更改这个文件,你还是设计个更新程序或者文件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半天你是想要字库……你找个HZK16烧写到falsh里面不就可以了?

这个文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简单的单色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正解  找个GB2312的汉字库烧进去不就结了。。

还有一些简单的图片,我也想那样烧录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objcopy
什么东东都原样copy到obj文件的一个对象中(或者说符号,随便你用什么电影,音乐,图片,建立一个符 ...

大侠,这个有点超出小弟的界线了,完全不懂呀,牙妈嗲

网友:
改文件的后缀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个有点超出小弟的界线了,完全不懂呀,牙妈嗲

问题是你的需求我也不太明白呀
我举个简单例子吧 以X86平台为例,写的比较烂,见谅

==================================================dump.c=================================================
/*
  dump.c  A demo file demonstrates objcopy tool in package "binutils".
  * Follow example is used as usage:

  *       [root@localhost ~]#  objcopy -V
  *       GNU objcopy version 2.21.53.0.1-2.fc16 20110716
  *       Copyright 2011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may redistribute it under the terms of
  *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ersion 3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This program has absolutely no warranty.
  *       [root@localhost ~]# objcopy -I binary -O elf32-i386 -B i386 dump.c dump.o
  *       [root@localhost ~]# nm dump.o
  *       xxxxxxxx D _binary_dump_c_end
  *       xxxxxxxx A _binary_dump_c_size
  *       00000000 D _binary_dump_c_start
  *       [root@localhost ~]# objdump  -x dump.o
  *
  *       dump.o:     file format elf32-little
  *       dump.o
  *       architecture:  i386, flags 0x00000010:
  *       HAS_SYMS
  *       start address 0x00000000
  *
  *       Sections:
  *       Idx Name          Size      VMA       LMA       File off  Algn
  *         0 .data         xxxxxxxx  00000000  00000000  xxxxxxxx  2**0
  *                         CONTENTS, ALLOC, LOAD, DATA
  *       SYMBOL TABLE:
  *       00000000 l    d  .data        00000000 .data
  *       00000000 g       .data        00000000 _binary_dump_c_start
  *       xxxxxxxx g       .data        00000000 _binary_dump_c_end
  *       xxxxxxxx g       *ABS*        00000000 _binary_dump_c_size
  *
  *       [root@localhost ~]# gcc -g dump.c dump.o
  *       [root@localhost ~]# ./a.out
  *       .............................dump.c here......................................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extern char _binary_dump_c_start[];
extern char _binary_dump_c_end[];
extern void  _binary_dump_c_size; /* symbol size in *ABS* segment, we do not use here. */

int main()
{
     write(STDOUT_FILENO,_binary_dump_c_start,_binary_dump_c_end-_binary_dump_c_start);
     return 0;
}
=========================================================================================================

网友:
其实你如果只是要烧到flash里去,不用我这么麻烦
直接烧不就完了么。给个地址,把它烧进去。

网友G(2012-12-27):
试试这个,应该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这个,应该是你想要的

我新建个TXT文件输入“10”  怎么转出来的BIN文件有900MB呀?

网友H:
建议楼主试下python脚本 来辅助处理

网友:
八楼方法可行,在keil建个工程,把txt的内容放到里面编译,生成hex,再hex转bin 。

网友I:
楼主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TXT,什么是UNICODE,什么是BIN,什么是HEX。

看了半天,就是要字模,你下个取模软件就行了,无论什么图片文字都可以直接得到点阵数据放到编译器里编译到程序里去,最后自然就烧到了你的FLASH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新建个TXT文件输入“10”  怎么转出来的BIN文件有900MB呀?

那个是我下的,好像是有问题。刚写了一个,试试。自己测试OK啦。
原理是检测到空格认为是一个字节,不能有0X

楼主(2013-02-07):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试下python脚本 来辅助处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TXT,什么是UNICODE,什么是BIN,什么是HEX。

看了半天,就是要字模,你下个取模软 ...

网友(2014-05-21):
我也是需要,转成bin后文件大小就跟里面内容大小一样了。转成bin后就可直接用编程器将数据烧写到EEPROM或Flash中去了。试了27楼那个工具,可以很方便转换。

网友(2014-11-17):
感谢27楼,我的也转换成功

网友:
自己写个程序,很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