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关于LM358的电源电源问题

楼主(2012-08-16):
小弟我要用LM358做个加法器

把可变的负电和一定值正点相加,然后同相输出

问题来了

小弟的负电是0~-15V的,PDF里的

Single Supply . . . 3 V to 32 V

Dual Supplies . . . 1.5 V to 16 V

是怎么理解?如果输入有负电需要电源电压需要接负电吗?

小弟这个加法电路正确吗?尤其是芯片供电的4、8脚

输入的电压带有负电,要求输出的正电,那么芯片电源供电需要+、-16V吗?

如果输入的是负电,然后用反相加法,输出也就反相成正电了,那么芯片电源又怎么选呢?
在线等回复,谢谢@!

网友:
4脚可以接地

网友:
可以单电源

网友:
注意358零漂比较严重。。。

网友A:
LM358可以单电源  然后输入负的电压?  以前都以为不可以

网友:
358输出轨只能在供电轨只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58可以单电源  然后输入负的电压?  以前都以为不可以

负电压是输入到电阻上,不是输入到LM358,这个要搞清楚。LM358的输入端是正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电压是输入到电阻上,不是输入到LM358,这个要搞清楚。LM358的输入端是正电压。 ...

是这样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