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A1000能正常发送和自收发,但只听模式不能工作

楼主(2012-08-16):
最近用STC单片机+SJA1000+82C250组成CAN通信,在PeliCAN模式下,自收发和正常模式都能正常工作,但在只听模式时不能工作,求高手指点
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Read_SJA1000(unsigned char Addr)        //读SJA1000 寄存器的值 ;
{
   unsigned char Buf;
   Buf = *(SJA_base_addr+Addr);
   return(Buf);
}

void Write_SJA1000(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写值到SJA1000 指定的寄存器。地址,值                  发送数据
{
      *(SJA_base_addr+Addr) = Data;
}

void WriteSJARegBlock(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buf,unsigned char len)        //地址,数组,长度,        向SJA1000 发送缓冲寄存器 写数组           发送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len;i++)
    {
        Write_SJA1000(addr+i,*Pbuf);
        Pbuf++;
    }
}

void SJAEntryResetMode()   //进入复位模式
{
    unsigned char Judge;
    Judge = Read_SJA1000(CAN_MOD);
    Judge = Judge | 0x01;
    do
    {
        Write_SJA1000(CAN_MOD,Judge);
     }while((Read_SJA1000(CAN_MOD)&0x01)==0);  //等待进入复位模式
}

void SJAQuitResetMode()                //退出复位模式,进入工作模式
{
    unsigned char Judge;
    Judge = Read_SJA1000(CAN_MOD);
    Judge = Judge&0xfe;
    do
    {
        Write_SJA1000(CAN_MOD,Judge);
     }while((Read_SJA1000(CAN_MOD)&0x01)==1);//等待进入工作模式.
}

void SJA1000_Config_Normal(void)        //SJA1000进入正常模式配置 (复位模式下的配置SJA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RegBuf,BTR0,BTR1;
    BTR0=CAN_Value;
    BTR1=CAN_Value >> 8;                    //设置为波特率通信
   SJAEntryResetMode();                            //进入复位模式
   Write_SJA1000(CAN_CDR,0xc8);                    //配置时钟分频寄存器,选择PeliCAN模式  f/10          RX0激活,禁止CLOCK输出
   RegBuf = Read_SJA1000(CAN_MOD);                 //读模式寄存器
   RegBuf &= 0x01;
    RegBuf = RegBuf | 0x02;                                          //设置只听模式
   Write_SJA1000(CAN_MOD,RegBuf);                  //配置模式寄存器,选择单滤波
   WriteSJARegBlock(16,Send_CAN_Filter,8); //配置验收代码/屏蔽寄存器
   Write_SJA1000(CAN_BTR0,BTR0);                   //配置总线定时器         波特率=CLK/2/(BRP*(TSEG1+TSEG2)
    Write_SJA1000(CAN_BTR1,BTR1);                   //配置总线定时器         设置为    中高速波特率三次采样
   Write_SJA1000(CAN_OCR,0xaa);                        //配置输出控制寄存器,正常输出模式
   SJAQuitResetMode();                             //退出复位模式,进入工作模式
   Write_SJA1000(CAN_IER,0xA1);                        //打开接收,总线错误中断使能
}

void main(void)
{
   SJA1000_Config_Normal();     //初始化SJA1000
  while(1);
}

以上程序在正常工作模式下能正常运作,但配置成只听不受接受任何数据,连错误中断都没有,求高手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