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信号强度

楼主(2012-08-16):
  理论上来说,最小的RSSI值应该是-108dbm,但是我把天线拔了,然后在RX模式下读取RSSI值却发现信号可以小到-120dbm。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2-10-10):
小弟,刚接触cc1101,还有好多不清楚的地方,不知大哥能否指点指点?

网友:
你是按照手册上给的算法吗,,,你的偏移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