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新学者学习方向的疑虑

楼主(2012-08-16):
本人是刚开始接触单片机,因公司使用的是430,在没有学习过其他任何单片机的情况下,直接开始学习这种单片机,学习过程中遇到相当多的困难,真不知道是继续学习430呢还是先学习学习如51之类的简单的单片机后再来学习430。

网友:
直接学430吧,现在资料很多了,而且是公司正在用的

网友:
直接学430就行,51是古董单片机,思想上不如430先进,而且430使用更方便。

楼主:
也学习了两个月了,每一步都感觉难度大,其间也是学学停停的。我们的产品都是些很简单的新产品,最近公司又换了个研发经理,说这些产品简单的单片机都能实现了,没必要用这430,太贵了。搞的很郁闷。

网友:
430确实太贵了, 不过学会了学其它的一样的思路

网友:
很难嚒?很简单啦.我1天就上手.3天直接画板,7天后焊接,10日内写好程序,现在直接上产品,马上出厂卖了

网友A:
神马学习板,神马教科书,看不看无所谓.TI的PDF,例子,读懂了就可以了,那个是圣经,会了你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神马学习板,神马教科书,看不看无所谓.TI的PDF,例子,读懂了就可以了,那个是圣经,会了你就搞定了 ...

要么你玩过,要么超简单,10天搞定还是不可能的,虽然430不算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么你玩过,要么超简单,10天搞定还是不可能的,虽然430不算难。

之前从没玩过.
公司要上马电池产品,4个5号电池,要用2年,没办法,只有430了.其他的号称微功耗,都是.....
用了就知道,430就是叼在微功耗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从没玩过.
公司要上马电池产品,4个5号电池,要用2年,没办法,只有430了.其他的号称微功耗,都是.....
用 ...

你做的东西很简单??

430的低功耗确实强。

网友:
在其他方面,目前可以找到替代430的,但是,在微功耗上,至少目前为止,430的霸主地位,无人能动.
在ua级下,RAM保持,IO状态保持,独到的晶振处理,超快的唤醒.超叼的定时器唤醒,这些都不是那些新出的MCU能超越了.
套用1句话,一直被模仿,目前还未被超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东西很简单??

430的低功耗确实强。

1个卖3500-5000之间,不是卖给阿公噢.是私营企业噢.你说简单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个卖3500-5000之间,不是卖给阿公噢.是私营企业噢.你说简单不简单

这个和价格没什么关系,你用430控制个专业模块就贵了啊。

10天,太神啦,佩服。。

熟悉iar和430下载,烧录都不止一天吧..........

楼主:
就功耗来说,430那是绝对的霸主。

网友:
那怎么要1天,1小时就好了,倒是下载用了很久
不用仿真器,直接用那个LANCH那个,TI大放送那个,SBW模式就好了

网友:
430就指着低功耗。其他的也就比51强

网友C:
上手很简单,深入就需要点时间了。。。
譬如:
1.保证日期系统的正常运行,待机电流<1.5uA;
2.12位的AD精度,在算法的保证下,误差<0.1%;
3.可编程类的应用,像线性电子负载什么的,误差<0.1%;
像以上都是很基本的应用,如果对于精度、速度、功耗都没有要求,把430当51来用,的确是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模块用例程就好。
要是代码编译质量没有苛刻要求,自然又能降低很大一截难度,硬件和软件在可靠性方面的设计就不提了。

网友:
430的低功耗,主要是他的时钟管理系统设计的好,不用的模块的时钟可以关掉。这样那个模块就不耗电了。

网友:
懒洋洋和LZ没有可比性吧。
有其他MCU基础,用C编程不过是移植优化问题,入门当然快。
问题是LZ没有任何单片机基础。

网友:
我建议先学51,51简单易上手,资料也我,另外许多产品给的代码都是51的,不懂51的话移植是有难度的

网友:
LZ 你没有任何单片机基础   老板又怎么会让你做这个工作呢?

网友:
没有规定一定要先学51,再学其他M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手很简单,深入就需要点时间了。。。
譬如:
1.保证日期系统的正常运行,待机电流 ...

多谢指教,您说的这几点我确实是忽视了,很惭愧,之前一直把430当51在使用。。。

网友:
学了51,再学430是不是有意上手一些啊,前辈们多说点经验来听啊

网友(2012-11-30):
先学51吧

网友:
51是基础 哈,不过也可以直接学习430

网友:
51的内部外设太少,学习可以以它开始能更好的学习各种协议,因为它都是靠模拟出来的 SPI,I2C..... 做产品还是像AVR, PIC, 430 方便,原来用51模拟的写那么大段程序在这些MCU中配置几个寄存器就行了,直接上430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先学51,51简单,资料例程都多,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网友(2013-01-02):
149的资料还是挺多的……
例如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19380-1-1.html

网友(2013-02-03):
看了这个帖子,增强了我学习MSP430的信心

网友:
学430吧,外设丰富,低功耗霸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手很简单,深入就需要点时间了。。。
譬如:
1.保证日期系统的正常运行,待机电流 ...

哇哦,求Fulai详解一点。。